傻屄阿里云盘安卓APP怎样可以正常下载?

楼主(2021-10-22):
我发现手机息屏、我切换到其它界面使用几秒钟,这傻屄APP马上停止下载并且提示出错。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屄的APP,大家怎样解决的?

下载这个11G文件,我得专门守着手机,盯着屏幕,不做任何其它操作,才终于下载成功。

网友:
开发者选项里打开充电时屏幕从不休眠

网友:
如果只能不熄屏下载,建议找个旧手机,万一三星烧屏了可就赔大了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有省电设置,待机或长时间后台不运行就停止软件运行?锤子手机默认是大部分都开启的,得手动去关了

网友:
在电脑上用啊,我只是最初把这玩意安进了模拟器,之后再不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有省电设置,待机或长时间后台不运行就停止软件运行?锤子手机默认是大部分都开启的,得手动去关 ...

百度云下载、手机和电脑拷贝没有楼主位的问题。

就傻屄阿里云盘APP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B:
阿里云盘不光手机上是傻屌,电脑端的也是。只要一开下载就猛拉带宽,直到全家其他人都不能用为止。软件也没有限制下载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里云盘不光手机上是傻屌,电脑端的也是。只要一开下载就猛拉带宽,直到全家其他人都不能用为止。软件也没 ...

人家下载快了你又不满意了。看来运营商挂羊头卖狗肉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下载快了你又不满意了。看来运营商挂羊头卖狗肉是有道理的

不是快了不满意,是这种限制下载速度是必须的。不然一家人都在用网络,你一个人下载其他人就会跳起来。现在只能睡觉前或者早上起床下载。现在只要老婆看视频感到网速慢就怪我,快成公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下载快了你又不满意了。看来运营商挂羊头卖狗肉是有道理的

完全占用全部带宽,其它人连上网都上不了,这是什么傻屄设计?!

百度云就算全速下载,也会自动留点带宽给其它上网用户。甚至百度云可以自行设计最高下载带宽。

比如我的宽带100兆,我只使用80兆。

楼主:
目前还是没有人能提供楼主位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电脑端下载试试

网友:
阿里连个旺旺都做不好,还说什么,做的软件很垃圾。比如你最近聊天的店家,不出现你最近的记录上面,找都找不到

楼主(2021-11-24):
有人说阿里云PC端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是没有人能提供楼主位的解决方法?

奖励点汤圆试试

网友:
之前用锤子手机的时候系统里可以设置每个app锁屏断网,会不会是阿里云盘这个app自己有这个设置,锁屏后就断网,我没用过阿里云盘app,仅供参考

网友:
只能说APP优化不够好,等新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