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回流焊加热管和测温线都更换,还有部分地方温度达不到

楼主(2021-10-23):
抽屉式回流焊有部分地方温度达不到,导致贴片有些脚哄不熟,加热管和测温线都已经更换,还有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结构决定了:升温速度越快,工作盘面四周温度越偏低,应当降低升温速度。
把pid控制的p参数调低,控温曲线的升温段加长

网友B:
热风循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决定了:升温速度越快,工作盘面四周温度越偏低,应当降低升温速度。
把pid控制的p参数调低,控温曲线 ...

但是这个设置从买回来就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循环很重要

风扇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