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好东西---电热塞

楼主(2021-10-23):
无意中发现一种高温加热的东西
1、低压供电,12V或者24V
2、超高温度,轻松上1000度,且可以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
3、汽车上用的,扎实可靠
4、超级便宜,特意淘宝买了根玩玩,14块钱还包邮
5、给DIY提供无限想象空间,至少,目前我用来应急,找不到打火机时可以用它来点烟
一下是测试图:供电12V,电流6.5A,冷态时电阻0.8欧左右,最热的状态大约1.8欧

网友:
想不出来能拿来做什么

网友:
卧槽,我以为有啥特殊爱好。
看看温度,多虑了。

网友:
烙铁可以么?

网友:
点烟用热风枪就挺好

网友:
14元买一堆打火机。

网友:
先说说干什么用的吧?这个很费电的,汽车里的点烟头也能烧这么红

网友:
塞菊花爽死

网友:
这个是圆的,如果要大一点,片状的,可以搜“氮化硅点火棒”,温度和性能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汽车上,用它做电暖风吧。
用来点火其实挺好的。

网友:
6.5A,电流挺大
电子烟用的那种发热丝功耗低点体积小点也能点烟吧

网友:
交出你家的银行卡密码……

网友:
看了一下,都是车用的。请问发热部分的直径和长度是多少?买的是那种型号的?

网友:
这是做电子烟的吧

网友:
在东北,过年的时候,用来点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