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免费的屏幕录制软件

楼主(2021-10-24):
如题,网上找了很多,要么是一堆全家桶,要么是需要注册。求一款免费的屏幕录制软件

网友:
紫薯布丁

网友A:
win10自带,win+g,win+alt+r

网友:
免费的OBS就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自带,win+g,win+alt+r

怎么录全屏?好像只能录当前窗口?

网友:
Bandicam。
非常好用,一直在用

网友:
当然是无敌的 Snagit 11

网友:
OBS就可以

网友:
免费的OBS,推荐

网友:
我用B站直播姬来录制,用B站帐号就可以登录了

网友:
推荐OBS+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录全屏?好像只能录当前窗口?

这个没有研究,这个本来是用来录制游戏的。

网友:
我传个 FastStone 吧,截屏、录屏、编辑多合一的。我一般用来滚动截屏+编辑:

网友:
只是简单的录屏FastStone 可以用,简单小巧
做专业点的视频就用OBS

网友:
二楼那个软件用过。还不错。。

网友:
13楼的FastStone  才是小乔
t3486784401掌握很全面的知识和技术  当之无愧的大牛

网友:
oCam  这个很好用

网友:
免费的用过 obs
但是我买了 Bandicam + Bandicut 套装了,还是商业软件用起来方便

oCam 好像有广告

网友:
对了,如果是录屏幕操作,那推荐用 Active Presenter
就是结果导出 avi 后得自己用 ffmpeg 转下格式,否则播放容易有问题

网友:
win10自带的录屏功能 用过 挺好的

网友:
以前是屏幕录像专家,pojie不完全,效果不好

网友:
V导播录屏APP,手机下载很方便很好用

网友C:
FastStone  录制出的视频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FastStone  录制出的视频比较大。

可以选择品质和帧率的,一直在用感觉挺好的。
录制gif我用的LICEcap,以前32里工具包带的,也很好用的
LICEcap:
FastStone:

网友:
https://mathewsachin.github.io/Captura/download/
Screenrec: https://screenrec.com
Shadowplay: https://www.nvidia.com/en-us/gef ... erience/shadowplay/
AMD ReLive: https://www.amd.com/zh-hans/tech ... ftware-gaming-media
OBS Studio: https://obsprojec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