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代码放在MCU外挂的nor flash上,如何防止别人破解啊?

楼主(2021-10-24):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1385-1-1.html

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aes,MCU确实是有aes功能,但具体怎么用呢?

有什么经典的保护方案或者参考例程吗?

网友A:
现在很多nor flash都有UID和OTP区,可以利用来加密

网友B:
有什么经典的保护方案或者参考例程吗?

电路板里面放10个软包锂电池加一个光线传感器,拆机后 光线传感器 检测到光线,短路电池   原地爆炸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nor flash都有UID和OTP区,可以利用来加密

这两个很弱的,nor flash厂家,自己都说没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很弱的,nor flash厂家,自己都说没啥用。

uid还是可以的吧。只要厂商不泄漏烧写工具,算法不泄漏,就还好。。。但是程序里面使用的算法在nor上面可以直接读到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解密到内存运行

网友D:
写个boot ,烧写程序的时候,通过boot配合上位机写入加密后的程序 ,可以做到每个单片机程序都不同
运行的时候解密单片机程序到内存中,如果不是频繁开关机的  也可以解压到指定flash中,最后跳转运行
有些单片机本身内置了上面类似功能

网友:
如果是放在外部 FLASH ,Memory Map 方式读取FLASH,直接在外部 FLASH 运行,这个要看芯片支持的加密方式。
如果是通过Boot加载到内部 RAM 运行,Boot 程序可以自己实现自定义的加密算法。

网友E:
感觉通用单片机  对破解来说 无非是三千跟五千或者多两三千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通用单片机  对破解来说 无非是三千跟五千或者多两三千的区别

你高看搞破解的了。
就算破解,也不一定能用的起来。

网友G:
我们会做防拆保护,主板绕线,盖板绕线保护,硬件物理形成保护区

网友:
外置加密芯片,同时对电路用fpga加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高看搞破解的了。
就算破解,也不一定能用的起来。

好像他们会反汇编,通过修改跳转地址,让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H:
我是不是可以怀疑,破解技术都是芯片厂家的工程师做的.所以国内的芯片靠不住,因为没有底线

网友I:
做个算法重映射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AES运算量挺大的

网友J:
1. 自制烧写工具,根据芯片ID,每个芯片生产不同的已加密二进制文件,烧写到flash
2. MCU上,从flash读取数据,解密加载到内存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会做防拆保护,主板绕线,盖板绕线保护,硬件物理形成保护区

X光下面啥保护都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uid还是可以的吧。只要厂商不泄漏烧写工具,算法不泄漏,就还好。。。但是程序里面使用的算法在nor上面可 ...

UID有烧写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1. 自制烧写工具,根据芯片ID,每个芯片生产不同的已加密二进制文件,烧写到flash
2. MCU上,从flash读取数 ...

绝大多数MCU都没戏,除非有几百KB的SRAM可以挥霍。。

网友C:
工厂肯定有,就看工厂的人品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是不是可以怀疑,破解技术都是芯片厂家的工程师做的.所以国内的芯片靠不住,因为没有底线 ...

AVR/ST之类的国外大厂不也可以轻松破解么,跟厂家关系不大的,搞芯片破解的高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肯定有,就看工厂的人品了。

我真想要一个华邦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1. 自制烧写工具,根据芯片ID,每个芯片生产不同的已加密二进制文件,烧写到flash
2. MCU上,从flash读取数 ...

你这个思路跟我不谋而合了,正准备有空自己做一套这种工具,各种单片机都不怕破解了。

先烧录一个读取芯片ID和主板硬件指纹的程序到芯片,芯片返回这些数据到专用烧录工具。  烧录工具再根据这些数据自动生成不同的加密二进制文件,并再烧到芯片。   启动后芯片是解密到RAM运行

各坛友看一下上面这流程有什么缺点不?

网友:
楼主是提问宝宝。。。

网友F:
引用 网友K:
AVR/ST之类的国外大厂不也可以轻松破解么,跟厂家关系不大的,搞芯片破解的高人还是很多的。 ...

你说的都是特别容易解的单片机,你拿英飞凌,瑞萨或飞思卡尔的arm芯片给他试试。那是以万为单位,还很有可能解不出来,就算解出来了也不一定能用,你敢拿10几万赌一把吗?而且他解不出来还故意破坏你的母片,让别家也搞不成,怕不怕?

再说了,就算给了你bin文件,小的好说,大的不是谁都能有耐心搞得定的,看不看得懂都是问题。

stm32就算id加密也没卵用。
把代码加密放flash,用时解密到ram执行只是增加点麻烦,有了完整的bin文件,他可以自己搞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都是特别容易解的单片机,你拿英飞凌,瑞萨或飞思卡尔的arm芯片给他试试。那是以万为单位,还很有 ...

除非bootloader做个类似于secure boot的功能,多重校验,不是出厂程序禁止执行,这样就没办法读出来bootloader了。然而还是那句话,全凭厂家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个算法重映射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AES运算量挺大的

做个算法重映射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请问,有没有具体的操作例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自制烧写工具,根据芯片ID,每个芯片生产不同的已加密二进制文件,烧写到flash
2. MCU上,从flash读取数 ...

有开源的烧写工具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都是特别容易解的单片机,你拿英飞凌,瑞萨或飞思卡尔的arm芯片给他试试。那是以万为单位,还很有 ...

根本原因在于用户量,ST解密天天干,你说那几个一年遇不到几个,你说咋收费?英飞凌,瑞萨或飞思卡尔如果跟ST一样遍地开花,照样几千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开源的烧写工具吗?

脱机烧写的有openocd,用单片机做。
电脑端的有Python+JLinkARM.dll + Jlink仿真器,站内有资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思路跟我不谋而合了,正准备有空自己做一套这种工具,各种单片机都不怕破解了。

先烧录一个读取芯 ...

大体流程是这样。重点是自己运行时解密和校验。对关键参数校验,可以自制运算符, 可以地址映射,可以序列表中动态选取一组再运算。校验ID的接口也要隐藏起来,加干扰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根本原因在于用户量,ST解密天天干,你说那几个一年遇不到几个,你说咋收费?英飞凌,瑞萨或飞思卡尔如果 ...

你真的和他们打过交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真的和他们打过交道吗?

ST解密也不是一下子就到了几千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K:
根本原因在于用户量,ST解密天天干,你说那几个一年遇不到几个,你说咋收费?英飞凌,瑞萨或飞思卡尔如果 ...

瑞萨ARM核,听说写入时就没有读核校对的命令,
并且里面的flash有硬件加密电路,
各位网友,有对瑞萨ARM核MCU了解的吗?愿闻其详,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D:
写个boot ,烧写程序的时候,通过boot配合上位机写入加密后的程序 ,可以做到每个单片机程序都不同
运行的 ...

这个boot也在外面, 密钥也在外面, 简单防一下?

网友(2024-08-25):
引用 网友J:
大体流程是这样。重点是自己运行时解密和校验。对关键参数校验,可以自制运算符, 可以地址映射,可以序 ...

因为有的MCU没有片内Flash, 您说的所有这些动作程序都在外挂flash里面,那么读出来了,通过反汇编→反C,也能找到这些方法呀,还是防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经典的保护方案或者参考例程吗?

电路板里面放10个软包锂电池加一个光线传感器,拆机后 光线传感器  ...

直接将黑索金裹在雷管上炸的也不彻底,不如加高压直接烧毁主芯片

网友:
ESP32程序可以外挂flash里面 , 并且MCU有加密功能 , 听说还破解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他们会反汇编,通过修改跳转地址,让程序正常运行

一个简单的程序,就不用费脑筋加密了。复杂的程序,可以有多少跳转指令?你能确定哪个跳转指令与加密相关?如果有能力把所有的逻辑关系都分析到位,那么自己写也没难度吧,还需要破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