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ZYNQ矿板EBAZ4205增加hdmi显示接口

楼主(2021-10-25):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3584-1-1.html
受到老哥的启发,今天正好摸鱼尝试驱动一下hdmi

其实hdmi输出功能只需要连4对tmds和1个HDMI_OUT_EN共9根线(HDMI_OUT_EN应该也可以省)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B19 [get_ports {TMDS_0_data_p[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H16 [get_ports {TMDS_0_data_p[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C20 [get_ports {TMDS_0_data_p[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F19 [get_ports TMDS_0_clk_p]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K17 [get_ports hdmi_oen_0]

剪了一根hdmi线加上上拉电阻试了下
最后成功点亮

显示效果略微有点闪烁,然后俺也下单了hdmi免焊接头,下一步做的好看一点

网友A:
hdmi免焊接头是啥样子的?

网友B:
有外接RGB/HDMI桥接吗

网友C:
zynq没有gpu。。。接hdmi没有什么用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ynq没有gpu。。。接hdmi没有什么用处了。

可以 PL端跑摄像头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免焊接头是啥样子的?

淘宝关键词 hdmi免焊接。

不过iic需要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外接RGB/HDMI桥接吗

没,直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