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2电池哪个品牌的容量最大?

楼主(2021-10-25):
常见的GP, 万胜,松下、金霸王.... 京东自营都没有写容量。

飞利浦有容量表:

网友A:
按datasheet来看都没多大区别:(能找到资料的)
ENERGIZER: 235mAh
Maxell: 220mAh
muRata:220mAh
renata: 225mAh(官网Nom. Capacity 260mAh,PDF内Rated Capacity 225mAh)
Maxell CR2032H: 240mAh
Panasonic: 225mAh

楼主:
所有品牌都说自己的容量更高,但都没有列出容量。

下面是金霸王的说明:

楼主:
买了金霸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datasheet来看都没多大区别:(能找到资料的)
ENERGIZER: 235mAh
Maxell: 220mAh

支持国产,选天球2032。。

这个料号只要正规大厂新电池(我记得2032是2年有效期?),容量都在200mah上下,旧电池有可能电压够但是内阻极大(见过空载3.1v+但是手一摸就快速往下掉的旧电池),新电池短路电流甚至有几百ma不过也会快速衰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国产,选天球2032。。

这个料号只要正规大厂新电池(我记得2032是2年有效期?),容量都在200mah上 ...

CR2032还真没买过天球的,AG13用的是天球,还可以。

那个renata的CR2032写的7年有效期,但之前买他们的手表电池真的不太愉快,有点失去继续尝试这个牌子的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国产,选天球2032。。

这个料号只要正规大厂新电池(我记得2032是2年有效期?),容量都在200mah上 ...

国产的数据手册看起来肯定不错。

但实际用起来就不一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国产,选天球2032。。

这个料号只要正规大厂新电池(我记得2032是2年有效期?),容量都在200mah上 ...

天球的电池非常烂,内阻比其他的大。只能用在时间芯片的后备电源上面。遥控钥匙上用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R2032还真没买过天球的,AG13用的是天球,还可以。

那个renata的CR2032写的7年有效期,但之前买他们的 ...

CR2032电池还是要买松下的。性价比好。

网友:
松下,索尼。

网友:
我是汽车厂的,我这里原配汽车遥控钥匙电池是松下的 2032。
我自己的车钥匙换电池的时候也是买的松下的电池,效果更原装电池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球的电池非常烂,内阻比其他的大。只能用在时间芯片的后备电源上面。遥控钥匙上用都不能用。 ...

估计你x宝买的陈年老货。。我这边 采的全新2年内的瞬间短路电流都能打到5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x宝买的陈年老货。。我这边 采的全新2年内的瞬间短路电流都能打到500ma。 ...

商城买的 。买了2板,都是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x宝买的陈年老货。。我这边 采的全新2年内的瞬间短路电流都能打到500ma。 ...

天球确实不行,买了一排,装车遥控用,买回来装上就可以用,还没有用的电池放一年多就没有电了。

网友:
虚电,电压有3V,没有容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球确实不行,买了一排,装车遥控用,买回来装上就可以用,还没有用的电池放一年多就没有电了。 ...

好吧,看来我这边设备电池短命的原因找到了。。。。曾经3个月就不保存时间了我晕。我还专门把肖特基换成漏电小的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032电池还是要买松下的。性价比好。

要京东自营才行。

我从我姐的玩具店那的几粒松下我怀疑是假的。

网友:
现在买京东的南孚传应物联2032电池,比天球好太多了,重要的不是容量,而是两年后还有电量。

网友:
松下的电压降低的快,不行,没有南孚金底电池耐用。

网友:
关键是买到真货

网友:
天球的2032是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