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N年前买的一台3302LCR测试仪,被整懵了

楼主(2021-10-26):
修了七八天,故障现象是DCR短路测试失败,LCR没有一个档位是准的,现在完全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谁有LCR数字电桥测量原理方面的资料可以发点给我参考一下,要是有3250或是3302的维修手册那就太好了,有维修手册付费也行。

楼主:
买来的时候还是好的,虽不是很准可以测量,后来有一次测量时莫名其妙的就发现偏差很大不准了。

楼主:
刚在论坛上搜了下,LCR的资料还真不少,先学习几天。。

网友:
通病,换几个量程切换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一堆啊,3-4种各种型号,二十多个呀。。。

网友A:
有固定档位的, 手动选择档位, 一个一个的试档位继电器, 看看继电器怎么样.
看布局, 照片下面一排整齐的继电器应该是用于选择不同电阻档位的

网友B:
这个机子好用吗?我想收一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固定档位的, 手动选择档位, 一个一个的试档位继电器, 看看继电器怎么样.
看布局, 照片下面一排整齐的继电 ...

我一个一个继电器都量过导通电压了,最大的才0.1-0.2mV,应该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好用吗?我想收一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坑

这个机子各种改版的太多,大多老旧年久失修,最大的坑就是没有维护手册,有了故障不好修理,还有不知道LCR档的具体校准方法,只有DCR可以自己用一个电阻箱校准

网友C:
我力科示波器62XS换电子后装回去就不开机,坛子里有没有人会修,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力科示波器62XS换电子后装回去就不开机,坛子里有没有人会修,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

是换电池吧?换电池时断电掉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