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的剩余时间变化非常慢,还存在跳变,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10-26):
家里一台惠而浦的滚筒洗衣机设定好35分钟洗,实际上过了十六七分钟了,它上面的剩余时间还剩下30分钟,比实际慢了很多。而且它上面剩余时间也不是顺序变化的,它存在一下跳变减少几分钟。

导致一直在洗不会停,因为时间过得太慢了,像洗衣机上面的剩余时间是从启动开始精确计算的还是动态估算的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主板坏了呗。。。或者单片机晶振由于温度变化 不准了

网友:
主板进水了,拆出来烘干

网友:
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

网友:
稍微误差有的,家里的LG的,显示5分钟,往往多几分钟,好像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呗。。。或者单片机晶振由于温度变化 不准了

我估计洗衣机是根据阶段计算时间的。有些阶段比较快,有些阶段几分钟才做完。

做完了这个阶段,才更新时间。

楼主可以核对一下总时间是否准确

楼主:
回楼上各位坛友

总时间肯定是对不上的了,因为我这里观测了一个多小时,洗衣机剩余时间才走了不到10分钟,越往后越来越慢。
我切换到桶清洁程序,实际十分钟,但是剩余时间一分钟都不动。
这个跟晶振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传感器参与计算这个时间。

网友:
放水水压啊,干衣停车时的惯性大小也会影响时间啊,这个主板也只能等传感器信号OK了才能下一步。

网友:
我的西门子也会慢一些,确实是我水压低的问题,进水慢,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是不是坏了

网友:
安装WINDOWS也有这种感觉

楼主:
判断应该是排水阀坏掉了,因为我自己用的是波轮洗衣机,这滚筒洗衣机是我哥这边的,我没用过滚筒的,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一直在排水,应该排水阀坏掉了。

网友B:
看下排水阀是否需要清理一下,有的滚筒洗衣机前面就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排水太慢会导致时间加长。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洗衣机甩干时震动很大是怎么回事?洗衣机都能跳起来。
还有偶尔洗衣服时底部那个盘不转,桶能转又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洗衣机甩干时震动很大是怎么回事?洗衣机都能跳起来。
还有偶尔洗衣服时底部那个盘不转,桶能 ...

洗衣机甩干时震动很大,是衣服重量不平衡,重新摆一下衣服。

如果每次都这样,换洗衣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排水阀是否需要清理一下,有的滚筒洗衣机前面就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排水太慢会导致时间加长。 ...

洗衣机插电,开启电源,按启动开始洗,这整个过程中,排水阀的转轴看不到任何动作。

这种排水阀是3根线的,一时没搞清楚线的含义,但是问题肯定就出在一直排水,水蓄得太慢,导致剩余时间几乎不变化。

好在就算主板坏了也不怕,淘宝80块钱能买到,如果排水阀坏了,就20几块钱。

网友:
估计排水管进空气了,导致排水排不出,从而一直在排水。

楼主:
搞定了,很低级的问题,有东西塞卡住排水阀,导致关不死。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洗衣机的时间就是个预估时间,根据进水时长,排水时长会有比较大的偏差,带烘干功能的,烘干时跟温度也有关系,所以不准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很低级的问题,有东西塞卡住排水阀,导致关不死。

我的洗衣机昨天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在5分钟停了N久,到了2分钟又停了N久,从5分钟到0用了差不多2小时。周六再看看

网友:
清理洗衣机排水口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硬币、发卡、玩具都找到过,也不知道怎么弄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