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地面的防水材料大家有什么推荐?(求推荐柔性防水材料)

楼主(2021-10-26):
我之前一直使用正品的黑豹,但现在发现有些问题,想换一个品牌。

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A:
之前和搞装修的聊天, 聚氨酯和水泥的防水涂料, 实际上坚持不了多少年就会出一些沙眼和裂缝,
这个防水主要还是靠斜铺,  地面形成到地漏的斜面, 能及时的把水排空, 从而避免漏水和渗水,
听他说, 十年的老房子, 无论当时怎么做的防水, 卫生间要是长时间的积水, 楼下都会出问题.

楼主:
今天我一个政府大型基建项目的监工老总过来帮我看了现场,提出了几个建议。

我也感觉,黑豹这样的胶水性质的涂料,时间长了肯定有老化问题。

所以我要换一种材料。

楼主:
这位老总的两个有价值的意见是:

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
水泥砂浆+防水粉/防水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和搞装修的聊天, 聚氨酯和水泥的防水涂料, 实际上坚持不了多少年就会出一些沙眼和裂缝,
这个防水主要 ...

你说的“聚氨酯和水泥的防水涂料”。我查了黑豹,是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成分不一样?  谁知道使用年份?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简称 JS防水涂料 ,J指聚合物,S指水泥,故JS就是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是一种以聚丙烯酸酯乳液、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乳液等聚合物乳液与各种添加剂组成的有机液料。.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是和水泥、石英砂、轻重质碳酸钙等无机填料及各种添加剂所组成的无机粉料通过合理配比、复合制成的一种双组份、水性建筑防水涂料。. 在建筑工程中,JS-复合防水涂料和水泥聚合物防水涂料是同一种材料。. 中文名.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网友B:
东方雨虹不是国内第一吗?股票都成了白马股,实际质量如何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方雨虹不是国内第一吗?股票都成了白马股,实际质量如何就不知道了。

东方雨虹类似黑豹的产品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和搞装修的聊天, 聚氨酯和水泥的防水涂料, 实际上坚持不了多少年就会出一些沙眼和裂缝,
这个防水主要 ...

我的老房子马上十年了,72小时闭水实验肯定能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老总的两个有价值的意见是:

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

无法抵抗不均匀沉降导致的裂缝,刚性防水材料没有延展性,非常小的裂缝都抵抗不了。不然都用刚性防水就可以了,就没有防水卷材什么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方雨虹类似黑豹的产品是什么?

我也不太懂。他有好几种材料类别,js防水类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上有三款,都是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太懂。他有好几种材料类别,js防水类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上有三款,都是柔性的。

好,有京东自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抵抗不均匀沉降导致的裂缝,刚性防水材料没有延展性,非常小的裂缝都抵抗不了。不然都用刚性防水就可 ...

对!我这次就想找柔性防水材料,能抵抗一定的后期裂纹。

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聚氨酯和水泥的防水涂料”。我查了黑豹,是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成分不一样?  谁知道使用年份? ...

我说的是两种材料, 一种是聚氨酯的, 黑色胶状的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聚合物水泥的 粉末状的

之前装修时研究过这个, 墙体水泥,  墙体水泥和管道之间, 时间长了难免会裂缝,
无论什么材料, 都有一个类似于形变指标的, 这些材料能承受一定宽度的裂缝,
如果墙体裂缝超过这个值, 估计也就被撕裂了.

另外, 施工时, 墙体边角和管道结合处都使用防水材料加一种纤维绷带涂敷的方式, 增强抗形变能力,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的手段.

能够抵抗水泥墙体裂缝之后, 才是耐候和寿命问题, 这个就看不同厂家了.

这是我之前掌握的信息, 可能不够正确, 聚氨酯有弹性,能够抗形变我理解,  聚合物水泥我感觉是没有弹性的, 不知道这个材料是怎么解决墙体裂缝问题的.

可以再找你那边的专家讨论下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房子马上十年了,72小时闭水实验肯定能过。

我家的防水也是我研究了好久做的, 使用的是百得的聚合物水泥材料,
这么多年过去, 闭水试验我是没啥信心的, 每次洗澡之类的, 会用刮板尽量把水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两种材料, 一种是聚氨酯的, 黑色胶状的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聚合物水泥的 粉末状的

之前装 ...

我上面的黑豹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的不是粉末状的。非常像白乳胶,味道也是白乳胶。跟水泥1:0.9混合使用。干了会变成纯黑色。这个的确没有弹性,轻微都变形都抵抗不了。

我对你说的聚氨酯感兴趣,它大概能抵抗多大的裂缝?1mm甚至2mm可以吗?

有品牌和型号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房子马上十年了,72小时闭水实验肯定能过。

我5个月前做的防水,一个星期闭水都过了。现在再测试,发现又有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京东自营有水性聚氨酯。打开瓶子直接使用。

水性聚氨酯是否没有油性好?

长期泡水泥,水性会否出问题?

楼主:
我领悟到了:黑豹是跟水泥混合,肯定是刚性,没有任何柔韧度。

网友:
上次防水用的是立邦的,刚好一个认识的在立邦本地做销售。按照他的推荐,最终买了普通型(快涂宝3合1防水],单价105)和柔韧型(亮彩防水,单价180)的,没有去注意实际效果,不过,你需要的应该是找柔韧型的。
因为没有积分券(回扣券),土工说质量好像没有德高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黑豹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的不是粉末状的。非常像白乳胶,味道也是白乳胶。跟水泥1:0.9混合使用。 ...

东方雨虹这款丙烯酸的高弹款,介绍里面号称5.91mm也能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方雨虹这款丙烯酸的高弹款,介绍里面号称5.91mm也能防水。

5.91mm 我不需要这么多。

1mm就够了。

300的型号没有看到支持多少mm,只说120%拉伸。 相当于多少mm ?

网友:
以前看视频,了解到有一种叫聚脲的涂料,抗撕裂效果很好。
刚才特意搜索了一下,有搜到屋顶防水的应用,没有卫生间防水的应用

网友D:
我是水泥基面用有机硅刷过,然后用稀的堵漏灵再刷两遍,重点刷管根和墙角。

然后刷柔性防水3遍,第二遍铺网格布浸刷。柔性防水用的雨虹的。

铺砖的时候水泥也是用有机硅和水搅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黑豹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的不是粉末状的。非常像白乳胶,味道也是白乳胶。跟水泥1:0.9混合使用。 ...

建筑行业和日常的快消行业不一样, 想找一些专业的数据或者信息都很难, 都是一些营销号,
国内普通从业者大部分都是民工级别, 不懂这个. 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员, 对材料有研究的也是极少数, 也没办法获得多少信息.
可以试试看看国外的品牌网站了解一下, 看有没有这些材料比较中立的技术资料 或者目前最新的材料和产品.

目前我的建议就是正规品牌聚氨酯, 接缝和管道处增加绷带处理, 然后就是地面做好斜铺, 用个好地漏.
也可以更极端点, 像一些酒店一样, 把淋浴间安装一个一体的PVC的地面, 整个托起来.
总体的原则就是及时排干, 避免积水, 如果墙体开裂或形变非常明显, 估计常见的防水都解决不了.

网友:
我用的雨虹 200S

网友E:
关注一下,家里房子装修半年,厕所、阳台、楼梯转台都是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筑行业和日常的快消行业不一样, 想找一些专业的数据或者信息都很难, 都是一些营销号,
国内普通从业者 ...

我现在要解决楼板开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5.91mm 我不需要这么多。

1mm就够了。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解决楼板开裂的问题。

开裂明显的话, 一般家庭装修的防水估计是没戏了, 如果不好修复, 就考虑下酒店那种, 将卫生间干湿分离, 然后淋浴区单独做一个PVC的一体式地板, 这样怎么开裂也没问题, 地板老化了更换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裂明显的话, 一般家庭装修的防水估计是没戏了, 如果不好修复, 就考虑下酒店那种, 将卫生间干湿分离, 然 ...

因为某些原因,我有2层的楼板开裂,而且属于严重的程度。

这搞死我了,半年前我开始折腾,然后3个月后重新测试,发现又漏水了。

可能还是有继续的轻微变形裂变,或之前的裂缝太大,黑豹覆盖不了。

半年前没有多少经验,我现在评估是处理失误,今天早上花了2个小时才砸掉之前做好的3平方防水,准备使用上面监理老总推荐的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应该是我之前使用过的“刚玉”补漏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注一下,家里房子装修半年,厕所、阳台、楼梯转台都是漏水。。。

没漏过水的飘过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某些原因,我有2层的楼板开裂,而且属于严重的程度。

这搞死我了,半年前我开始折腾,然后3个月后重 ...

楼板裂是要用碳纤维和树脂补强,碳纤维要裂缝两边延伸至少各十公分,裂缝要清洗并加压注胶。然后再堵漏王。最后柔性防水涂料加玻璃纤维做防水。这样是最保险的。

网友:
老房子装修(2012)七年后(2017),再和当年一起跟开发商斗过的邻居聊起楼板裂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某些原因,我有2层的楼板开裂,而且属于严重的程度。

这搞死我了,半年前我开始折腾,然后3个月后重 ...

开发商楼板偷工偷料,楼板过薄,所有预埋的入户管道的位置都会裂。没有预埋管道的位置裂不裂随机。我家是地板还行,天花板稀碎。我去我楼上一杯水倒在毛坯地板上,楼下立马看见沿裂缝水滴汇聚成股开始淌水。不过后面没有新的裂缝,地基应该没太大问题,主要还是楼板太薄且水泥凝固时没有喷水养护。

网友:
70年土地证是有道理的。当房子坏到不行的时候。证还有效更堵。
防水的核心还是要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板裂是要用碳纤维和树脂补强,碳纤维要裂缝两边延伸至少各十公分,裂缝要清洗并加压注胶。然后再堵漏王 ...

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有比较强的渗透性,而且生成的结晶寿命是永久的。

碳纤维是什么东西?有淘宝或京东购买链接?

高压估计不适合我,这些缝太细,数量太多,肯定有处理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有比较强的渗透性,而且生成的结晶寿命是永久的。

碳纤维是什么东西?有淘宝或 ...

碳纤维布,这个高压灌注的不是防水材料,是用于把裂缝两边拉住的双组分树脂(时间太久,有点不确定是什么胶水,应该是树脂)。粘钢和粘碳纤维布一样的原理,加强抗拉能力。混凝土抗拉能力弱,加强抗拉能力能防止裂缝。这个要咨询一下专业的,我只是知道并见过个别实例。开发商建房子倒板是没怎么浇水的,这个是当年开发商的监理被我问到没词后承认的,所以裂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的楼上客厅或卧室地板只要有水都能漏水到我家天花板。所以楼板裂太常见了,所以我防水都加了玻璃纤维网,加强抗拉能力。我家楼下邻居认识近十年了,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家漏水到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这次就想找柔性防水材料,能抵抗一定的后期裂纹。

求推荐。

德高K11。一家老小住一起,我老房子一天估计有三分一的时间地板是有水的(三房一卫,当时买不起大的)。如果有裂缝肯定会漏,瓷砖和防水层之间的砂浆层在每天补水的情况下是一直有积水的,所以我确信我老房子的防水目前还没有出问题。我见过三套防水出问题的房子,不需要地面积水,只需要卫生间有人用,通过毛细现象就导致了同层或楼下的墙壁受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有水性聚氨酯。打开瓶子直接使用。

水性聚氨酯是否没有油性好?

我用的防水涂料都是用水调的双组份的,不过应该不是聚氨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水泥基面用有机硅刷过,然后用稀的堵漏灵再刷两遍,重点刷管根和墙角。

然后刷柔性防水3遍,第二遍铺 ...

跟我家的差不多,握个爪

网友F:
聚氨酯那种我买来刷过墙面跟相邻铁皮瓦的缝隙。油性水性都买过,几个月后就被太阳晒得到处开裂。干了之后也是硬邦邦的,感觉不到弹性,淘宝买过2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聚氨酯那种我买来刷过墙面跟相邻铁皮瓦的缝隙。油性水性都买过,几个月后就被太阳晒得到处开裂。干了之后也 ...

太阳晒我感觉还是得用铝箔胶带沾一下遮光。太阳紫外线破坏力太强了。

聚氨酯正常情况应该寿命挺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