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可以配外置锂电池的逆变器?找很久找不到。

楼主(2021-10-26):
电池是 14S

单节电压 满电是 4.2v 总共是 58.8v

单节额定电压是 3.7v 总共是 51.8v

低电保护觉得 3.3v 比较合适,总共是 46.2v

找了一家连逆变器内部主板都有单卖的工厂店,网页有说可以修改输入电压上下限的保护

我问了卖家,说我的范围太宽,用不了

我就奇怪了,输入电压变化一点,顶多影响效率和最大功率,难道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是固定比例关系?不知道动态恒定输出电压?

请问有没有满足我需求的逆变器呢?1000W 左右都行。

网友A:
常规逆变器一般是推挽开环升压,220V输出母线使用450电容,最低电压320才能不掉电。所以输入高低压比值在1.4是可以的,你这个要求不难满足。 可能大家使用的都是13串,范围和你的有些出入,又不想改变压器,所以就说搞不定。

网友:
你这个好像通讯的逆变电源有

网友:
有锂电up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逆变器一般是推挽开环升压,220V输出母线使用450电容,最低电压320才能不掉电。所以输入高低压比值在1. ...

逆变器基本都是针对铅酸的。

网友:
通信逆变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