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键盘清洁,用哪种气吹比较好?

楼主(2021-10-26):
用于清洁的气吹好像有好几种,
目前在用第一种,
今天看到有一种金属气口(第二种),口子比较小的,这种吹力是不是比较大,有人用过这种么
第二种气吹清洁效果是不是比第一种好呢

第一种:

第二种:

网友A:
皮吹子吹电脑没啥劲吧

买个8L无油气泵,那种白色静音的,配合吸尘器搞定家里所有电器除尘,不需要拆机,还能给自行车打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吹子吹电脑没啥劲吧

买个8L无油气泵,那种白色静音的,配合吸尘器搞定家里所有电器除尘,不需要拆机,还 ...

你买的哪个牌子无油气泵呢

网友B:
一定要买个带软毛刷的套装,毛刷好用,一下把屏幕就清理干净了

网友:
光给键盘除尘,买一瓶压缩空气够用很久了。

网友:
真像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空气压缩机 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买个带软毛刷的套装,毛刷好用,一下把屏幕就清理干净了

屏幕用软布清洁更好

网友C:
真要吹的话,得是这种。

网友:
我用得不多,买淘宝上26块包邮的罐装压缩空气
不过夏天吹会有冷凝水,要等挥发干
我给笔记本和台式机除尘也是用这个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嘴?

网友:
这种还不如把键盘反过来拍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嘴?

费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吹的话,得是这种。

这种我有一个杂牌的,把吹头再改小了,有一次使用电机直接冒烟了

网友E:
有空将笔记本带至机场,放在涡扇发动机后面给吹一下就清洁了。

网友:
我觉得那种软胶好使,粘得干干净净

网友F:
搭车问一下:键盘表面的油光如何去除

网友:
立起来,用油漆刷刷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一下:键盘表面的油光如何去除

这是包浆了吧

网友:
上班公司的气泵 对着出气口一吹 啥灰尘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吹子吹电脑没啥劲吧

买个8L无油气泵,那种白色静音的,配合吸尘器搞定家里所有电器除尘,不需要拆机,还 ...

你的气泵多少钱买的,可以说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气泵多少钱买的,可以说下么

我买的时候180,看了眼现在变贵了不少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空将笔记本带至机场,放在涡扇发动机后面给吹一下就清洁了。

危害公共设施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危害公共设施罪。。。。

呵呵呵~~  我是在想...正因如此,藉此可将整个都给换新,估计是可将笔记本与笔记本持有者一起都给换新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