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朗6500耳温枪测温按钮无法弹起故障的修复

楼主(2021-10-26):
博朗6500耳温枪测温按钮无法弹起故障的修复
by litchiate 2021-10-26
问题描述:
测温按钮无法按下,无法弹起,无法测量

拆机:
取下电池仓内一个螺丝后,沿下图框内方向拆机

拆解后可见一处断裂痕迹

下方的卡扣疲劳断裂后,测温按钮无法接触到轻触按钮导致了故障

处理:
卡扣修剪后用胶水粘贴到测温按钮十字柱上
胶水干透后装回去
OVER

另,切换测量摄氏度和华氏度的方法
1、确保耳温计处于关闭状态。
2、按下并按住电源键不放,大约5秒后显示屏将依次出现:℃/SET/,℉/SET。
3、当显示屏上出现您想要的温度单位后立即松开电源键。

网友A:
同款,不准,挺坑人
最后换了医院护士同款,欧姆龙的测温笔,腋窝5秒出结果,和水银体温计很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不准,挺坑人
最后换了医院护士同款,欧姆龙的测温笔,腋窝5秒出结果,和水银体温计很接近 ...

你肯定买的是冒牌。

欧姆龙的才是真正的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不准,挺坑人
最后换了医院护士同款,欧姆龙的测温笔,腋窝5秒出结果,和水银体温计很接近 ...

耳温本来就高于腋温.

重复性挺好的, 我一般转动角度多测几次取最高值

网友:
我家也用这个测温计,  挺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