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WiFi智能插座的有线智能插座?

楼主(2021-10-27):
手机远程控制的那种.
就是不用无线,用网线

网友A:
旁边放个路由器

网友B:
插座没界面,配置网络需要先找到它,找到它之前需要给他一个IP,无线插座一般都有热点功能,先用手机连这个热点,然后做网络配置,让插座连服务器,然后手机去服务器遥控插座。
如果是有线的,手机怎么一开始找到它,不是不行,好像会更麻烦。

另外有线的插座硬件成本比无线对的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放个路由器

不想加路由器才想找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没界面,配置网络需要先找到它,找到它之前需要给他一个IP,无线插座一般都有热点功能,先用手机连这个 ...

初始是个固定的IP地址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始是个固定的IP地址不可以么

自动获取地址,不需要固定地址,比wifi省事多了。通过序列号添加设备

网友:
PDU设备找一下

网友:
机柜用的网控排插

楼主:
机柜用的PDU插排体积太大,价格上千,几千,我只需要一个wifi插座的功能

网友:
楼主只要一个?那建议自己用 MCU 来 DIY 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是个固定的IP地址不可以么

你知道所在网络环境前三段是什么吗,也不知道你指定的ip有没有和别人冲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所在网络环境前三段是什么吗,也不知道你指定的ip有没有和别人冲突。 ...

呃,你用过路由器吗,不是无线路由器。你是怎么进入配置页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呃,你用过路由器吗,不是无线路由器。你是怎么进入配置页面的?

路由器管理有两个方式,有线方式,路由器的ip是固定值,写在路由器铭牌,电脑自动获取ip之后,主动访问路由器的web服务。
无线方式,默认没有密码,路由器的ip是固定值,写在路由器铭牌,电脑自动获取ip之后,主动访问路由器的web服务

这两个都不适合有线插座,因为路由器是整网络的核心,大家的ip都由他分配。

一个插座,没这个待遇,除非你不想连别的设备,只连这个插座,那样很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管理有两个方式,有线方式,路由器的ip是固定值,写在路由器铭牌,电脑自动获取ip之后,主动访问路 ...

zeroconfig / mDNS 了解一下,局域網設備自動獲取 IP 後,可以在同一個局域網使用 hostname.local 代替 IP 地址訪問目標設備

只要 hostname 有一個出廠預設名字就好,連上後可以修改

我快接近 10 年前做的 加热器 就有這個功能,請留意網頁地址欄中的 url 是 heater.local
https://blog.d-l.io/my-old-projects-zh

网友E:
用esp32做主控,加个以太phy
用蓝牙配置网络
成本比wifi插座高不了多少。
当然,esp32比8266贵了点。

LZ的要求,好象现成的只有pdu能有以太网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esp32做主控,加个以太phy
用蓝牙配置网络
成本比wifi插座高不了多少。

ch579M估计更简单一些,零卖6块多钱,加个网口插座就行了,各种例程官方都有

网友:
哈,确实579更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zeroconfig / mDNS 了解一下,局域網設備自動獲取 IP 後,可以在同一個局域網使用 hostname.local 代替 I ...

这个需要特殊的路由器来支持吗?还是所有路由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特殊的路由器来支持吗?还是所有路由器都可以。

都支持。其實和路由器、交換機沒有關係。

只要手機和電腦的操作系統支持就行

zeroconfig 最早是 蘋果 創建的,蘋果系列的就不用說了,linux 十幾二十年前也早就普及了

windows xp 的時代,默認沒有,可以自行安裝相關組件,一般安裝了 adobe pdf 等軟件的時候,adobe 會順便安裝這個組件

就算系統不支持,此功能也可在打包到 app 裡面,或者用專門的掃描 app 來查詢 local 域名對應的 ip

楼主:
呃,我想买个现成可以用的,坏了可以再去买,不能太贵的.

看了一圈 准备买 [串口服务器+串口继电器模块] 或 [网络IO] 试一下。

网友:
这种以太网可控pdu一般给局域网内用的。apc就挺多的,但基于web,snmp这些方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呃,我想买个现成可以用的,坏了可以再去买,不能太贵的.

看了一圈 准备买 [串口服务器+串口继电器模块] 或  ...

我以前买过一个板,是8路继电器,网口的,好像也是论坛的人做的,8路差不多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买过一个板,是8路继电器,网口的,好像也是论坛的人做的,8路差不多200块 ...

买了这个云版本,再加下面闲鱼买的开关。还没收到货,店家图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zeroconfig / mDNS 了解一下,局域網設備自動獲取 IP 後,可以在同一個局域網使用 hostname.local 代替 I ...

这个需要路由器支持吧, 就是一个IP - NAME的映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需要路由器支持吧, 就是一个IP - NAME的映射吧?

不用,ip 動態改變沒有關係,和路由器無關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D:
zeroconfig / mDNS 了解一下,局域網設備自動獲取 IP 後,可以在同一個局域網使用 hostname.local 代替 I ...

看完你的博客老旧作品,膜拜下,很厉害
尤其是你那个自动开关窗神器,配合传感器,就更实用了,可惜现在的小区窗户不是推拉的,是合页的方式,没法复刻一套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