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反贴 可以接单

楼主(2021-10-27):
LED反贴 已可以接单。  需要注意PCB的锣空位要比LED的发光体大。

  PCB的对孔的加工的孔差不多都是圆或者有圆角的,LED的发光体差不多都是方的。
要注意LED的发光体是否可以放到槽内

锣槽的公差是+/-0.2MM。钻孔的公差 +0.13mm/-0.08mm

网友A:
锣空具体需要大多少呢?这个是根据你们铣刀的尺寸来吗?我看参数里面最小钻孔是0.2mm,那是不是只要每边扩大0.1mm(上下或左右两边加起来扩大0.2mm)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锣空具体需要大多少呢?这个是根据你们铣刀的尺寸来吗?我看参数里面最小钻孔是0.2mm,那是不是只要每边扩 ...

锣槽的公差是+/-0.2MM。钻孔的公差 +0.13mm/-0.08mm

网友:
LZ图中的尺寸PCB怎么画封装?孔多大?

网友:
今天想申请反贴的红外LED,C108185,提示“您申请的器件目前已下架,请联系工作人员“,我QQ问客服,她问了审核器件的客服说反贴的目前还不支持上架,请问反贴选型是有什么限制吗?我看了下同封装的C264609是在可贴库里的,但不好买

网友:
看来大家 都想这么干哈

网友B:
好奇反贴的话,吸嘴是怎么吸取元件的

网友:
这个反贴LED是麻烦,我们合作的加工厂好几次都不给贴,后来都是让工人手工焊接的

网友(2021-12-28):
正想用,封装怎么画的,楼主上传下

网友C:
  什么情况下 会用到反贴?
我们自己的贴片机,现在工人师傅还不情愿贴LED,就是正贴也是经常贴反,现在就是不同厂家的0805贴片LED,  封装都不一样   正负极都不一样   哎
搞的我们都不敢轻易更换LED  供货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下 会用到反贴?
我们自己的贴片机,现在工人师傅还不情愿贴LED,就是正贴也是经常贴 ...

好多电容触控的面板按键指示用的反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下 会用到反贴?
我们自己的贴片机,现在工人师傅还不情愿贴LED,就是正贴也是经常贴 ...

反贴是指的LED元件本身就是设计用来反贴的,需要在板上开孔,不是把正常器件反过来贴啊。。。

网友(2022-02-19):
引用 网友B:
好奇反贴的话,吸嘴是怎么吸取元件的

买LED的时候, 可以多花10块钱每盘,让他们给重新编带,这样贴片机就可以贴了,我们经常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