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POE分离器合成器可以混搭使用么?

楼主(2021-10-27):
8芯网线POE供电,选哪几根芯供电好像有多种选择:

模式A(空闲线45,78供电):45(蓝、蓝白)为,78(棕白、棕)为-
模式B(数据线12,36供电):36(绿白、绿)为,12(橙白、橙)为-

混搭使用,似乎有损坏设备的风险,
各位遇到过混搭使用,损坏设备的情况么

网友A:
符合标准的不同厂商产品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合标准的不同厂商产品是可以通用的

这个不是标准方案,合成器输入:DC+网线,输出:网线
线序有多种配置,混搭可能会有线序错乱,有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标准方案,合成器输入:DC+网线,输出:网线
线序有多种配置,混搭可能会有线序错乱,有可能导致 ...

那就比较危险, 极性好说,关键是电压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比较危险, 极性好说,关键是电压不定

网线有8芯,你知道哪几根用于供电么

网友B:
我用了两个牌子的POE交换机,只用网线其中的4线,所以一根网线可以接2个POE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两个牌子的POE交换机,只用网线其中的4线,所以一根网线可以接2个POE摄像头。 ...

一根网线可以接2个POE摄像头怎么做到的,可否说下用的什么产品么

网友C:
非标的电压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的电压都不一样

poe通电有一个协商过程,确定是poe设备,才会48v供电
非标48v,和标准poe电源一样电压,但是没有协商过程,直接供电的

标准poe供电,用1、2、3、4、5、6、7、8芯中哪几根,有好几种配置,
如何知道供电用的是哪几根芯呢

网友:
我记得标准的就两种,一种是1236,一种是4578,1236是叠加信号一起走的,所以极端的情况下可以一根网线传送两路,4578就是信号和电源分开的,通常情况下发射端只有一种模式,接收端两种模式都会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poe通电有一个协商过程,确定是poe设备,才会48v供电
非标48v,和标准poe电源一样电压,但是没有协商过程 ...

遇到过12V的非标POE,很多私人的电压乱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网线可以接2个POE摄像头怎么做到的,可否说下用的什么产品么  ...

以前是用波粒的POE交换机,后来淘宝上搜:海思POE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