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给顾客修一台叉车充电器悲剧了,修不好就做一个

楼主(2021-10-27):
给给顾客修一台叉车充电器悲剧了,修不好就要做一个给顾客。充电器是24V15A的,通电不输出,以为问题很简单,给顾客报了一百元费用,结果检查后是主控芯片,功率管烧了,只有辅助电源在工作,像是台湾产的,电路复杂没法修,谈好的事必须要完成,又不好二次加价,只好找个300瓦5V60安的恒流电源来改造

网友:
你这是要牛上天啊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天呐,不做检查就先把治疗费定了啊

网友:
楼主太实在了, 好人啊

楼主:
拆下原变压器,绕组全拆了,原初级28匝对应150V(半桥),次级2匝对应5V,芯片供电辅助电源双5匝,风扇供电7匝(估计16V左右)

楼主:
原绕组匝数不变,拆除后又重新绕回,初级线径0.5 2线并绕变成0.3 4线并绕,从新绕了次级1.5单线绕12匝加12匝(有中心抽头)

楼主:
变压器今晚已绕好还没做焊脚,明天继续

网友A:
打算改反激?之前是半桥llc么?

网友:
改输出电压,次级对应绕组按电压比改匝数,线径反比于匝数的平方根。楼主改的是半桥,输出滤波电感也得一起改。充电器在恒流源的基础上增加了恒流、限压、浮充和转灯电路。慢慢折腾吧

网友:
采样和环路,由于改的倍数比较大,采样电阻会影响环路参数,注意相位裕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算改反激?之前是半桥llc么?

KA7500,妥妥半桥硬开关。5V改最高28.8V,要改的东西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7500,妥妥半桥硬开关。5V改最高28.8V,要改的东西可多了

果然电源高手,其实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出来单干的,就单做电源,充电器这块拓展开来,尤其是各种电瓶车充电器这块,产品做出来直接上淘宝,京东,通过网络渠道,销量不成问题,这些产品我接触太多了,大部分都垃圾得很,功率虚标,发烫,质量不稳定,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做老板

网友C:
还自己做电源在淘宝卖?不要说别人垃圾,电瓶车充电器200多瓦,卖10块钱。你能做吗?

楼主:
24V10安以上的叉车充电器给你90你给我买个来看看?

网友:
抛开技术不谈,修不好,说明情况,别收钱了,盖好还回去,我觉得没什么。你魔改一个出力不讨好,但凡顾客要看看做工,还以为你把他原装的零件拆走了。永远不要以为别人会跟你一样的认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电源高手,其实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出来单干的,就单做电源,充电器这块拓展开来,尤其是各种电瓶车 ...

中原现鹿,群雄并起,逐之!最终一人得天下,十数人封候拜将,万骨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自己做电源在淘宝卖?不要说别人垃圾,电瓶车充电器200多瓦,卖10块钱。你能做吗? ...

今天到货马上就申请退款,是真垃圾,不是我愿意折腾

楼主:
你自己看看实测电流,看看内部

网友:
我晕,这个智能脉冲连个PCB怎么都没看到?难道直接变压器出来二极管过去电池就完了??

网友:
卧槽,我屮艸芔茻。不做研发没天理啊。

网友:
直接二手明纬24v电源,几十块钱,改个线就好

网友D:
楼主的思路不对,这样开门做生意修东西,会越修越穷,就像前面坛友说的,改不好没几天出问题还会来找你,就算改好了,顾客看里面还以为你拆换了他的好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思路不对,这样开门做生意修东西,会越修越穷,就像前面坛友说的,改不好没几天出问题还会来找你,就 ...

我网购一个95元的给顾客,没打算赚钱了,结果买来的不能用,索性只好自己搞了,我做事的原则诚信第一,说到做到

网友E:
从技术角度讲,楼主牛逼,从做生意角度讲,楼主不如楼上的3位,一位是做电源的大咖,一位是说越修越穷的那位,一位是人家以为换偷零件,值得深思!!

网友:
精神可嘉。除非你很空,不然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中原现鹿,群雄并起,逐之!最终一人得天下,十数人封候拜将,万骨枯! ...

你好,我们有个功放电源想定制一下,怎么联系。

网友:
打个电话就说缺零件修不好,没多大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们有个功放电源想定制一下,怎么联系。

2006-2015年,我在台资IC原厂工作,从事ARM和GPU集成后的IC的pin list和BALL MAP及全功能开发板设计应用这一块,那个阶段的闲暇时间我用来研究电源,也确实以个人方式接一些开发案子及订制。

这几年我已入行业,因此不再以个人行为承接与公司相似的业务,你这个需求可以导入公司,对你也是一个保障,毕竟平台的力量远大于个人。联系方式站内信发送,谢谢你的信任!!!

网友:
塞上长城空自许,楼主这种做法,真是一开始就给自己挖坑,真是难啊
有技术是好事,但因此而多了自信,就是开坑,而不是开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贴子你就太小白了,楼主可能是微桥的FAE,妥妥的软文

不能吧,看楼主左一榔头右一锤子的,不像是有一份专职工作,再兼副业的

网友B:
关于截图中“矩阵时间”网友引用的红框部份信息,本是我发于该两个贴子之间的回贴,是我同时打开了3个多个贴子窗口,把内容搞混了,因此发了错误的内容。

我发贴后几分钟察觉到错误,便通过修贴的方式删除了那个回贴,但是“矩阵时间”网友已经就那个回贴进行了回复,误会因此产生。

我立即通过站内信请“矩阵时间”网友也通过编辑贴子的方式删除截图中的下面一个贴子,如果该网友看到了并操作了,就没啥事了。

而如果该网友没看到站内信,或是近期不再上线,那我的这个回贴也能让各位网友了解问题所在

最后,谢谢大家!

网友:
天呐,不做检查就先把治疗费定了啊

楼主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技术角度讲,楼主牛逼,从做生意角度讲,楼主不如楼上的3位,一位是做电源的大咖,一位是说越修越穷的那 ...

赞成,楼主技术是真的牛,但是做生意这事,不单单是技术的事情,更多的考虑的是技术外的事情。

网友G:
就这个话题闲聊几句自己的感悟,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路人, 朋友, 家人之间皆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给人的感觉无非几种, 冷淡, 舒适和热情过度, 其实人本身的好坏与这种感觉关系不大, 冷淡的也有所谓外冷内热的暖男,  热情过度的不乏非奸即盗的小人
所有相互影响的社交行为中, 包括表情,语言和行动, 有多少是主动表达的, 有多少是察言观色之后互动的, 有多少是羞于表达的, 这三者的比例,在我看来就是决定此人形象的基础, 当然决定一个人社会形象的因素有很多 , 这个只是非常片面的一个角度而已

有一类人, 平时聊天的时候话题不多, 也很少出现在聚会的场景中, 你甚至对他的生活了解也不多, 平时你也很难找出和他互动的理由, 甚至觉得他有点孤僻,
另一类人, 你高兴得时候, 和他交谈甚欢, 你不爽的时候, 他义薄云天的安慰你, 聊天聊的高兴, 和他有说不完的话, 聊的无聊了, 也会自然的收场, 不尴不尬
最后一类, 是比较头大的, 聊天多聊, 一旦深入, 就开始掏心掏肺, 恨不得当你人生导师, 你有点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 恨不得住在你家里提供全天后的援手. 人是不错, 就是不敢过分交往, 只怕是突然多了一位家人.
适度的人,生活之中自然益处多多, 不少时候都是能够互相搭把手, 从心理层面, 算是互相成就, 互相认可, 冷淡的人, 其实也没太多坏处, 疏远的感觉, 对生活和心理的影响都不会太严重,
热情的人就有点麻烦了, 平时没有多少交集还好, 一旦有了联系, 就很可能产生问题, 为你做一些你明明不想要的事情, 就想豆腐掉进煤灰里, 吹也不是,打也不是, 这类人往往会给人很大的压力. 交往越深, 痛苦越多.

维修这个活, 大约也就几种手段, 坏件换新, 坏件修复, 或者是修不了放弃, 维修的过程, 实际是就是和客户社交的过程, 要想最终皆大欢喜, 绝不仅仅是你怎么去维修它, 有没有修好,  而是如何影响客户的心意, 以至最后客户想要怎么处理它.
如果客户喜新厌旧, 那就换个新的, 大家都放心, 后面出了问题, 客户可能整机都换掉了,
如果客户精打细算, 缝缝补补三年又三年, 有浓重的旧物情怀, 那最好还是修修, 尽管这样成本可能比换新还要高, 可是客户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信任这个已经损坏的零件.

我来热情过度一把, 把楼主的这次经历胡编乱造一下剧情
客户是个码头装卸工, 一天天靠着叉车吃饭, 某天叉车充电器坏了, 火急火燎的找你来维修, 打开一看,好家伙, 壳子不错,里面零件都是垃圾, 这样的垃圾产品怎么能放心用呢, 于是就掏空了内脏, 自己用手头的各种零件, 拼装了一套相当专业的板子,
当然, 因为市面上一个充电器卖价本来不高, 客户又是干活的力巴, 除了知道一个新的充电器多少钱, 哪里懂这里面的好坏, 所以报价自然不高, 这单是不赚钱.
最后交活, 你把换了内脏的充电器交给客户, 并牢骚的说了一大通原来的东西多么不靠谱, 质量差, 然后自己是给弄了一个怎样怎样的好东西, 并讲了讲这玩意好在哪里,
客户听的一脸懵逼, 但是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 中心思想就是市面上好东西不多了, 我给你攒了一个巨牛逼的, 花钱也买不到, 于是掏了维修费, 对于你的额外照顾, 还表达了十分感谢.

后面的事情发展有点出乎意料, 修好的充电器, 没用两天就又坏了, 原因是整天在码头使用的东西, 都是扔过来甩过去的, 从来没有轻拿轻放一说, 拼装的东西性能不错, 就是机械强度上差点意思, 没两天就散架了,
客户一看这样, 就知道这活又干不成了, 就这样, 干脆也别修了, 急匆匆跑到老远的汽配城, 从实体店的JS哪里高价买了一个新的充电器, 实际上和假货宝上几十块的一模一样. 至于那个旧的, 扔在了一堆杂物下面, 被压得稀巴烂.

后来再见到客户的时候, 还关心的聊起来, 那个充电器好不好使, 客户也是乡里乡亲的, 脾气也不是那么直接的人, 自然也不好意思说花钱修了没用几天, 只能是虚与委蛇的客气几句, 给你的反馈也是含糊其辞摸不着头脑.
后来偶然路过码头, 发现了那个压在路边的充电器, 才知道后来又高价买了新的垃圾充电器, 不免觉得有些懊恼.

作为一个技术从业人员, 类似的问题我遇到不止一次, 这些经历也是让我觉得有些挫败, 后来想的多了, 便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互动, 说到底还是一个分寸问题,
分寸拿捏适度的, 自然是成就为大受欢迎的德高望重之人, 分寸拿捏不住的, 最终招致太多束缚, 难以发挥.
到底什么时候该掌握那个尺度, 是我所不能及的, 我感觉, 自己属于有点过分得寸进尺的, 总是希望多帮忙, 直到后来, 我逐渐遇到不少和我一样社交得寸进尺的, 因为都是一些朋友或者同学,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无论生活还是精神上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和冒犯
闲聊几句, 就上纲上线, 被苦口婆心的劝导按指点, 仿佛自己是个做错事挨训的孩子, 日常有点事情, 甚至都不能按自己的心意, 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做到, 不然就是热情的说个不停, 仿佛是欠他们一样.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 才知道自己当初做了多么不礼貌的事情

最近回想, 和父母, 伴侣之间, 有时候也不少拌嘴, 曾经不少次吵得面红耳赤, 以后孩子长大了, 也难免要对他们讲些道理, 生活上也会对他们不少影响,
自己本身难以驾驭彼此之间的分寸, 不知道自己做过的这些事情, 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了多大压力, 尤其是孩子, 人生轨迹会有怎样的影响, 每每想到如此, 总想仰天长叹, 自己为何总是如此如此.

网友B:
楼上所言颇有见解!其实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项目,心中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个“上下文图”

网友:
修不好就退款嘛,自己做一个太费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这个话题闲聊几句自己的感悟,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路人, 朋友, 家人之间皆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交 ...

见解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这个话题闲聊几句自己的感悟,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路人, 朋友, 家人之间皆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交 ...

哈哈,讲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网友H:
估计是LZ比较熟悉的都是老式494半桥和384x正/反激拓扑吧,原装的看着是LLC的,估计主控是L65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所言颇有见解!其实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项目,心中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个“上下文图” ...

有道理。
“项目”就意味着要考虑周到,关系人协调到位,流程设计合理,进度推进有序。
遇到这样的维修项目,操作人容易只关注技术问题,客户心理以及长远预案关注不足,或是过于乐观片面了。
追求不同,技术员要的是我有能力解决当前技术问题。老板想要的则是,客户满意,我也满意(有钱挣)。
确实,有时修回去可能不是一个最好选择。

楼主:
接修时拍胸脯说了,放心包我身上,就算修不好我给你做一个也没问题,总之不能食言。今天又花一天时间总算把电源改好了,恒压28.6V恒流10安左右,就这样能用算了,其余懒得弄了,太费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LZ比较熟悉的都是老式494半桥和384x正/反激拓扑吧,原装的看着是LLC的,估计主控是L6599? ...

古大师所言甚是,我的电源技术是十几年前学的,技术还停留在那个时期

网友B:
技术行业细分很多,任何一个小类别搞精了都混得不错,一个技术朋友搞了十几年小反激,薪水2W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行业细分很多,任何一个小类别搞精了都混得不错,一个技术朋友搞了十几年小反激,薪水2W8 ...

搞点小功率反激电源也有这么高月薪,不是吹牛吧?,我2013离职的时候也只有4K多一个月,如果找份工作 我现在的各方面综合技术加起来月薪也不可能过1W2吧

网友:
必须再佩服一次。

网友I:
精华,打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点小功率反激电源也有这么高月薪,不是吹牛吧?,我2013离职的时候也只有4K多一个月,如果找份工作 我 ...

相对于JAVA安卓来说,硬件的待遇是不能比,不过总是有一些人会比同行稍微混得好一点算是总工的。
我01年就拿3.8K了,接触的圈子都算是好手,这不又有一哥们喊我去顶他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华,打赏!

谢谢老大打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点小功率反激电源也有这么高月薪,不是吹牛吧?,我2013离职的时候也只有4K多一个月,如果找份工作 我 ...

找工作千万不要啥都会 ,你只需要突出你的专业技能。别的啥修电脑,修设备,焊板,组装,测试写上去只会减分。
我1997年看了几张电脑报,就从宝安经南头关坐车到赛格买电脑配件装机,当时南头关到上海滨馆道路两侧全是灌木林,中途见到的建筑只有康佳工业园,我心里说等着,我会来的!当时赛格只是3层的楼房
才几个月,98年软盘里改AUTOEXEC.BAT,用DEBUG.EXE调用INT13锁别人的硬盘,经常敲诈炒粉吃
服务器我看不上NT,选最难的NOVELL折腾,如果当时不是对电路硬件更感兴趣,我可能会学FOXPRO和C
后来我的简历里,非硬件研发相关的我不写,辅助性质的工作类容不写,现在我的工作只是想方案,画原理图
5年以后,我的工作应该只是方案核心的参数评估了,原理图都让别人画去
比如下图,一个120W的反激,我把初次级铜损、磁损、开关损耗(开和关分开)、导通损耗、同步整流损耗、输入输出电容损耗、布线损耗、驱动损耗、控制损耗在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做出计算,目前的数据模型误已经不超过10%,目前12V10A硬开关效率优化到93.5%。
变压器这一块的三部损耗最难搞,涉及磁损的频率、波形、磁密损耗因子,磁压,临近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工作千万不要啥都会  ,你只需要突出你的专业技能。别的啥修电脑,修设备,焊板,组装,测试 ...

佩服!玩一行玩到精的人不多,多数做电源的都是抄袭,依葫芦画瓢,各指标都提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佩服!玩一行玩到精的人不多,多数做电源的都是抄袭,依葫芦画瓢,各指标都提不上去 ...

我接触的搞反激工资最高的是纳微半导体应用部总监郭春明,很多人是通过LLC了解他,实际上在未搞LLC之前,他2010年前在PI专门搞反激的时候就已经身价不菲了,当时圈子里跟据资产评估其月薪至少50K
05-08年经常看他的贴子,受宜菲浅,接下来的几年常一起登台做报道,圈子也偶有饭局,后来我真正进入电源行业,他也换工作,大家都忙,很少碰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找工作千万不要啥都会  ,你只需要突出你的专业技能。别的啥修电脑,修设备,焊板,组装,测试 ...

好久没见过NOVELL了,那时候的无盘工作站差不多都是用这个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好久没见过NOVELL了,那时候的无盘工作站差不多都是用这个做的。

那时硬盘1M一块五,无盘站有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到货马上就申请退款,是真垃圾,不是我愿意折腾

拼多多好货不多,便宜更没好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时硬盘1M一块五,无盘站有市场

21家时候
就经常看见你们在论坛谈古论今
讨论技术
气氛蛮好   后来 慢慢没落啦  半年难得去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K:
21家时候
就经常看见你们在论坛谈古论今
讨论技术

以前那帮人都跑光了,EE找我去坐台,给小碎银子,这很伤自尊,还来去无自由,便把头牌某阳推荐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佩服!玩一行玩到精的人不多,多数做电源的都是抄袭,依葫芦画瓢,各指标都提不上去 ...

大佬,你这个技术估计很容易1.5W的月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LZ比较熟悉的都是老式494半桥和384x正/反激拓扑吧,原装的看着是LLC的,估计主控是L6599? ...

高手,这都是13年前的架构和芯片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关于截图中“矩阵时间”网友引用的红框部份信息,本是我发于该两个贴子之间的回贴,是我同时打开了3个多 ...

不好意思,发来的站内消息,在【提醒】那里没有红色提示,也就没有看到了
要是看到了,我这边就删帖了,就不需要你再花费时间来解释了
哈哈哈,这个你赖莫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消息红点提醒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以前那帮人都跑光了,EE找我去坐台,给小碎银子,这很伤自尊,还来去无自由,便把头牌某阳推荐过去了 {:t ...

EE有好几年时间最红火
春阳大哥(记忆中是这个ID)  亲和力很高  有耐心 有技术
程序j人  诙谐幽默的妙语连珠
你吧  个人定义为杨过一般的人物    放荡不羁的武林高手  不拘小节  不被世俗拘禁
洗碗机    搞笑  经常被调侃 不生气

...........
等大家来回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发来的站内消息,在【提醒】那里没有红色提示,也就没有看到了
要是看到了,我这边就删帖了, ...

我在33楼已经作好你十天不上线删贴的备用方案 ,不用删也行,只要大家不在那个地方断片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EE有好几年时间最红火
春阳大哥(记忆中是这个ID)  亲和力很高  有耐心 有技术
程序j人  诙谐幽默的妙语 ...

旧事不提,我们向前看,这个坛子也很好玩!!!

同时,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鼓励(我想起了导航戏精紫薇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