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出租公寓最大的坑:听信我哥的意见,4楼整层楼板开裂严重,处理了半年现在又回到原点

楼主(2021-10-27):
我有个哥非常聪明(只是没有机会读书),在农村很熟悉建筑,动手能力超强,甚至自己的三层半漂亮的房子都是自己和老婆两人,花了3年搞出来的(除了倒水泥请了几天工人,其它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的出租公寓,当然是找他做监工了。

我对建筑不懂,所以都听他的。

我招了一个阿姨住在工地旁边,相当于24小时有人看着工地,所以,倒完混泥土,淋水的人手不会是问题。

我哥根据农村建房子的经验:自己买水泥,沙子,碎石回来混合成混泥土,认为混泥土倒好后,要凝固了才能淋水。

而我订购商品化的混泥土(工厂混合好后送来)的时候,厂家小姐跟我说了有五六次:倒了水泥,就要保持上面有水,千万不能缺水......

我将厂家的建议跟我哥说,他不屑一顾。他说淋水太多混泥土会坏的。

我既然请他做监工,于是就随他了。

地下楼板,因为接触大地,没事,有事其实也不知道。

第2层,我没有建楼板,只建了柱子和横梁:农村建房子的惯用招数,最后封顶后,再建2楼楼板,这样又多一层。

第3层楼板,运气好,也没事。后记:最近发现第三层有十几个地方表面有龟裂,测试后幸运发现没有漏水,估计只是表面龟裂:

第4层楼板,早上10点半倒完混泥土,当天很冷,到晚上6点我哥说还没有凝固,还不需要淋水。晚上22点他又看了,说还不需要淋水。

于是,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淋水。也就是说,倒完水泥18小时后才淋水。

灾难出现了:整层楼板开裂严重。那一刻,我真想将这层砸掉重建。

建筑公司评估对楼宇安全没有影响,只是要做补漏。

于是继续往上建。我吸取教训,每次倒完水泥,再凝固之前,每一个半小时淋水一次。通宵淋。等凝固后第二天改为3小时一次,第3天改为4小时一次。然后7天内保持楼板湿润。后面的楼板都非常完美。

这个坑实在太大。

而最大的坑还在后面: 我花了巨大精力和成本补漏的方法(黑豹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现在证实是失败的。4个月前补好测试,储水一星期都没有漏水,现在过了4个月,发现有些地方又漏了。

农村没有什么高手,于是我托人找了个专门做政府大工程的监理公司,老总亲子跑过来,到我现场看来,给了个建议: 铲掉原来已经做好的防水层,使用“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重新做一次。

今天我找了个帮手,两人使用了各种工具,2个小时铲掉3平方不到。我总共要处理2、300平方,要死人了。看来这个铲除工作要找人承包了。

研究了一晚的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发现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只要普通涂料,十年后,几十年后,估计仍然漏水。

但这种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生成的结晶估计是永久性的,跟水泥性质一样,牢靠的填充了裂纹。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是以硅酸盐水泥、精选石英砂、特种活性化学物质等制成的粉状刚性防水材料,为灰色粉末状材料,防水机理在于以水为载体,通过水的引导,借助强有力的渗透性,在混凝土微孔及毛细管中进行传输、充盈,发生物化反应,形成不溶于水的枝蔓状结晶体。结晶体与混凝土结构结合成封闭的防水层整体,堵截来自任何方向的水流及其它液体侵蚀。达到永久性防水、耐化学腐蚀的目的,同时起到保护钢筋,增强混凝土结构强度的作用。

产品特点

1、具有非凡的防水能力。在混凝土界面涂刷两层该材料,即可承受 1.5MPa 以上的水压力。

2、在混凝土界面涂刷该材料所产生的物化反应渗透到混凝土内部,渗透深度可达 200mm 以上。且有独特的呼吸、防腐、耐老化、保护钢筋能力。

3、环保、无毒、无公害。

4、耐低温:-40℃、5h,无开裂,起皮剥落,无变化。

5、在混凝土界面涂刷该材料的形成的不溶于水的枝蔓状结晶体,将缝隙密实,堵塞渗透水路,小于 0.4mm 的混凝土裂缝都可填补与自我修复。

6、可确保在 PH 值 3.0~11.0 ,温度 -30 ℃ ~ 120 ℃ 的情况下保持超强的防水效果,并能保护钢筋及提高混凝土强度。

7、与其它材料兼容性好,其防水层表面可随意涂刷水泥砂浆、白灰膏、油漆、树脂涂料等材料。

8、施工方法简便,省工省力。对混凝土界面不需做找平层,涂刷后无需做保护层。

准备采购这种产品。我已经联系了厂家,可能我们镇上也有代理点。

网友:
混凝土凝固是要水一起参与的,就是水要和硅酸盐之类的一起固化结晶,不是起辅助作用的,没有足够的水,干了之后,结晶不充分,严重的会起粉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楼主:
我花了巨大精力与成本,做了2层补漏。(另外一层是2楼,不是水泥缺水,而是柱子横梁先建起来,几个月后才建楼板,导致没有预科到的新问题。迟些再写这个坑)。

普通防水(之前的黑豹),是地面形成一层防水层。这种塑料性质的防水层,迟早会老化失效,只要有一个地方渗漏,整条裂缝就漏水。

现在2层全部要铲掉,做这种: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

它可以渗透进去裂纹里面,生长出结晶体,将裂纹完全可靠的填充起来。

我领悟到的是:黑豹这类常规补漏,只适合没有裂纹的情况。

网友A:
乡下建房子真的是第二天开始浇水。我估计混凝土厂家的下了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乡下建房子真的是第二天开始浇水。我估计混凝土厂家的下了啥玩意。

是的。

混泥土厂家跟我解释,他们放了快速凝结剂,水泥硬化过程,必须泡水里,否则楼板会开裂。

自买沙子石头搞的,没有放快速凝结剂,缺水也不会开裂。

幸运的是:柱子和横梁因为很宽,不会开裂。楼板只有14cm厚,才开裂。

所以对建筑的安全性没有影响。

网友:
我曾经也是认为浇筑好成型后才试水,后面有个装修师傅跟我讲:你看水下的水泥什么时候起过粉,是不是若干年后还是坚硬无比?后面我想应该是立马试水保水工作效果最好。

网友:
站长分享的社会学、生活百科等等真是让人受益匪浅。又增长了见识!

网友B:
在浇一层薄薄的如何了?......我感觉也是可以的吧?回头找平就少点厚度了

网友C:
的确是要时刻保持水泥表面湿润,是要达到那种能看到反光的湿润才行,

水泥初凝时会大量吸水,这时候就能看到表面有地方不怎么反光了,这时候就需要补水了。

这种情况的糟心事要是我估计会把楼板搞掉重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浇一层薄薄的如何了?......我感觉也是可以的吧?回头找平就少点厚度了

不行的。薄薄一层水泥很难完全防水的。必须专门的防水材料。

新旧水泥的结合点,不可能完全融合的。等于两层楼板之间,其实有一个储水空隙层。万一你新高的薄薄一层水泥渗水,中间这个储水层就会继续渗透到下面。

网友:
早知道这个知识就不用把农村里面的房子漏水用彩钢瓦盖着了,,盖着一点都不安逸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要时刻保持水泥表面湿润,是要达到那种能看到反光的湿润才行,

水泥初凝时会大量吸水,这时候就能看 ...

光重新搞楼板还不行。要将整层的柱子和横梁都敲掉重新搞。

我2楼因为柱子横梁跟楼板是先后隔开几个月才成型,造成的后果也非常严重。

网友:
没经验去当建筑和装修,坑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而且每次每个坑都不同,只有都踩完了才是一个合格的师傅

网友D:
K,这哥巨坑吧!
我们请人倒楼板,那边的人都负责浇水养护的。
另外,农村人就更好玩了,家里有这事,一天去浇2次水的。

房事都是让人心痛的。我当时倒的板也打算打掉重做的。现在人心浮燥,做事太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这哥巨坑吧!
我们请人倒楼板,那边的人都负责浇水养护的。
另外,农村人就更好玩了,家里有这事,一天 ...

我们这边施工队不负责浇水。我有24小时的阿姨驻工地旁边,人手本来不是问题的啊。

网友E:
拆了重建一层,费用多少?还是一劳永逸,漏水是最麻烦的事情,后期非常难处理。我4层都是商混C30,请专人泡水盖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重建一层,费用多少?还是一劳永逸,漏水是最麻烦的事情,后期非常难处理。我4层都是商混C30,请专人泡 ...

重建要砸掉柱子和横梁,又怕动作太大影响之前的楼层。

我的柱子最大是60cm * 60cm,你可以想象一下砸起来的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建要砸掉柱子和横梁,又怕动作太大影响之前的楼层。

我的柱子最大是60cm * 60cm,你可以想象一下砸起 ...

确实改动太大了。
我一楼有太高30cm,但是依然怕回潮,所以准备加  防水砂浆+薄膜+水泥+瓷砖 ,这样的方案说防水防潮效果很好。不知道时候适合楼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拆了重建一层,费用多少?还是一劳永逸,漏水是最麻烦的事情,后期非常难处理。我4层都是商混C30,请专人泡 ...

莫总这个其实很简单,钢筋都不用绑。
局部搞掉重做即可。
不过也可以告诉大家,楼板其实在做建筑的人眼里,是可以随便乱来的。
我自己也亲眼所见很多质量无法让人接受的房子,在风雨中站立几十年了。

我自己老家的自建房,4层都在同一位置因为地面下沉,钢筋楼板断裂。目前房子有将近30年了。当前的地基只是石头搞1米深。
以前就读的初中,顶层楼板的钢筋露出,锈了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当时的教学楼到现在最少3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总这个其实很简单,钢筋都不用绑。
局部搞掉重做即可。
不过也可以告诉大家,楼板其实在做建筑的人眼里 ...

局部重做,又会掉入了我第2层的坑。第2层的坑补起来的难度,不比第4层的容易。

网友:
这个学到一个新的防水材料了,3Q

网友:
不看不知道,隔行如隔山

楼主:
预告:没有最大的坑,只有更大的坑。我建出租公寓2楼的楼板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7406

网友:
倒楼板混凝土,支模板、振实、养护这三步是不能偷懒的,我家屋顶是请人浇筑,我爸监工,模板支好了,所有的接缝粘好,做到不漏浆;浇筑时震实,水泥稍微硬点,自己铺上草毡不停淋水一周。我家屋顶没做任何防水,就是水泥砂浆摸面,十多年了,一点也不漏,夏天连续一周阴雨也没事。可以参考一下电线杆,下面埋在水田里几十年,废弃的时候杂碎,里面的钢筋还非常好,不知道水泥电线杆是怎么浇筑的

网友A:
我们老家建房子,楼顶也是倒楼板混凝土,没有做防水这一说。我家的差不多也快10年了,目前没有发现有渗漏的。

网友:
莫大:看图片,你家也是下沉卫生间?我建房时合同里要求建筑方把防水一起做,毛坯房时每个卫生间都是放满水测试一个月的。

网友F:
我是自己买水泥沙石搅拌的,特别要求4个小时后浇水的,现在目测无问题
就是水泥涨的翻倍了

网友:
老家,2000年左右建的房子,平面屋顶,现在都没有一点漏的现象。水泥一定要注重保养才行。

网友:
    学到了新知识,12年间的房子顶楼就开始再漏,上半年请人把楼的那一块全扒重新砌了,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漏,如果还漏就上站长这个方案。

网友:
唉这真是难处理了哦,而且还很麻烦啊!长期防水绝对是难点啊....想想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就知道有多麻烦了哦!

网友:
既然不影响结构,拆了,用钢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自己买水泥沙石搅拌的,特别要求4个小时后浇水的,现在目测无问题
就是水泥涨的翻倍了 ...

我们村已经绝对禁止自己diy搅拌混泥土了,必须购买商品化的。环境原因:自己diy会占用大量公共地方、搞脏卫生、并且事后剩下一堆材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局部重做,又会掉入了我第2层的坑。第2层的坑补起来的难度,不比第4层的容易。 ...

现在加隔层的太多了,正常的做法是钢筋打进梁里15CM,或者勾在主筋上面。
一般都是钻进15CM,但这15CM大概率会被偷工减料的。我之前的痛点就是没打进去,只是后来补焊了几根,好在那块区域只有7平方。
自己参与建房,装修。以电工们的心态,有点怕怕不敢住的。
我看有的人房子装修超豪华,然后沙发摆在挑空下,正上方干挂石头。我的蛋就会疼。

自已拌水泥不行,调了比例很差。我们自己倒楼板,在室内自己拌,后期钻头都更容易钻。所以自己后加的楼板,钢筋用的比开发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村已经绝对禁止自己diy搅拌混泥土了,必须购买商品化的。环境原因:自己diy会占用大量公共地方、搞脏 ...

当地有硬性规定就没办法了,自己搅拌的水泥比例,河沙干净度(这个相当重要),可以完全自控。在我们那自己搅拌的15-20年都没有漏水的
但商混的10家里3年后就没有不漏的

   如果有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不会用带亲带戚的来做,
他们固执的很,手艺水平有限,说了不听,我妥协了N次,有多次都不想建了。
当然,如果可以重来,或建第二栋时,可以考虑的更好,设计布局的更完美,现不断的告诉自己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家建房子,楼顶也是倒楼板混凝土,没有做防水这一说。我家的差不多也快10年了,目前没有发现有渗漏的 ...

我老家房子92年建的,好像05年开始漏的。会老化,日晒雨淋风霜雨雪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莫总这个其实很简单,钢筋都不用绑。
局部搞掉重做即可。
不过也可以告诉大家,楼板其实在做建筑的人眼里 ...

我大学的宿舍,几乎每一间中间都一条几乎贯穿全屋的裂缝。那时问了学建筑同学的,回复说:没事,问过了,你们那栋楼梁和柱子没抽筋,放心住。梁和柱子,他们就都没关心过我宿舍楼板裂缝的问题,我那时就明白了他们眼里楼板不值一提。后来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发现楼板最薄的地方可能7厘米不到,天花板稀碎,去楼上倒水看到的裂缝比莫大发的照片里还多得多,楼上装修时还在地面开槽,楼上地板打孔放固定管钩钉的塑料子时把我天花板打穿。我不吃惊。后来看到行政中心(四套班子和市直单位办公的地方,拿鲁班奖的)这漏水那裂缝的,我也不吃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大学的宿舍,几乎每一间中间都一条几乎贯穿全屋的裂缝。那时问了学建筑同学的,回复说:没事,问过了, ...

估计是预制板,缝才那么长那么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大学的宿舍,几乎每一间中间都一条几乎贯穿全屋的裂缝。那时问了学建筑同学的,回复说:没事,问过了, ...

我是这么想的,但凡里面有2根钢筋,都会比石头耐用。过去很多石板房,楼板就是石头,这么多年也很少见出事。
但是从技术人员严谨的角度看,各种结构设计好,质量把控好,才是最省成本的。
而现在的建筑施工,给人看着总是想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加隔层的太多了,正常的做法是钢筋打进梁里15CM,或者勾在主筋上面。
一般都是钻进15CM,但这15CM大 ...

我的2楼不存在钢筋打到梁里的问题。我整个楼板是垫在横梁上面。横梁几个月前已经施工。

网友I:
MARK ,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不知道这种能不能做裸露的水泥基外墙面的防水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RK ,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不知道这种能不能做裸露的水泥基外墙面的防水用呢 ...

有0.4mm以内的裂纹都适合。

网友J:
觉得中间层只要不影响结构安全实际没多大关系,又不是整层都有水泡着,卫生间做好防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觉得中间层只要不影响结构安全实际没多大关系,又不是整层都有水泡着,卫生间做好防水就行。 ...

问题来了:卫生间怎样才能做好防水?

十年、二十年后开始漏水,怎么办?

我可不想将这些问题留给我的后人去面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预制板,缝才那么长那么垂直

不是预制板 就是楼板被抽筋(减少楼板钢筋用量) ,哽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卫生间怎样才能做好防水?

十年、二十年后开始漏水,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换一下思路,如何简单维修恢复出租房的卫生间楼板墙壁的防水能力。比如一体式卫生间坏了就直接换一个。因为防水材料耐侯性再好也不能扛住沉降或高烈度地震的问题。而且目前能做到的只能是在地基稳定,建筑质量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尽量保证在二十年内不出问题。

网友K:
我的卫生间防水当时是施工队弄的,看他们就是用油毡整体铺设,接缝也用沥青沾合,墙壁整体贴一人高,然后贴瓷砖,10年了,还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卫生间防水当时是施工队弄的,看他们就是用油毡整体铺设,接缝也用沥青沾合,墙壁整体贴一人高,然后贴 ...

20年后再说。

网友:
看了阿莫说为啥等到后面才单独在二楼弄层楼板,这样就多了一层。是因为审批时候不允许建更多的层数吗?相当于申请时候是5层,然后建的时候2楼留着不忙建楼板,相当于一个6米的层高,然后按5层验收了后再把楼板补上,就成了6楼层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