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也能掉头?不会又是游戏里面的画面吧?

楼主(2021-10-28):
去年有部大巴掉头的视频非常惊人,坛友说是游戏里面的。

这段视频不会又是游戏里面的吧?

视频:

https://weibo.com/tv/show/1034:4 ... om=old_pc_videosh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呢?

更新到楼主位了。

网友B:
看着不像是游戏里的,评论里说的很好,这个和技术没关系,和胆量有关系。

网友A:
川渝乡下常见的场景。确实是胆量的问题,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不过不是后面悬空。

网友:
主要是山体那侧还有一点点空间

网友:
前驱车可以这样玩,后驱车就废了

网友:
后轮卡那点位置拿捏的很准确,多一点点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是游戏里的,评论里说的很好,这个和技术没关系,和胆量有关系。 ...

敢不敢和胆量有关系,能不能调得过来,就和技术有关系了。

网友:
按道理,车是前驱,应该重量在前面,而且后面没人,感觉就是胆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川渝乡下常见的场景。确实是胆量的问题,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不过不是后面悬空。 ...

掉头之后,对面来一部车怎么办?

网友:
这是拿生命在拍短视频。当然水平胆量到位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头之后,对面来一部车怎么办?

乡路现在一般都会隔一段距离弄个错车位,就是稍微宽一点的路,比一个车长一点的空间,就是为了错车用

网友:
这个只能中午玩玩。

网友:
为什么不倒车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