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50ma,非隔离电源IC推荐

楼主(2021-10-28):
低成本高精度的非隔离PWM控制器,内部集成500V高压MOSFET及高压启动电路,适用于90VAC-265VAC全电压输入的非隔离电源,如降压或升降压电路,负载峰值200MA.{15521714473}

网友A:
好啊,正需要,哪里能买到,规格书给一个。

网友:
芯朋微去找一下有的

网友B:
规格书,大致价格发一下

网友:
啥也没有

网友C:
OB2222MCP
BP2525x
KP3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正需要,哪里能买到,规格书给一个。

方便加一下我吗,上面的就是我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大致价格发一下

方便加一下我吗,图后面就是我的微信

楼主:
哈哈,太懒了就随便放了一张图,有需要可以加一下我,图后面是我微信

网友D:
问一下,这样做,就电源部分,成本要4块钱吗

网上大把电源模块,也就三块多。四块多。。隔离的。。。我们现在都不做电源部分,直接买电源模块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样做,就电源部分,成本要4块钱吗

网上大把电源模块,也就三块多。四块多。。隔离的。。。我们 ...

我们这颗芯片有点小贵,内置高压MOS,成本在0.55左右,隔离有颗5V1A,内置三极管要便宜一些,有兴趣可以发资料给你

网友E(2022-10-27):
引用 网友C:
OB2222MCP
BP2525x
KP3110

老陈,请问下AC/DC12V1A有没有推荐电源IC或者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陈,请问下AC/DC12V1A有没有推荐电源IC或者方案?

隔离的恒压的电压方案。
有原边恒压恒流和副边恒压恒流。
原边的有:OB3399EPJP-H,OB25136CCP,OB2500PCP等;
副边的有:OB2365EPCP-H
以上都是内置M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的恒压的电压方案。
有原边恒压恒流和副边恒压恒流。
原边的有:OB3399EPJP-H,OB25136CCP,OB2500PC ...

好的,下资料来看看,多谢

网友(2023-10-27):
低功耗都能做到多少?0.1w 吗?

网友F(2023-12-14):
引用 网友C:
隔离的恒压的电压方案。
有原边恒压恒流和副边恒压恒流。
原边的有:OB3399EPJP-H,OB25136CCP,OB2500PC ...

陈总,请教一下,隔离电源方案用的高频隔离变压器,有现成的卖么?体积越小越好,输出12V/80mA内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陈总,请教一下,隔离电源方案用的高频隔离变压器,有现成的卖么?体积越小越好,输出12V/80mA内够用了。 ...

有个客户做12V/400mA,EE13尺寸,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送点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