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没有最大的坑,只有更大的坑。我建出租公寓2楼的楼板问题

楼主(2021-10-28):
第2层,我没有建楼板,只建了柱子和横梁:农村建房子的惯用招数,最后封顶后,再建2楼楼板,这样又多一层。

这层楼的问题,不是水泥缺水,而是柱子横梁先建起来,几个月后才建楼板,导致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

放几张图片,让大家先看看触目惊心的程度:

前面两张图片是楼板裂开,我做了补漏。

第3张是房子四周,3楼楼板测试的水,会沿着横梁和楼板的结合面流进房子里面。(测试了18个小时冲水)。

有空我再写这个坑,和处理方法。

4楼的坑我写在这个帖子里:

我建出租公寓最大的坑:听信我哥的意见,4楼整层楼板开裂严重,处理了半年现在又回到原点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7393

网友A:
豆腐掉进煤灰里, 吹也不是, 打也不是,  建议此种情况, 找真正专业的人员来指点, 要真懂建筑和材料的, 现在花上一笔钱, 总比后面一直有事吊着要好.

网友:
裂缝沿着梁的部位延伸?浇筑楼板的水泥里的水被先建好的梁吸收了,导致梁的部位的楼板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豆腐掉进煤灰里, 吹也不是, 打也不是,  建议此种情况, 找真正专业的人员来指点, 要真懂建筑和材料的, 现在 ...

我这栋楼是东莞最大最权威的设计公司设计的。施工队是当地最好的。

我现在找了东莞最大的监理公司的老总到我现场查看和指导。

资源我肯定比普通人多很多。而且我不缺钱。

建一栋高层电梯楼,会有几万个坑。我现在才遇到2个。

网友B:
所以那些预制板的房子接缝处漏水是很难解决的。
新旧混凝土接合面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那些预制板的房子接缝处漏水是很难解决的。
新旧混凝土接合面不好处理 ...

最惨的是:我已经观测到,这些裂纹不断增加。

所以,除了做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还要做有柔韧性的防水层。

网友:
近几年我老家周围都建了几栋出租房,100方,6到7层左右没有电梯
好像都没有这个楼板漏水的问题,就是卫生间漏少少水
如果都像坛主这样搞,我想他们都会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惨的是:我已经观测到,这些裂纹不断增加。

所以,除了做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还要做有柔韧性的防 ...

如果是材料硬化阶段出问题, 是否需要额外的措施先来释放框架应力, 让建筑结构稳定下来, 再考虑填缝, 省的不断出新的裂缝,
另外就是检测材料的成型情况, 看是否因为之前的处置不当, 造成材料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惨的是:我已经观测到,这些裂纹不断增加。

所以,除了做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还要做有柔韧性的防 ...

应该是后浇楼板的混凝土硬化过程中收缩,跟梁之间接触面逐渐拉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材料硬化阶段出问题, 是否需要额外的措施先来释放框架应力, 让建筑结构稳定下来, 再考虑填缝, 省的 ...

这个缓慢变形无法解决的。人类的科技其实很有限,不是什么都有解决方法的。比如我们镇上有人打桩不好,建筑物倾斜,花150万找国家级的专业改工程队想纠正,钱用掉了,问题还继续存在,最后还是只能拆掉重建。

现在已经半年,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

我3个月前做好补漏,前几天又测试到1条3米的和1条半米的新裂缝。

所以拆掉之前所有的防水方案,重新做过渗透性结晶和柔韧性防水。

然后,迟些厕所装修,再做一次严格防水。

只能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惨的是:我已经观测到,这些裂纹不断增加。

所以,除了做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还要做有柔韧性的防 ...

如果裂缝较大,柔性防水材料和渗透结晶都是不管用的。

渗透结晶材料是硬性的,不能有再次的变化和裂缝,只要再次有新的裂缝或是原先的裂缝变大都会失效。

而柔性防水材料的伸缩也是有限度的,只能管微小的裂缝,大的裂缝依然会把防水材料扯破。

莫大估计一下裂缝的情况。看现在这种情况先看看基础有没有办法补救。

然后再多等段时间裂缝基本稳定了再做防水措施。

网友:
后加的楼板有没有在圈梁上植筋?我老家的房子只有一层,后来把临近水沟边的一面延出来1.5米,当时我自已做了楼顶楼板的植筋,这样浇筑出来后,连防水都没有做,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出现裂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裂缝较大,柔性防水材料和渗透结晶都是不管用的。

渗透结晶材料是硬性的,不能有再次的变化和裂缝, ...

我这前装修房子用的是德高K11的水泥基柔性防水,这个似乎抗裂纹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裂缝较大,柔性防水材料和渗透结晶都是不管用的。

渗透结晶材料是硬性的,不能有再次的变化和裂缝, ...

雨虹有一种可以抵抗5.9mm的伸缩的。

我至少会使用3种防水方法(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前装修房子用的是德高K11的水泥基柔性防水,这个似乎抗裂纹强

K11有很多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雨虹有一种可以抵抗5.9mm的伸缩的。

我至少会使用3种防水方法(同时使用)。 ...

目前看只能用最柔韧的防水材料了。

介绍的5.9mm听听就行,实际情况下两面水泥的夹心状态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延展性。

只是一层干的防水涂料倒是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雨虹有一种可以抵抗5.9mm的伸缩的。

我至少会使用3种防水方法(同时使用)。 ...

过于柔软了也不是好事, 这个东西和屋顶防水不一样, 防水层做好之后上面还要铺水泥沙子做地砖, 这样防水层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并且沙子水泥最终硬化, 会是比较尖利的硬物压力, 太柔软了估计会被刺穿, 没有机械强度.
不然的话都用屋顶防水的沥青得了. 国内的商家宣传的这个都是销售写的文案, 一点专业性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于柔软了也不是好事, 这个东西和屋顶防水不一样, 防水层做好之后上面还要铺水泥沙子做地砖, 这样防水层 ...

我同时使用至少3种防水材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11有很多型号:

2009年时就装修的,当时研究了好久的防水,最后确定做最贵的这种,为了防止买到假货,还通过厂家从代理那拿的货。我们这边的工人做事普遍不讲究,最后还自已施工。你咨询一下厂家,看看你的情况选哪种合适。你的房子外墙也要考虑防水的问题,我家里有一个书桌当时是直接固定到靠近外墙的这面,结果抽屉里长期有霉味,一到雨季,内墙有潮湿感。有多延伸出来的屋檐可以防一部分,楼顶的防水,特别是排水口处理不好,会从这个口往墙面下渗透。我们小区国家出钱做的老旧小区改造,施工人员就是不注意这些细节了。

网友:
水泥面不可能保证100%防水吧,否则防漏工程岂不是多余。我看过大型楼盘,楼上装修,客厅部分也会漏水下来(不是渗水是漏水,不知道是不是楼盘质量差)。保证结构安全就可以了,洗手间厨房阳台在装修时候做足够防水就可以。

网友:
剔除旧水泥面层,凿毛,植筋,事前浇水避免吸收新水泥的水分。不过这个没注意会不会有缝,反正我家后倒板的不是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