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使用苹果MAC电脑512g存储够用吗?

楼主(2021-10-28):
由于m1芯片据说很能打,而且想体验下mac和win区别,最近打算换台mac,纠结512g内存够不够用。之前用win,小内存搞怕了。动不动就要删除c盘文件。应该会跑虚拟机之类的

网友A:
看你做撒。现在软件已经越来越大料。
我2T的硬盘快爆了

网友:
总共就1个512的话,偏小了

网友B:
M1对电工软件的兼容性没问题么? 512G够用了,电工无非画画板子,写写代码,能占多点空间。

网友:
万一你又想装个虚拟机的话,这512G就不太够了,还只能平时省着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1对电工软件的兼容性没问题么? 512G够用了,电工无非画画板子,写写代码,能占多点空间。 ...

画画板子,写写代码是小;但是一堆正经配套的参考资料,视频教程,一下就满了

还不包括不正经的,另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撒。现在软件已经越来越大料。
我2T的硬盘快爆了

友情提醒一下,资料要备份 ,硬盘坏了会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画板子,写写代码是小;但是一堆正经配套的参考资料,视频教程,一下就满了 ...

网速现在都这么快了,很多资料没必要存本地吧。多数情况去网上找,都比电脑里找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画画板子,写写代码是小;但是一堆正经配套的参考资料,视频教程,一下就满了

有下载资料保存的癖好就另说啦,其实你可以看看你保存的那些参考资料视频教程90%以上,下载完成后就再也没看过了。不正经的事情另外弄一台电脑远程桌面过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下载资料保存的癖好就另说啦,其实你可以看看你保存的那些参考资料视频教程90%以上,下载完成后就再也 ...

远程过去,动作不流畅了,哈哈

网友:
arm CPU,现在虚拟机装x86的windows已经没问题了吗?

网友:
M1的MAC感觉就是专门为了剪视频用的,各种编解码很强悍,但是对电工并不是很友好吧

网友D:
我前几天也在看M1的,本来想弄个12000的,但是研究了下,怕M1弄WIN虚拟机后驱动不兼容。如果花了钱买回来不能干活,那就亏了。所以,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加个NAS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也在看M1的,本来想弄个12000的,但是研究了下,怕M1弄WIN虚拟机后驱动不兼容。如果花了钱买回来不 ...

兼容性是不好的。
我考虑了很久,但是还是决定试试。

网友:
不常用的放nas上就行。

网友:
电工用mac,迟早要换回win

网友:
谁家没有个nas?

网友:
512不太够用,但是开个icloud就好多了,文件可是选择上传到云端。

网友:
可以用兼容机装黑苹果系统试一下,

网友:
坐等楼主测试一下 ad cadence keil等兼容性

网友:
512G配合NAS能用,没有NAS只有一台电脑的话1T都不够

网友:
肯定不够,要就直接顶配。因为电工的计算机里可能有不少你懂得视频文件。

网友:
另外搞NAS或者移动硬盘装一些不常用的资料和不可描述的资料就行了。本身干活部分,要不了多大的

网友E:
放弃幻想吧……你这完全是被宣传给忽悠了!

首先,m1的通用计算能力很垃圾的
跑分看着爽是因为用了硬件加速作弊
我就问你,有哪个电工常用的软件要用显卡加速、视频编解码加速和AI加速的?

另外,m1是ARM的,Windows系统装不了,Linux也刚有能适配的。
一般电工常用的软件都只有x86/x86-64
在软件适应性上,m1的本子基本上可以等同于iPhone,iphone用不了的软件,m1大概率用不了
你会买iPhone做生产力工具吗?如果是否,那m1的本子你也不要买了。

对于电工来说,买m1是完全是智商税。
还不如搞个8100Y、N4120、1195G7、锐龙4800U来得实在。
至少保证了图和资料可看,紧急的时候还可以对设计小修小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弃幻想吧……你这完全是被宣传给忽悠了!

首先,m1的通用计算能力很垃圾的

确实是,
M1对于开发ISO软件、视频编辑的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进步
对于电工来说先看看Mac现在支持哪些软件就知道了,用linux也比用mac支持更好

网友:
再花3000买台NAS,2T,应该够了

网友F:
就这么说吧,我工作的笔记本,c盘,已经用了180多G了,
C盘是放置系统和安装类的软件,绿色软件都不包含在内。
512g肯定不够用。

网友G:
M1版的Mac不能装keil吧,楼主不用kei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这么说吧,我工作的笔记本,c盘,已经用了180多G了,
C盘是放置系统和安装类的软件,绿色软件都不包含在 ...

C,D各一个1T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弃幻想吧……你这完全是被宣传给忽悠了!

首先,m1的通用计算能力很垃圾的

谢谢,已买了。
等我半年后实际评测下。
总体来说,不太适合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M1版的Mac不能装keil吧,楼主不用keil吗?

KEIL重度使用者。已买了。先试试。

网友H:
作為老 linux 用戶,只見過有一小部分 linux 用戶同行用 arm 等非 x86/x64 架構的 cpu 作主力機器,我佩服他們,但我暫時還達不到那種境界。(linux 大多數軟件都是開源,跨架構的障礙不是太大。)

windows 用戶的同行敢把主系統換成 arm 的,只能說,是真正的勇士。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作為老 linux 用戶,只見過有一小部分 linux 用戶同行用 arm 等非 x86/x64 架構的 cpu 作主力機器,我佩服 ...

mac是通过虚拟机装win10/11的,也是可以支持x86/x64软件的,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牛逼,用出心得了,记得来跟我们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买了。
等我半年后实际评测下。
总体来说,不太适合电工。

我立个flag
不出半个月,你会觉得这个家伙只能当一个文档浏览器+MP4+打字机

网友:
仿真器 下载器的驱动都是问题吧,常用的AD,CADENCE ,VIVADO,QUARTUS, keil还有各家的下载编程软件,比如IMX6,IMX8,新塘的烧写工具等。
这些linux下基本都可以,不知道M1的怎么样?有人测试过没?

网友(2022-01-05):
引用 楼主:
KEIL重度使用者。已买了。先试试。

楼主,KEIL用得怎么样?

网友:
lz 的m1能画板子能调cortex M芯片不? 在线等 因为捣鼓硬件m1迟迟没敢下手

楼主:
时间太快了,都过去两个月了。
最新评测:
512完全够用了。
待机是真的满意(mac-air会更长!)。
想用来单片机开发还是不要想了,但是可以使用segger的开发工具,本人不想换工具。
和win的远程是真的垃圾,容易断线,容易出奇怪的问题。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时间太快了,都过去两个月了。
最新评测:
512完全够用了。

也就是不能装x86或x64的windows,哪怕虚拟机也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不能装x86或x64的windows,哪怕虚拟机也不行,是吗?

我还没有尝试过。看网上是可以安装的。
一定时间内应该不会尝试安装。毕竟win主机也在用,mac等于出差时候用的。
这几天远程,确定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快了,都过去两个月了。
最新评测:
512完全够用了。

和win有个rdp很好用, 还支持远程目录映射, 没遇到过断线卡住什么的, 当然我都是在局域网内使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不能装x86或x64的windows,哪怕虚拟机也不行,是吗?

好像能装arm版本的windows 虚拟机, 然后上面可以跑X64, x86的windows 10应用.
他们就不能让我装个x64的windows 1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能装arm版本的windows 虚拟机, 然后上面可以跑X64, x86的windows 10应用.
他们就不能让我装个x64的 ...

arm版的win10就不实用了。

网友:
M1不能用虚拟机 就是废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快了,都过去两个月了。
最新评测:
512完全够用了。

淘宝上买根MAC和WIN的对拷线,USB的线,可以直接用一套键盘和鼠标来使用,根本不用网络来拷数据,楼主说是远程,没有看清楚,抱歉

网友:
如果岛国资料多的话,根据其他网友的经验可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