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于瑞萨RL78g14的低成本的220简易变频器

楼主(2021-10-28):
我想自己动手做基于瑞萨RL78g14的低成本的220简易变频器,输入220,输出三相220,VF控制,苦于没有经验,手里有块板子,准备模仿,各路大神有没有可参考的例程,或者做过相似方案的,或者能够提些建议帮帮我,出钱购买也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
论坛上,有兄弟做过。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是普通会员,在论坛没有搜索功能!

网友:
做什么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是普通会员,在论坛没有搜索功能!

加12元就可以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12元就可以搜了

我又重新看了下会员价格,不是加12元啊,还有一档是120元每年,我只付了18元一年那种!

楼主:
控制小功率电机的正反转,外接操作手柄,485通讯

网友B:
做产品
ms第一次就坐这样项目
没有软硬件经验  很烧钞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产品
ms第一次就坐这样项目
没有软硬件经验  很烧钞票滴 ...

做东西肯定要花钱啊,以前做过51单片机的,现在这个主要是时间长短,开发板都不用,直接用照片里的板子,研究了板子,原理基本有了,不过没有接触过瑞萨的!

网友B:
开关电源  电机驱动  (软硬件)  这是都是磨人的项目   炸鸡没有经历过吧

网友C:
这板子需要较全面的技术积累,如果单板子硬件能做到100以下,还是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需要较全面的技术积累,如果单板子硬件能做到100以下,还是有优势的 ...

我也是大概估算了一下,也就100来块钱,主要ipm不确定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  电机驱动  (软硬件)  这是都是磨人的项目   炸鸡没有经历过吧 ...

哈哈,你净给我泼冷水,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D:
估计需要一年以上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需要一年以上时间

到时候我更新进度啊!请关注!

网友:
变频器这么便宜,自己搞,除非一年能出个千吧万的货

网友:
前几年做过电梯ARD的3相工频逆变器,电压闭环,用的STM8做的,开始是用SPWM做的,效果很不错,后来客户对比别家样机测试,反应说带载能力不及样机,后来研究样机的调制波形,发现样机用的是SVPWM调制方式,当时对SVPWM不熟,连夜研究,最终还是搞定了,客户测试通过,相比SPWM,SVPWM的电池利用率要高一些。
整体说来,你原来干过51,难度上来说其实还好,就用SPWM就可以了,加一个PID的电压闭环。如果是高频版的,变压器设计去电源网找找,自己绕一下,调试的时候最好保护,也都还好。
记得样机是用PIC的8位MCU,我给换成了STM8。 瑞萨的RL78前些年做汽车组合仪表的时候用过,确实好用,但是,如果楼主的英文不是很好,建议不要用瑞萨的片子,本来参考资料较少,中文就更少,需要时间肯手册,调试验证,调试工具E1也贵,RMB1500,值得说一下,瑞萨的芯片手册那真是没得说,非常详细,你想得到的一定有,你没有想到的也一定有。不像欧美的手册,有时候看的云里雾里,乱七八糟。
总之吧,祝你成功!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主要是图瑞萨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