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要省电,要调到25度?

楼主(2021-10-29):
我认为下面的说法不能省电。

因为正确应该是调到26度。

网友:
实测,不省电,会漏水。

网友A:
实践证明:不开空调确实省电

网友:
这个真的是人才,跟那个内外机装屋里的有的一拼。

网友:
真的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不开空调确实省电

不开空调,这 这 这是钻空子呀。
具体要调到多少的省电,主要是看室外多少度,
把室内空调开到与室外温度一样最省电,
当然室外温度如果超出空调范围只能关机最省电。

网友:
告诉你们最省电的秘诀吧:首先把门窗完全密封,绝对密不透风也不透光的那种,房屋墙壁要厚,10米厚是最基本的,中间还要是多层中空方式,如果有条件,中间空气抽成真空最理想!

网友:
嗯,再往上调1度。

网友:
人才. 那么中央空调机组该怎么办?

网友:
夏天,变频空调的话把温度调到比室外低2~3度最省电,比如室外35,调为32-33度,因为空调有抽湿效果,室内湿度低不会感觉热,还不得空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