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gm的AG16KF256替代EP4CE15F17,nios 部分无法启动

楼主(2021-10-29):
AG16KF256替代EP4CE15F17 ,完全pin对pin的,用他们的软件把硬核转换过来,烧录硬核,led运行正常,nios部分程序死活跑不起来,哪怕是最简单的流水灯程序也无法正常运行,可能与哪里配置有关,第一次用agm的芯片,
问了技术支持也是一知半解,坛友们有做过类似工作吗,求指点

网友:
这种替换有没有像现在广为流传的单片机bin文件兼容的?
也就是A的程序直接烧到B就能用

网友A:
AG16KF256是反向得到的芯片吗,如不是  任何功能能与原芯片兼容? ram PLL luts等等,等等 niso2是针对altera 优化的,它用到的资源能和AG16KF256 100%兼容吗?  个人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16KF256是反向得到的芯片吗,如不是  任何功能能与原芯片兼容? ram PLL luts等等,等等 niso2是针对altera  ...

技术支持说,他有个比较早的客户有过nios部分的移植,并且成功了,感觉替换没有问题,就是哪里设置问题或者哪里没有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支持说,他有个比较早的客户有过nios部分的移植,并且成功了,感觉替换没有问题,就是哪里设置问题或 ...

才一个,也许100个才成功了一个。。。。

网友B:
我本来准备做块板试下的,先观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准备做块板试下的,先观望一下

可以用内置的m3的cpu来搞,打算nios程序移到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内置的m3的cpu来搞,打算nios程序移到里面

资料太少了,画了一半原理图搁置了

网友:
一起搞起来

网友(2023-03-20):
引用 网友B:
资料太少了,画了一半原理图搁置了

搞好了没有?

网友C:
NIOSII能够跑起来,但是需要自己在ONCHIP MEMEORY里先写个BOOTLOADER。ALTERA 原来的启动代码是不能用的,他们转换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NIOSII能够跑起来,但是需要自己在ONCHIP MEMEORY里先写个BOOTLOADER。ALTERA 原来的启动代码是不能用的, ...

厉害??,有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