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eprom的某一页的几个地址进行频繁写入操作,会不会影响这个页的其它地址的寿命。

楼主(2021-10-30):
如题。是否存在这页其它地址也跟着刷新,导致寿命也跟着降低

网友A:
担心其它地址,就不担心自身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其它地址,就不担心自身地址?

自身地址已经被搞费了,当页其它地址如果不受影响可以接着用,自身地址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整页擦除机制,肯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整页擦除机制,肯定有影响的。

是不是有些型号的就是这种机制,有些不是的?

网友C:
有的型号的是这样分等级的,尾缀会不同。我现在用的带ECC,4Bytes/Group,寿命是按Group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型号的是这样分等级的,尾缀会不同。我现在用的带ECC,4Bytes/Group,寿命是按Group算的。 ...

我用的是25LC1024,256 字节一页。手册里有提到页的某个地址被写入,页其它地址的耐久性会降低。看到这里有点疑惑,特此发帖求证。

网友C:
以Microchip的25LC1024为例,手册里写的:

When doing a write of less than 256 bytes the data in the rest of the page is refreshed along with the data bytes being written.
This will force the entire page to endure a write cycle, for this reason endurance is specified per 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Microchip的25LC1024为例,手册里写的:

是的,当我看到这一段时,有点凉凉的感觉。之前人设计的程序,在一个页里分了好多断,分别读写。有的频率较高,有的低。估计这一页的全部参数都费掉了。

网友:
擦写控制电路还是要占不少资源的,所以通常的设计不会给每个字节配一个,而是每个page才有一个。你一次不论写多少,底层都按整个page写。

网友D:
eeprom和flash还是需要分开的,两种器件完全不同,一般来说擦出仅是针对flash。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eprom和flash还是需要分开的,两种器件完全不同,一般来说擦出仅是针对flash。 ...

e2prom不用先擦再写,可以直接写。但是内部的擦和写仍然不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是以page为单位。
你写一个字节,它内部实际动作是读岀整个page,合并入你想写的那个字节,然后整个page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e2prom不用先擦再写,可以直接写。但是内部的擦和写仍然不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是以page为单位。
你写一 ...

谢谢,以前还真没关心过eeprom这个写逻辑,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2prom不用先擦再写,可以直接写。但是内部的擦和写仍然不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是以page为单位。
你写一 ...

真正的eeprom不是以位为单位的吗?除非是flash冒充的eeprom才整块地擦.

网友:
频繁擦写,应该停电瞬间保存数据才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eeprom不是以位为单位的吗?除非是flash冒充的eeprom才整块地擦.

你随便看个24Cxx系列EEPROM的手册就知道了啊。你不需要提前擦,可以直接写入,因为它的擦块和写块是一样大的,就是他的page大小,并且它也不允许部分写入,所以可以让你看不到擦的过程。
本质上内部在你修改的时候替你读回了旧的然后自动擦了重写。某些厂家手册明确这么说了,也有没明确说的你可以用写一字节跟写整个page的时间来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G:
怎不换铁电 FRAM  会较无此困扰?

网友:
铁电 FRAM 终极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随便看个24Cxx系列EEPROM的手册就知道了啊。你不需要提前擦,可以直接写入,因为它的擦块和写块是一样 ...

真是这样的,
给频繁改动的独立的字或者字节甚至位,单独一个page.就不会影响到周围数据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真是这样的,
给频繁改动的独立的字或者字节甚至位,单独一个page.就不会影响到周围数据了吧。 ...

是的。
每个是page完全独立的,单独计算寿命,写坏一个不影响别的。

网友:
我用25LC512,也需要频繁写入,我就是将所有数据块按页对齐写入(剩余的地址空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每个是page完全独立的,单独计算寿命,写坏一个不影响别的。

学习了!

网友:
频繁擦写 用铁电FRAM就行了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G:
怎不换铁电 FRAM  会较无此困扰?

这位台湾朋友 , 好久没发言了 ,

网友:
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