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下水部分堵了怎么疏通

楼主(2021-10-30):
这部分管道是通道外面驱动 这部分堵住了 又有橱柜档着该怎么疏通?用什么化学试剂

网友A:
下面那个塑料盖子可以拧下来,然后随便用什么通下就可以了。
厨房都这样,灰白色的渣滓堵的。
我们家上面一直用过滤的砂网,每天换也堵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塑料盖子可以拧下来,然后随便用什么通下就可以了。
厨房都这样,灰白色的渣滓堵的。
我们家上面一 ...

那个个水槽下面的管道我半年洗一次,现在由于水槽下的管道没有堵塞了 而那个50管那由于2-3年没清理了堵塞了  水槽的水一大,水就从和50管接口处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塑料盖子可以拧下来,然后随便用什么通下就可以了。
厨房都这样,灰白色的渣滓堵的。
我们家上面一 ...

拧下来也不通。。我家里的洗手池下面前年堵了一次,我捣鼓半天,拧下来里面是黑色的实的,捅都不带动弹的。后来我洗衣机排水拿水盆手动冲了几盆竟然通了。。现在每次洗完衣服我都会手动冲个半缸水,正好冲洗手池的管道,再一个等它自动排水太慢了。。而且下水道也是堵得不要不要的,我研究了几个月,我想我终于找到原因了:那个防反是个非常老式的非常重的倒扣铸铁盖子,下面有一圈4条腿,腿中间是排水口。然后排水口的水流疑似长年累月冲刷把腿下面的水泥给冲走了(现实版水滴石穿) 相当于铁盖子直接盖到管道上了,能下水才见鬼了 。每次一点水都不下时候我就拿一个钩子把铁盖子勾起来挪个地方

网友:
火碱不知道行不行,厨房下水道一般都是重油污堵塞的。

网友:
不严重用热水冲冲。

网友:
买个搅动的软的工具通一下,30块钱。

网友:
用下水道疏通神器,类似下面连接,一端接电钻慢速先顺时针转进去,转到底,然后再逆时针转出来,速度一定要慢,专业得也是这么搞得,基本是堵住得东西都能拉出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0r.1.14.11#detail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饮食购物&生活小经验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
任何方法都是垃圾,除了下面这种:

为了方便操作,买2米就行。太长不好用。

下水道10秒内可以随便进出。

马桶要平时训练一下,某些马桶特定角度才能进入。

网友B:
如果管路比较复杂的话,热水、火碱、疏通弹簧都搞不定的话,用终极武器吧:一炮通,一炮不行,加压多搞几炮 。再搞不定,得重新布管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管路比较复杂的话,热水、火碱、疏通弹簧都搞不定的话,用终极武器吧:一炮通,一炮不行,加压多搞几炮 ...

自己要准备个高压气筒给它打气。靠它自己的那个打气把手会累瘫。

网友:
下水道定期烧一壶开水冲一下,大部分都是油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要准备个高压气筒给它打气。靠它自己的那个打气把手会累瘫。

压力太大万一把楼下u管盖子打掉了。。。。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最简单的马桶皮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管路比较复杂的话,热水、火碱、疏通弹簧都搞不定的话,用终极武器吧:一炮通,一炮不行,加压多搞几炮 ...

一炮通也是垃圾。

看10楼的方法。

我有次马桶倒进去西瓜皮,十炮都通不了。最后是10楼的方法搞定。

网友D:
我几乎所有的工具都有,包括10楼的,还是搞不定,这个需要经验和手感,花钱请工人舒通,也就这些工具,但人家能搞定

楼主:
我觉得电工的动手能力算是强的  只要是个家庭这种事情肯定是绕不开的,那些动手能力不这么强的家庭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炮通也是垃圾。

看10楼的方法。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为啥马桶里会倒进去西瓜皮 而且还冲了卡在管道,肯定是切成小块的西瓜皮,小神兽的杰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几乎所有的工具都有,包括10楼的,还是搞不定,这个需要经验和手感,花钱请工人舒通,也就这些工具,但人 ...

相反,我请过人,几次都通不了。

我自己使用10楼的工具搞定。

10楼的是终极工具,没有更好的方法。

除非管道被水泥堵死,普通垃圾堵死肯定可以疏通。

网友:
烧开水往里灌,一壶不行多烧几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电工的动手能力算是强的  只要是个家庭这种事情肯定是绕不开的,那些动手能力不这么强的家庭怎么搞定 ...

花钱请人搞啊,也是用疏通神器搞定得,搞不定就要挖掘水泥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钱请人搞啊,也是用疏通神器搞定得,搞不定就要挖掘水泥墙了  ...

我认为花钱请的人,99%不够我厉害。

网友:
要看堵在那里。如果是总管道堵死那就请专业的搞吧。分管道都可以用10楼的工具搞的。注意要一段段往外掏。如果只是油脂的话,用强碱是可以的。就是需要泡一段时间。泡完了再掏。
一炮通很容易搞裂管道。曾经单位楼上就有人干这事。结果我们损失巨大。搞到饭厅里面全是污水。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堵了搞不通的,就用皮橛子

网友:
改天我传个图上来,再也不怕堵~~~

网友:
买个合适管子大小的管帽打个小孔盖住,管子灌满水,拿空压机从小孔一吹就通了。

这个方法很好用

网友:
原先我家也和楼主一样,底部的检修口和柜子干涉了打不开,下水管堵住了,想过各种办法,拿过弹簧和夹抓,好不容易塞进去了,结果被卡住了,拉不出来。因为是V字型,好进不好出,

夹抓被卡住了,实在没有办法,我跑去外面五金店买了配件回来,第一次搞这玩意,纯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在五金店配件区,拿着管子接头各种比划,最后就成了我家修改后的图,留了个存水弯,好处是可以用各种弹簧通,红线和蓝线的方向都可以用工具通,最方便的就是把左侧的检修口打开,可以拿更粗的东西捅,再也不怕堵。总共也就花了30元不到,为了搞这个接头,什么姿势都用出来了,主要是这玩意在柜子里,不好操作。不过最终效果我非常满意。

楼主:
好的  记下了 谢谢 等到真通不了了 我也改一下留个检修孔

网友C:
这里不是有个盖子可以拧开?

拧开后,拿根6mm 铁棍都可以塞进去疏通管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是有个盖子可以拧开?

拧开后,拿根6mm 铁棍都可以塞进去疏通管道了。 ...

如果底部能打开,确实是从这里疏通方便,我家的比较奇葩,这个盖子和柜子底板刚好顶住了,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把检修口改到侧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底部能打开,确实是从这里疏通方便,我家的比较奇葩,这个盖子和柜子底板刚好顶住了,没有办法打开, ...

我家更奇葩,那个检修口的盖子下面连个浅盘都放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更奇葩,那个检修口的盖子下面连个浅盘都放不进

你看的图是我改过后的,改之前的是下面的底盖顶着柜子底板,想拧都没法拧,后来弹簧好不容易从顶部塞进去,结果卡住了,拉不出来,我拿锯条直接给锯下来了,重新做的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