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嘉立创的套娃缺数

楼主(2021-10-30):
在嘉立创生产好多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套娃缺数:我原本要2500个,生产完了告诉我缺137个。如果缺几个我就算了,这缺的太多了,得补做啊。马上选补做,一个星期后也就是刚才,又见到一个通知,补做的137个又缺了19个!!
我不想再多等一个星期了,不敢再补了,按这个比例,再补19个还该再缺2-3个。。

以前真没见过如此高的生产故障率啊,而且补做的比原来的故障率更高!
如果生产过程原本就有一点故障率,那么你们应该预先按比例多做一点啊,而且137个能缺个19太吓人了!

网友:
一直在用,量没有楼主的大,也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问题,也不希望遇到

网友:
我是遇到了快递被强换,目测工厂有点慌

楼主:
缺了,补做,然后补做的又缺了,哈哈,套娃缺数
最近好几次批量生产都遇到缺了,只是如果缺的少就懒得补了。
这次缺的太多了,不知道是机器变差了,还是操作人员变差了,还是什么原因。。。
希望袁总给个解释。。。
几千缺几个这样的事发生好多次了,难道你们不能多做几个吗?
哪怕让我下单直接多写10个20个都好啊,但是上千级别的单又不允许我写3010个这种。。。。
好多次了,我都不能保证做一批3000个一定拿到3000,不要少几个。。。。。

楼主:
如果实在做不到,希望你们给个这种功能:我要求做3000+30个,实际你给我3000-3030之间任何数我都OK,按实际数付钱。行吗??
按3000备料总要浪费,物料比板子贵多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工艺无法保证是不是会做坏6%,那就允许我多下单6%来补偿呗。
如果你们没做坏,多的6%我拿到就扔了也无所谓啊。也就是板子分摊价格高了6%,比连环做坏两次多耽误半个月要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了,补做,然后补做的又缺了,哈哈,套娃缺数
最近好几次批量生产都遇到缺了,只是如果缺的少 ...

大师, 您是不是选了全检?

网友B:
一般厂里应该保证下单的数量,只有多不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 您是不是选了全检?

怎么敢不选全检?
要知道这个年头,元件比板子贵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厂里应该保证下单的数量,只有多不会少。

嘉立创前几年基本都保证,这两年不行了~~~
或许他们艺高人胆大,给自己内部留的故障保险越来越少了。所以遇到真做坏了,就不够。

网友C:
每次下批量单的时候,嘉立创都会给我多做几个拼,还真没有遇到过缺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下批量单的时候,嘉立创都会给我多做几个拼,还真没有遇到过缺数的。 ...

我有时候也见到多几个啊。所以他们肯定是多做了的,只不过多做的比例很低,艺高人胆大。
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实际做坏的比多做的要多,那就只能告诉客户缺了呗。

网友:
没缺过这么多数量的,所以我的补做应该是走的打样的生产流程,也没套娃过,所以这方面体验还行。

网友D:
主要是选了全部检测。。。说明jlc确实全部检测了。有不合格的。就 not good 处理。  这本是好事情

lzd提的建议也很好。  jlc建议对于全检。要多一个选项,不允许缺数。然后价格上浮10%。实际生产的时候多做一点。   test pass的都给客户。  not good 就丢了。这样双方都不亏。

lz完全是不缺几个钱的人。要的是不缺数的个性化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选了全部检测。。。说明jlc确实全部检测了。有不合格的。就 not good 处理。  这本是好事情

lzd提的 ...

生产一定会有坏的,所以厂家一定会多做。问题是他们多做的太少了,所以给客户的才不够了。
做坏多少是随机的,比如他们统计结果是有30%概率做坏的比例超过5%,10%概率做坏的比例超过10%,1%概率做坏的比例是100%,也就是全坏了一个好的也没有。
他们给到我至少30%情况有缺数,也就是他们多做的不够自己做坏的。
这个比例是不合适的。应该自己内部多做到在95%情况不让客户看到有缺才合理。
除非他们自己为了降成本,不舍得多做一点,宁可在很多情况下让客户看到不够。那么干脆给客户这个选项算了。确实不愿缺的,必须让他们内部再多生产一点来补偿这个,那就加点钱呗。板子在整个系统里面真不算贵,有一大堆芯片比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选了全部检测。。。说明jlc确实全部检测了。有不合格的。就 not good 处理。  这本是好事情

lzd提的 ...

其实绝对不允许缺数是无法办到的。总有概率是他们什么地方搞错了,一下子坏一大半。内部不可能多做2倍吧,那么在这时候就缺了。
但是只要比他们现在的做法再多做6%总能保证我见到的所有情况都再也不会缺。
何必这么抠呢?

必须只给人全检合格的板子是天经地义。不合格的板子肯定不能给人。厂家自己生产的合格率是多少,自己也肯定知道。只要多做一点来补偿坏的就好。

网友:
之前打样经常会多一片,最近两年都是一片不多,前两天做的小批量也是刚刚好,一片都没有多的,感觉应该是控制成本吧

楼主:
一个简单的算术:确定性的多做6%,他们会增加对应的成本。
现在让1/3情况下缺千分之1-2,1/10情况下缺6%,然后他们花一周补做。补做仍然可能缺,想一个不缺的人再花一周来补做。所有这些补做的,他们的总成本如果比给全部批量都多做6%增加的要少,那么他们就选了这种方法呗。客户的时间又不算他们的钱。很多人的时间不值钱的。

所以我向袁总申请:增加一个收费服务,客户自己岀钱多做这6%,算是给自己买保险了。这么多年了我从没见过缺数超过6%的批量,所以多6%是足够安全的了。
既然有人可以让厂家不测试来省成本,然后自己承受百分之几的故障率,那同样可以反过来,多加钱来给厂家做生产错误的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选了全部检测。。。说明jlc确实全部检测了。有不合格的。就 not good 处理。  这本是好事情

lzd提的 ...

如果一年缺一次,一次缺了几片,都说得过去。人总有犯错的时候,不可能100%预防自己的错误率。
但这两年缺的次数太多了。每次都让人去补做就增加一周货期。你自己生产坏了为什么占用我的货期?这又不是不可预料的情况,差不多有1/3概率了,是大概率情况了。

网友:
我也补个刀吧,下了一个样板,旋转180度对称邮票孔拼板,审核过不了说拼板连接处可能会断,还有一个零件安装卡槽说太小也可能会断,不给做。
关键是这个板型出产品已经做了十几个型号,都做几年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做了,加工能力是倒退了吗?要做的话就自己评论接受断板,我问客户经理以前下的同样板型返单的怎么办,他回答的是以前的不归他管,他只管现在的,这TM是客户经理的处理方法。

网友E:
楼主客偏多少,我了解一下!

网友:
前几月SMT贴了一次10片全贴的(4G DTU产品打样),回来只有7块是贴全的,至今那3块板都躺在角落接灰,客供料都按要求多寄了,结果有两颗料抛完了还不够(其中一颗MPS的电源IC寄了15片),等了一个多星期没发货,也没人电话通知,打电话过去问才知道有异常,然后让直接发货了,后期也没人管也没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客偏多少,我了解一下!

我的客编是31629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客偏多少,我了解一下!

补充一下,你们的QC缺数处理系统从一周前就故障了,现在还是故障中。
难道是你们某个背锅侠不想让老板看到现在的生产故障率这么高,故意一直不修好QC缺数处理系统?
不然历史上每次缺的数量都会显岀来,太丢人了

楼主:
某次生产缺数了,处理了,并不代表这件事结束了。这应该计入你们内部的质量数据。
统计到有多少比例的批量缺数,下次你们内部就应该对应的再多做这么多,让下次不再有客户见到缺数。
缺数处理系统只应该用于偶尔应急,不应该当作一种常态。

缺数了绝对不是一种值得表扬的事情。不是说你有个很好的缺数处理系统,就可以不做备用品常年让客户缺数。这是本末倒置了。

楼主:
或许,不要有什么缺数处理系统,每个缺数都必须由生产负责人单独批示,很可能更合理。这样如果生产弄岀了太多的缺数,自己就被烦死了,他肯定会记得增加生产的备品比例,来保证下次别再岀现缺数被一堆客户烦。。。

楼主:
当然,如果要考核缺数比例,或许又会让QC被迫降低检查标准,将就着放过有问题的板子免得缺数。等有问题的板子流到客户手上了,结果更麻烦。

所以请一定不要因为缺数去处罚任何人,不要考验人性。如果缺数了有人要受罚,QC的人肯定会好心帮他不受罚,至于坏板子的流到客户手上以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F:
每次在JLC贴样板,几十片中总有一片或者几片有IC贴错方向的,几乎无一例外,不敢多想也不想细究了,有批量只能找外面厂家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每次在JLC贴样板,几十片中总有一片或者几片有IC贴错方向的,几乎无一例外,不敢多想也不想细究了,有批量 ...

手贴,也没全检,估计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如果要考核缺数比例,或许又会让QC被迫降低检查标准,将就着放过有问题的板子免得缺数。等有问题的板 ...

让工厂发调查截图出来,不是说责任问题,设计决定了生产难度及直通率,有的还不排除要改生产流程 ,如果能稍改下设计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当然大部分工程师并不了解生产工艺!不过此单客多次返单,原没有不够数,为什么最近不够数加多,内控原因进一步深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每次在JLC贴样板,几十片中总有一片或者几片有IC贴错方向的,几乎无一例外,不敢多想也不想细究了,有批量 ...

我们没有手焊,全是机焊,你客编多少查下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没有手焊,全是机焊,你客编多少查下原因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2533-1-1.html
以前就吐槽过,时间长了也就不想说什么了,曾经有cpu转90度的,有eeprom和485芯片转180度的,其实样板也没打算贴的完美无瑕,只是觉得ic贴反很蹊跷,毕竟都是扁带或者是整盘的料,贴子里面有答复是管料倒带,我后来查了ic后缀确认是带装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手贴,也没全检,估计是这样

嘉立创不手贴,除非抛料部分手补上去,嘉立创smt每天生产2000多款样板及小批量,如果手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对于经济型模式样板确很难于百分百全检,但对于标准型smt全部过spj及Aoi,问题极低

网友H:
29楼那个问题,有点奇怪为啥用2把不同直径的刀? 用钻孔代替槽孔应该是99那个时代遗留问题把,AD应该都是很好的支持槽孔了,这个案例是不是提醒了,槽孔不要用多个钻孔来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29楼那个问题,有点奇怪为啥用2把不同直径的刀? 用钻孔代替槽孔应该是99那个时代遗留问题把,AD应该都是很 ...

AD支持槽孔,但槽孔都是钻孔生产出来,对于非全属化槽孔可以锣,但精度不如钻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2533-1-1.html
以前就吐槽过,时间长了也就不想说什么了,曾经有cpu转 ...

有时候用托盘来贴就有摆错风险,编带相对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支持槽孔,但槽孔都是钻孔生产出来,对于非全属化槽孔可以锣,但精度不如钻 ...

我那个实际不是槽孔。因为两个RJ45座子离的太近,俩座子的安装孔有一部分重叠了,看起来就像以前很老的年代用重叠多个孔来做槽孔的办法。
问题是我这个板子已经生产好几年了啊,一直是这样,以前也没见你们说过这样不好生产。。。

难道我们设计的人不能轻易用槽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实际不是槽孔。因为两个RJ45座子离的太近,俩座子的安装孔有一部分重叠了,看起来就像以前很老的年 ...

槽孔确实是板厂一个难控制点,特别是短槽孔,断刀,槽偏,效率极低,这是纯讨论技术本身,原理也简单,钻了第一刀,下第二刀时不受力导致,订单确返单多年,原来能控制好现在没控制好让工厂也在查原因,在没计过程中能避开槽孔,pcb工厂会感谢设计者,pcb生产中几个普通又难的几个问题,列举几个,一,槽孔,难点上面说了,,二,独立线,特容易报废板,如板上就几根线,看似简单但生产极难,正片工艺  三,网格铺铜,现在的Aoj技术基本上失效,四,孔环小但孔大的金孔化孔又做喷锡,容易掉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槽孔确实是板厂一个难控制点,特别是短槽孔,断刀,槽偏,效率极低,这是纯讨论技术本身,原理也简单,钻 ...

难道为了省成本,以前内部多做的比例高一些,现在多做的少了?
那我自己多做一点也没关系啊,批量2500也就坏了不到6%,我多做6%备品就是,只要你们允许做这个数量。
但是补做137错19的这个错误率就真的说不过去了,高达14%的错误率

网友I:
这2个孔,焊盘大点是不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2个孔,焊盘大点是不是就行了

钻偏了碰到内层的电源。那个孔实际是地。所以我应该只要把这个孔在电源层的安全距离加大一点就能躲过。
问题是这个型号已经生产了多年,一直都是这样设计的,在以前也没坏过这么多啊,这才是关键。以前能做到的,现在工艺更好了反而做坏很多。。。
除非他们一直会做坏6%,但以前内部恰好多做了6%,现在认为工艺好了,降到只多做1%

网友:
我也觉得小批量订单的数量可以自已定,这样才方便按自己订单数再多备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偏了碰到内层的电源。那个孔实际是地。所以我应该只要把这个孔在电源层的安全距离加大一点就能躲过。

以前嘉立创多做的概率是大一些,现在确实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偏了碰到内层的电源。那个孔实际是地。所以我应该只要把这个孔在电源层的安全距离加大一点就能躲过。

对于有容易造成品质的槽孔,操作员工控制就显得特别重要,如下刀速度,嘉立创pcb制造技术及行业发展,主要集中在LDi技木及对于孔控问题,而钻孔十年来并没有什么革命性发展,基本上持平,对于四层板投料没有减少,双面板因太成熟了,嘉立创又是全自动线闭着眼做,投料确有减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2533-1-1.html
以前就吐槽过,时间长了也就不想说什么了,曾经有cpu转 ...

您好,您个这链接是2020年11月12号反馈, 通过问题点未能找到您的客户编号。请告知下您的客户编号 我的QQ:3001254983。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偏了碰到内层的电源。那个孔实际是地。所以我应该只要把这个孔在电源层的安全距离加大一点就能躲过。

这个确实   生产起来  其实耽误的工时都比  打板费 高多了……
一般不都是 2层板 不多  4层板会多吗  我这每次4层板  都给多的

网友D:
第一 最近jlc 可能 双面 技术成熟了。 或者 为了控制料材的成本,  要做 5片, 几乎也就给 5片 。 原来经常会给 6-7片。  我觉得  对于买家来说 没得鲁羊毛了。  对于 社会来说,确实 效率和  垃圾产生更少了。

第二 ,jlc 做smt 还有待进步。  大家要给jlc 一点时间。  我自己大批量生产  10K+ 的 都是 在本地做的。 可以做 各种个性化服务,比如 自己上贴片机,手工帮忙摆插件(在炉子前面摆)。

第三 ,  按照一个成熟的 工程师 来考虑这个问题。  lz 设计 只要改良一下就好了。     如果我是lz  我会多下 10% 的pcb来避免这样的事故。    永远要记住 jlc 不是万能的。  而我们工程师可以通过 知识 来避免类似的纠纷产生。    每次 我从 本地产线上 干活回来。 就能切实体会到 自己的产品哪里还有更好的设计改良一下,  以适应本地流水线的高速全自动化生产。   这是大部分没有做过流水线的工程师缺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 最近jlc 可能 双面 技术成熟了。 或者 为了控制料材的成本,  要做 5片, 几乎也就给 5片 。 原来经常 ...

如何多下10%? 有2500+200的选项? 楼主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没法多下10%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吗?1、内电层安全间距尽量大些,大于多少?2、尽量不要使用槽孔?

这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能不能汇总一下,设计的时候尽量避免

网友:
这个数量要是可以手动输入就好了,哪怕限制只能是整数,也会人性化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您个这链接是2020年11月12号反馈, 通过问题点未能找到您的客户编号。请告知下您的客户编号 我的QQ ...

也不是我一个人有ic贴反了这样的问题,引用的帖子里面反应这个问题很多,算了,不折腾了,以后多注意提高质量就行了。

网友:
希望多多注重品质吧。
特别是Vcut 锣边 样板做的还行,一到批量就辣鸡了。

网友:
在这里我也建议嘉立创的下单数量能优化一下,比如有的客户下单3000个产品.我们在嘉立创下单的时候.要么下单3000,这个数量刚好,但是一定要确保嘉立创造1片都不少做,同时自己在生产板子的时候一个不能出问题.否则就交不出客户需要的数量.要么就下3500个,多出这么多来,如果客户下一批没有改动还能用得出去,如果客户有改动,或者客户不下单,这些多出来的板子就浪费了.如果嘉立能有一个可以自己选择的整数片数的选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不手贴,除非抛料部分手补上去,嘉立创smt每天生产2000多款样板及小批量,如果手焊这是不可能完成 ...

实际上错就错在前面拨料的那几个板,需要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错就错在前面拨料的那几个板,需要手贴。

对,应该是有抛料的,然后他们手工贴了,这样才会错。机贴的不可能偶尔错几个,只会全错或全对

网友:
确实JLC下板数量的限制很大,如果做PCBA就要保证保证一定的冗余,那有时候得浪费20%甚至40%的空白PCB。

网友:
上次我的板子没有选全检,有一些板子在V割的时候,线都割断了。
不过现在有测试架了,可以选这个,批量返单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