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网口拓展为2个网口,用什么设备最小巧?

楼主(2021-10-31):
只是把一个口拓展成2个口,
上交换机有些太大的,
最好小巧点,并且不需要额外供电的方案,

网上看到这种3通,实际上要2个配合使用,
并且在路由器上要接2根网线,但是无法物理接触到路由器,本来对这个三通寄予厚望的,没想到是个辣鸡

网友:
这个东西是百兆网线的做法吧,每根网线四根线

网友A:
淘宝有3口微型交换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3口微型交换机模块

好像需要外部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需要外部供电

你这不是废话?。。

不想插电源线就找poe交换机,然后找poe小交换机插后面。

网友:
一个网口拓展为2个网口,不需要供电 = 没有

网友B:
交换机芯片,自己裁剪下,3口,估计是最快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芯片,自己裁剪下,3口,估计是最快的了

现在有合适的3口的交换机芯片吗?除了涨10倍的KSZ886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合适的3口的交换机芯片吗?除了涨10倍的KSZ8863

可以用RTL8367N裁减,简单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合适的3口的交换机芯片吗?除了涨10倍的KSZ8863

有啊,IP175G,论坛有资料的那个;5口傻瓜交换机,只取其中3口,不过是百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啊,IP175G,论坛有资料的那个;5口傻瓜交换机,只取其中3口,不过是百兆的 ...

哦,我想说的是一个mac口加两个网线口的那种三口交换机,因为通常的用法都是这么用。
已有一个网线口再变岀两个肯定是用个傻瓜交换机芯片最简单。但设计系统的人不会这样设计啊,cpu自带的基本都是mac口,总不能先接个普通phy芯片,再接傻瓜交换机芯片

网友:
LZ那种三通就没法千兆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合适的3口的交换机芯片吗?除了涨10倍的KSZ8863

我也找不到合适的,现在没法生产,想改回单口的PHY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我想说的是一个mac口加两个网线口的那种三口交换机,因为通常的用法都是这么用。
已有一个网线口再变 ...

同一块板子上,MAC直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一块板子上,MAC直连啊

你要对外提供两个网线口,然后你自己CPU只有一个MAC口。这是常见的情况。
现在高端一点的工业设备基本上都这样了,因为你占了人家一个网口,所以得还给人家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要对外提供两个网线口,然后你自己CPU只有一个MAC口。这是常见的情况。
现在高端一点的工业设备基本上 ...

是啊,有些还是要设备断电 bypass 功能,有什么好方案推荐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啊,有些还是要设备断电 bypass 功能,有什么好方案推荐没?

断电bypass都是继电器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有些还是要设备断电 bypass 功能,有什么好方案推荐没?

我没遇到过这种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电bypass都是继电器做的吧

嗯,目前碰到的基本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对外提供两个网线口,然后你自己CPU只有一个MAC口。这是常见的情况。
现在高端一点的工业设备基本上 ...

我是想说主控MAC与交换机芯片MAC直连(占了一个lan口),交换机芯片的另外3个lan口就可以外挂phy...这样不就相当于变成3个网口向外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说主控MAC与交换机芯片MAC直连(占了一个lan口),交换机芯片的另外3个lan口就可以外挂phy...这样不 ...

说3口5口的交换机芯片,如果有mac口都是含mac口数量的。
3口的,一个mac口,两个网线口。
5口的,一个mac口,4个网线口

网友:
我最近也在找类似交换机,重点是要工业级还价格低

网友:
接迷你交换机是最方便的办法 ,自己画一个可以做到打火机那么大

网友:
如果没有权限膜路由器还搞锤子哦。我看你是想蹭网吧,就是别人网线上面接交换机物理分出一路到你的电脑上面,办法是有的,从分出的网线你电脑哪里接poe合路器供电,相当于45接电源+78接-。然后在交换机哪里接分路器分离出电源接交换机上。然后合路器用12v电源,分路器分离出12v给交换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