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74HC14输出不对.

楼主(2021-10-31):
目的呢, 当V22可变的时候, V26提供一个输出高于V22的电压
如,V22 5V    V26就 8V
    V22 12V  V26就 15V
    V22 20V  V26就 23V

   V26 后面只接了一个OP07

现在的现象是, V22 从5升到20 ,  这样就没有问题.  V26输出正常
但是,V22从 20 变 5V, 就有几率出现芯片发热, 同时V26输出3V多. 不正常.

网友:
电容有点小,加大到1~10uf/16V以上,试试
还有就是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别搞反了,再不行,就再加一级

网友:
C5 右侧不需要一个电感吗

网友A:
1. 并联输出的6、8、10 输出端增加对 VCC(+5)/GND 的二极管钳位

2. 放弃垃圾山寨 HC14,买贵一点的不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并联输出的6、8、10 输出端增加对 VCC(+5)/GND 的二极管钳位

2. 放弃垃圾山寨 HC14,买贵一点的不要国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B:
5V 电源, 26V 输出?, 我看只有了2个电容, 就能实现5倍升压, 这电路这么神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电源, 26V 输出?, 我看只有了2个电容, 就能实现5倍升压, 这电路这么神奇么? ...

这个电路是功能是让V26输出一个比V22高(5V-两个二极管压降)的电压。楼主的标号有歧义,描述也不清楚。

网友:
建议C6下面接地试试。

网友:
1A--》1Y,2A--》2Y这路不知道1A,2A你是不是悬空的,悬空就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