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热空调效果怎么样,有朋友了解么?

楼主(2021-10-31):
如题,有接触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地窖是吗?用抽地下水热交换还是费电。用热管如何,用双层带隔热的盲管插入地下,然后充大量的氟利昂,上面加上散热器。就是打桩有点费锤头,还是上山捡柴比较容易

楼主:
建地下室的话,可以直接埋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L4y167zk

还有地热新风系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5411E7Qb

楼主:
http://www.koidea.com.cn/intro/46.html

网友:
如果是独栋公寓,且楼层比较多,可以考虑。否则不建议。
节能是真节能(中部地区或北方),一次性投入大,且后期维护难。

网友A:
一个水井也就100米...咋没放出热水了?你们这地热打几千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水井也就100米...咋没放出热水了?你们这地热打几千米了?

利用温差原理的,不需要地下水温度很高的。

网友:
已经是空调中很省的了,感觉还是比不上集中供暖, 建议配合屋顶太阳能用,要不电费会更高

还有这货一开了功率就不小,效率高是带所有屋子,带一间屋不划算

现在应该有变频的吧,不说主机,就那个水泵也得小一千瓦

网友:
要考虑水泵的噪声和震动,之前看过视频,北方的某个小区被水泵的震动震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