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无法3D渲染出元件

楼主(2021-11-01):
如题,Chrome浏览器,F12看到返回307

网友A:
再看一下。据说是模型缓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一下。据说是模型缓存的问题。

可以了,赞速度!

网友:
很多人挺喜欢零件的封装库带3D,但不带的时候文件可以小很多并且板子一大零件一多很多层的时候可以快很多。要说可以看看结构简直就是笑话,画pcb和机箱或支撑骨架配合都搞不好的话,还画什么图。说实在的许多给懒人的设计其实就是为了讨好懒人,虽然懒人是绝大多数。搞几天机械就明白图纸是怎么回事了,像sw画的那种3d图纸根本就不能用于生产环节,给工位的图纸都是平面图,尺寸,公差配合,形位,粗糙度,外观比电子的原理图复杂多了,其实肯定都学过,但还是喜欢3d其实就是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