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防伤手电锯 & 超牛逼的避震弹簧

楼主(2021-11-01):
国外很多软科技真是值得学习。一是防伤手电锯,木料不耽误操作,而手指会触发预警。二是100公斤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避震弹簧上放一杯香槟,落下来后酒杯里的酒一滴不洒。非常厉害。

支配

视频:
https://h5.video.weibo.com/show/1034:4698333974036552

网友:
最后那个男的展会下来能喝不少水

网友:
这个不是弹簧厉害,是内部还有液压缓冲的,调整好缓冲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A:
电锯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锯是什么原理?

估计是电容式感应+刹车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容式感应+刹车系统。

估计要0.01秒完成锯片弹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要0.01秒完成锯片弹走。

刚才网上看了一下,有说是爆破刹车的,应该类似于汽车燃爆式安全带的原理吧。

网友C:
锯的刹车里面有炸药的,跟气囊和燃爆式安全带差不多,刹车是一次性的,刹一次之后那个模块必须更换。
这锯淘宝能买到,卖一根手指头的价格(切到手指去医院要花的钱跟这台锯的价格是一样的),销量……几乎没有……不知如何评价。
这锯必须使用他们自己家的锯片,刹车时的负荷非常大,如果锯片用的不对,刹车时锯片爆裂就爆头了。。

网友D:
之前看到过,是检测微弱电流变化的,有肉体碰到电锯时,锯片弹到机器里面,直接插进一块金属,把锯拦截了,每次都到换一块那个金属垫,金属垫中间是镂空的,可以缓冲,至于伤不伤锯片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过,是检测微弱电流变化的,有肉体碰到电锯时,锯片弹到机器里面,直接插进一块金属,把锯拦截了, ...

和锯片一起换掉,官方也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
电锯的关键是怎样判断不是木头,这不是简单的常识性科普知识可以理解,一旦误触发,锯片都换不起。这个里面就需要高性能的芯片做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锯的刹车里面有炸药的,跟气囊和燃爆式安全带差不多,刹车是一次性的,刹一次之后那个模块必须更换。
这锯 ...

技术成熟及普及后,成本应该会大幅度降低。不愿意在这上面花钱,一方面是现阶段成本高,另一方面是觉得不会锯到自己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成熟及普及后,成本应该会大幅度降低。不愿意在这上面花钱,一方面是现阶段成本高,另一方面是觉得不 ...

法拉利汽车技术成熟和普及了,成本大幅降低了吗?

高端到一定程度的技术,是降低不了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