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M0 的20脚的国产单片机

楼主(2021-11-01):
只要求价格最低 的,20脚以上的。

网友A:
syd8810,蓝牙soc,我当mcu用,qfn32,3.x多

网友B:
CX32L003  TSSOP20  M0 64K  2.5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X32L003  TSSOP20  M0 64K  2.5元

能分享无感BLDC的参考Demo吗?

网友:
ft32f030c8 64+8 48pin未税3.3

网友D:
五片赠送,十片起售,索要DOME:Q:2379747610

现货核心主力:STC8H1K08-36I-TSSOP20,RMB2.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无感BLDC的参考Demo吗?

这个芯片有电机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有电机例程吗?

网友F:
HC32F005C6UA QFN-20      2元     SOP-20的价格贵点

网友:
都降价了吗,这些都2、3块了啊

网友:
FM33L0xx系列可以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五片赠送,十片起售,索要DOME:Q:2379747610

现货核心主力:STC8H1K08-36I-TSSOP20,RMB2.5, ...

不是M0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M0内核。。。

试试看  品质 速度,供货肯定比M0 好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yd8810,蓝牙soc,我当mcu用,qfn32,3.x多

哪里有货?某宝是7.x,还不是直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X32L003  TSSOP20  M0 64K  2.5元

什么地方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有货?某宝是7.x,还不是直拍……

之前我们找的供货商,我已经买了5k先囤着,怕样品调试好了,没有货了,目前跟我说是有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C32F005C6UA QFN-20      2元     SOP-20的价格贵点

华大的还能拿到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HC32F005C6UA QFN-20      2元     SOP-20的价格贵点

这是炒货的准备放货了吗?如果确实是有我想介绍我的客户用。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B:
CX32L003  TSSOP20  M0 64K  2.5元

你好,这芯片你们使用串口了吗?有没有感觉时钟精度有问题?
我们用这个芯片做的空调显示面板在高温或者低温时时无法正常串口通信,
波特率为9600,为了得到精度更高的波特率,主时钟频率设置为22.12M。
这批做了2000个,不良率达到了30个,1个是直接室温就无法通信的,其他的都是高温60度左右出现的

网友I:
PDF链接上一下,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PDF链接上一下,了解一下

STC8H规格书下载  https://www.stcai.com/filedownload/650233

网友:
这个好便宜,,应该没有更低的了吧。。

网友J:
Py32f002a更便宜,

网友:
PY32F002A,单价0.65元。

网友K:
引用 网友J:
Py32f002a更便宜,

我去,,这么便宜,,这是在亏本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去,,这么便宜,,这是在亏本卖吧

主频低,资源小

网友L:
PY32F003 在项目里面已经用了几千片,没有问题

网友:
同样找一款国产单片机
要求:
32位,ARM或RISC-V等内核,
封装:QFN20,内部有:EEP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L:
PY32F003 在项目里面已经用了几千片,没有问题

你买的多少钱一片?我搜出来最便宜的是002A,批量单价5毛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多少钱一片?我搜出来最便宜的是002A,批量单价5毛多

比PY32F002 价格高,那个时候还没有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