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1200运放的隔离电源选用问题

楼主(2021-11-02):
小弟刚接触电子硬件,现在要做一个采样电路,因为采集的是强电测的电压,需要用到隔离运放,运放已经确定用AMC1200,它的强电侧需要一个隔离的5V供电,运放的datasheet里写高压侧供电电压是4.5~5.5,耗散功率典型值27mW,最大值44mW。在金升阳官网上看了一下隔离电源模块,115转5的找到了几个1W的模块,运放的耗电量应该不到10%,数据表里给出了误差包络线,但没有给出负载较小情况下的误差,请问我可以使用这样的模块给运放供电吗?供电电压不准确会对运放产生什么影响,想问下各位在设计运放供电的时候要关注的参数除了输出电压精度、功率和隔离电压的大小,还有其他要关注的量吗,比如纹波,负载调整率之类的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电源的说明文档,建议最小负载不小于额定负载的10%,朋友建议在隔离电源模块后面加一个线性稳压器

网友A:
外面的DC-DC模块,次极端一般就像廉价的充电器那样,甚至有些连TL431也没有,就1个稳压二极管+光耦反馈。并且输出也不会再接二级稳压的。
因此如果用在测量方面,还是再加多一级线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的DC-DC模块,次极端一般就像廉价的充电器那样,甚至有些连TL431也没有,就1个稳压二极管+光耦反馈。并 ...

谢谢回复,准备在输出端加一个线性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