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起振,PLC不工作,需要空脚注入干扰才能工作,为啥?

楼主(2021-11-02):
PLC控制板,使用有源晶振,上电晶振起振,但是单片机不工作,需要用金属物,触屏有源晶振的NC脚后,单片机开始工作,运行指示灯开始闪烁,后面一切正常,下电后,需要同样操作才能工作。已经更换过新晶振,故障依旧,示波器查看晶振输出25M信号无异常,这是啥问题?

网友:
会不会买到NC带使能端的晶振?尝试上拉或者下拉看看

网友A:
一般的有源晶振1脚都是使能,通常悬空的情况下是使能状态。而不是你说的NC。你这个应该是受干扰了。你上拉刀高电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有源晶振1脚都是使能,通常悬空的情况下是使能状态。而不是你说的NC。你这个应该是受干扰了。你上拉 ...

通常悬空状态未知。。

楼主:
上拉高电平,低电平都试验过了,对输出无影响,加上拉或下拉后,用金属物品去碰NC就不管用了,但是单片机一直都不工作,示波器查看输出是有25M信号的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楼主:
换过了2个品牌的晶振,都一样

网友:
你这还真是疑难杂症了。
会不会幅度不对?比如电压低了,幅度小了。
使用外部信号源接能不能工作?
还有就是不一定是晶振的问题,查一下MCU的复位,手动复位一下能工作不?

网友:
示波器查看晶振输出25M信号无异常   晶振可以免责啦
mcu问题上面

网友B:
可能外部晶振信号影响了上电时序,猜测外部晶振应该是和CPU的IO同一个电源,CPU输入时钟pll部分可能是单独电源。可以试试在晶振使能脚加个rc电路,类似rc复位,将晶振输出延时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外部晶振信号影响了上电时序,猜测外部晶振应该是和CPU的IO同一个电源,CPU输入时钟pll部分可能是单独 ...

像是上电时序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晶振电容不匹配

网友C:
1 有源晶振供电电压提高一点,2 有源晶振输出脚串个电阻或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有源晶振供电电压提高一点,2 有源晶振输出脚串个电阻或电容

电阻串了300,30欧姆不行,电容并了20P,10P,22P不行

楼主:
改为无源晶振后,需要用金属物触碰x1脚才能正常工作,我判断应该是单片机时钟引脚有问题了。供电、外围电路都可以排除。现在想弄明白,是不是所有使用有源晶振不在晶振输出端串电阻,使用时间长了,都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模拟一下如果是有源晶振,晶振先上电MCU后上电或反过来排除上电时序问题。

网友:
有些单片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要分别配置,不能混用

网友:
是不是boot没设置配置电阻?

网友:
单片机是不是有两个晶振脚?你是不是接输出端口了?你改接输入端口试试

楼主:
端口没错,我是处理一个成品PLC的故障,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
和利时LM 系列plc

网友:
端子不能插拔么?和利时比较小众

楼主(2022-12-10):
最近这个坏的比较多,时钟管脚给个干扰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有源晶振要让mcu的时钟工作在bypss模式吧,st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