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有什么好用的二进制编辑软件.

楼主(2021-11-02):
如题,帮忙上传一个,或者链接.
类似UltraEdit.

网友:
winhex,各种绿色版

网友:
其实这些都是十六进制的,你要二进制的,我觉得win10以上自带的计算器还可以.

网友A:
010Editor,用上这个软件,winhex就是浮云

网友:
winhex, 我一直用的这个。有点大附件传不上来,放我家NAS上面下载地址: http://home.buxiaoyang.com:88/download/Winhex.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0Editor,用上这个软件,winhex就是浮云

这软件不便宜啊

网友B:
HxD Hex Editor
  +1

HxD - Freeware Hex Editor and Disk Editor | mh-nexus
https://mh-nexus.de/en/hxd/

网友:
WinHex
https://dl3.downloadly.ir/Files/ ... 4_Downloadly.ir.ra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xD Hex Editor

我还以为是免费的呢,要是有开源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免费的呢,要是有开源的就好了

"HxD - Freeware Hex Editor and Disk Editor" -- 不是说Freeware吗?

网友:
这次要马克一下了

网友:
如果是临时修改 jflash, notepad++, python脚本,都可以

网友E:
不知道DOS的 debug.com还能否在win7运行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xD - Freeware Hex Editor and Disk Editor" -- 不是说Freeware吗?

确实免费,好用,可以完全替代WinHex,毕竟winhex要破解,而且总是破解过期,麻烦;
但是 010 editor 确实好用,可以解码文件数据结构,方便分析文件,只是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0Editor,用上这个软件,winhex就是浮云

你在用哪个版本的010Editor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DOS的 debug.com还能否在win7运行否呢?

这个程序可以用来编辑文件么,不是只能编辑内存么

网友:
大文件(>1GB),WinHex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免费,好用,可以完全替代WinHex,毕竟winhex要破解,而且总是破解过期,麻烦;
但是 010 editor 确 ...

010 editor比HxD更强大么?

网友:
hex editor才是最好的

网友:
必须 010Editor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