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标红绿灯通行规则,设计的人脑袋进大粪了

楼主(2021-11-02):
视频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698856672395281/4698863362902082

新国标红绿灯通行规则

看到最后一组:左转不亮,中间圆红灯,右转不亮,我简直要操他妈的祖宗十八代!

走错了竟然要扣6分!!

网友:
没看过新国标,这种情况按照现在规则应该只能右转

网友:
看不懂,完蛋了

网友A:
就像之前一段时间说闯黄灯也算闯灯一样,执行不下去就会改回来了,又不是打脸第一次了

网友:
还以为度可以走

网友B:
既然左右都有箭头灯了,为什么不能直观点:能走就绿不能就红?

网友C:
左转时看左转灯,不亮时看直行灯。
右转时看右转灯,不亮时等于绿灯。

网友:
为XX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转时看左转灯,不亮时看直行灯。
右转时看右转灯,不亮时等于绿灯。

你这个口诀看来要记住了。

网友D:
最后一个明明左转可以亮个红灯却不用,这不就是个坑吗。

网友:
好像以前就是这样的了吧,记得深圳规则是亮没有箭头标致的圆饼红灯时可右转,但注意避让行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之前一段时间说闯黄灯也算闯灯一样,执行不下去就会改回来了,又不是打脸第一次了 ...

深圳明确闯黄灯不罚的,但出了事故还是要按闯灯来负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转时看左转灯,不亮时看直行灯。
右转时看右转灯,不亮时等于绿灯。

虽然总结了,但还是很混乱
我想得出可以说的,全是论坛屏蔽的词语了
难道转弯的灯亮起来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或者电费吗?

网友:
没那么复杂。
没有左转专用灯,左转与直行共用一个灯
没有右转专用灯,任何时候都可以右转
有某个方向专用灯时,看专用灯。

(注:多数地方如此。但深圳规则不了解,不知道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明明左转可以亮个红灯却不用,这不就是个坑吗。

+1 设计真坑
还有中间一排一直都没有亮的是黄灯吗?

网友:
明明是可以亮的灯,却不亮无脑的设计,设计者出来,保证不打死你

一个亮,另一个却不亮,大多数人还以为灯坏了

网友E:
为何要不亮灯,属于节能吗?毛病兮兮的,标准一定要严谨

网友:
路口就三个方向,哪个绿哪个红都点亮,这样一目了然,只要不是色盲就能区分该走该停。视频中那样规定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要不亮灯,属于节能吗?毛病兮兮的,标准一定要严谨

我见过这样灯,大多是没有左转专用道时,就没有左转专用灯;有专用道的左转灯一定亮的;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只有圆灯的左转道也可以直行
比如我们这有条双向8车道,有些路口在非早晚高峰时,左转灯就不亮,所有车道都可以直行

网友:
这算是发明专利了吧

网友F:
视频中的解说也是符合旧规则的,不过既然有左右箭头灯了,有的时候却不亮,容易让人有误解,省这点电实在是没必要,始终亮才是最不容易错的。对于色盲的驾驶员,可以根据亮灯的上中下位置来判断红绿灯。

网友:
理解了一下,左右不亮的时候就跟之前只有一个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视频中的解说也是符合旧规则的,不过既然有左右箭头灯了,有的时候却不亮,容易让人有误解,省这点电实在是 ...

色盲还能考到驾照这是体检的人口袋进大粪了吧……

网友:
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他只是把3个灯都展示出来了但是很多地方如果是允许红灯右转的,就直接不设置右转标了。 如果连左转标也没有,就设置了一个圆饼灯的,就是看红灯只有右转可以走,绿灯都可以只有。有红灯不允许右拐的地方都会有设置一个右转灯。 只是他把左中右的3个都同时列出来你觉得很麻烦,但是很多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其实只放了2个或者1个灯 - 如果全三个灯都设置的路口,一般不存在只亮中间红灯让右拐走的,一般右拐灯肯定会亮绿的 - 之所以视频要这么讲只是因为很多地方是把右拐那个剪头灯省略了。

深圳交警告诉你就两句: 有方向指示灯亮就看指示灯, 如果没指示灯的中间圆灯就是红灯停绿灯走,红灯可右拐不可左拐。

网友:
左转:见绿走,优先级是左箭头>圆灯
直行:见绿走
右转:见红停

按这样的规则,即使误判,也不会扣分,最多被后车催

网友:
亮红圆灯时可以右转,交规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不能通行亮一下红灯很难?是为了省电?

网友:
我觉得还OK啊,因为一起看这8种情况,容易被误导。其实单独看一个红色圆饼,按现在的交规,就是只能右拐,不能左拐的。因为左拐比直行和右拐都严格。

只要记住,左拐是最要谨慎放行的,只有左箭头绿,或者退而求其次,左转没有指示(不绿也不红)且中间圆饼绿色,才能转,其他情况都不能左传即可。而右拐是最松的,只要右拐箭头红灯不亮,就可以右拐。

这种设计确实要一段时间适应,难道就因为少亮一个灯,可以省点电吗?

网友:
确定这不是搞笑的?
二进制不用,非他m改成3进制。
脑袋被驴踢了还是被门挤了。
制定的人傻,通过决定的人也都是傻x吗?

网友:
楼上有些坛友用背口诀或一段话来证明这新规则的合理性。

在这论坛,大多数人都能一分钟强行记住这规则,但是这就能证明新规则的进步合理?

明显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明明以前看一眼就能懂的事情,还得大脑思考一下

网友G:
之所以不全部都亮燈,我覺得主要是為了防止直行車看錯燈

因為直行車速度最快,所以優先級最高

我曾經遇到直行紅燈,左轉綠燈,我需要直行,但由於我車道比較靠左,把左轉燈看成直行燈,臨近路口還加了油門,等發現的時候急剎,最後還是超出了斑馬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转时看左转灯,不亮时看直行灯。
右转时看右转灯,不亮时等于绿灯。

编辑错误:
最后一句,把你的等于看错成等绿灯。

网友:
应该任何方向,有灯亮,看灯走,不亮都可以走,不用想

网友H:
记住一点就行:不亮灯就相当于以前的没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记住一点就行:不亮灯就相当于以前的没有灯

这个总结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记住一点就行:不亮灯就相当于以前的没有灯

你的分怕是要不够用

网友:
灯坏熄灭,和设计时段灯灭,如何区分?新国标确实有问题

网友:
这灯就没有熄灭的必要性

网友:
最后一组和第三种组合结果一样,
区别是左转箭头灯一个亮,一个不亮。
不知道设计者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傻*逼设计,还不如全部用箭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转时看左转灯,不亮时看直行灯。
右转时看右转灯,不亮时等于绿灯。

这个口诀好,实际也很简单

网友:
明明可以都用箭头灯指示的,就是不肯这样做。是不是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分怕是要不够用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比如左转灯+直行灯,左转灯不亮时看直行灯左转,这不和以前没有左转灯只有直行灯一样,右转灯+直行灯也一样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S逼死全家!

网友:
为了把你绕晕,绞尽了脑汁

网友:
作为交通标识应该简单易懂,而不是增加难度.....变相处理违章的人,所以.......心思歪了就很难纠正哦!

网友:
其实这是综合了以前单独一个灯以及多组灯的情况。不要去看那个视频,看了那个视频反而绕晕了,直接按照原来的规则肯定不会错。
比如:以前只有一个灯的路口,红灯情况下的确就是只能右转,直行和左转都不行的。

网友:
还是原来的三色箭头灯直观好用,第八种不是坑人是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既然左右都有箭头灯了,为什么不能直观点:能走就绿不能就红?

确实, 这玩意儿有点反智了.
为啥允许左右箭头完全不亮.... 你要没装我就认了, 比如没右转箭头的, 随时转. 装了右转灯还能全灭, 这不sb吗.
左转也是,  竟然也有个全灭的, 竟然还有个左转全灭而且不能左转的. ...

网友:
杭州现在好像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确实, 这玩意儿有点反智了.
为啥允许左右箭头完全不亮.... 你要没装我就认了, 比如没右转箭头的, 随时转. ...

说是规定 九宫里的灯不允许同时出现2个绿色,一看那些图片,还真是没有同时2个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是规定 九宫里的灯不允许同时出现2个绿色,一看那些图片,还真是没有同时2个绿色的  ...

绿色难道很珍贵,舍不得使用?

网友:
明明可以亮灯来明确指示,就是不亮让人迷惑,什么操作?设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是规定 九宫里的灯不允许同时出现2个绿色,一看那些图片,还真是没有同时2个绿色的  ...

照顾色弱吗, 这个理由倒是说得过去

网友:
led灯珠涨价了,节省成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确实, 这玩意儿有点反智了.
为啥允许左右箭头完全不亮.... 你要没装我就认了, 比如没右转箭头的, 随时转. ...

左转有箭头灯亮,则直行必定为箭头灯;如果左转不亮灯,直行灯应该是圆形,同时指示左转和直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左转有箭头灯亮,则直行必定为箭头灯;如果左转不亮灯,直行灯应该是圆形,同时指示左转和直行 ...

直行都没有箭头灯了

网友:
唉,没文化真可怕啊。。。

网友:
倒退!
信号灯的目的,应该是让人看到标识就知道该怎么做,
而不是还要转译,否则与挖坑无异。

网友:
老的红绿灯都要拆除换新的吧,能把新红绿灯这个订单接下来就好了。
设计有问题,关系不大,用段时间可以再换嘛

网友:
我怀疑右转只安装了红灯,其它两个灯没有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所以不全部都亮燈,我覺得主要是為了防止直行車看錯燈

因為直行車速度最快,所以優先級最高

确实有这个问题,人疲劳的时候,出现过几次,左跳绿误看成,直行绿,还出了一次事故。   后面过红绿灯都神经质的反复看。

网友:
如果左转车道在最右边的,这箭头灯不亮,除非是熟悉路线的人,不然地面标线不好看清,红绿灯又不再提示,该左转还是右转

网友:
本来红绿灯标识就挺好的了,现在还要更新,越更新月复杂越乱,违背了通俗易懂的原则了

网友:
全部用箭头最好,简洁明了。

网友:
我去年卖了块表,绿饼和红❌是最好分的,色盲色弱都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