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热水器好用吗?和电热水器比哪个更节能

楼主(2021-11-02):
新房标配空气能热水器,交房时有人要回收800-1000元,说家用不合算,建议回收。我就奇怪了,不节能为什么要标配?还是回收人员信口胡说的?有使用过的同志吗,请讲讲优缺点。我打算自用,看品牌还是海尔的。

网友:
开发商带的为了符合建筑节能标准,1000元回收算是贵的了。

网友: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复杂的太阳能热水器,南方可能有效果,北方够呛。反正我见过的都拆了没卵用,装个电热水器不香么?

网友:
空气能的话基本上也是保持24小时有热水了,不可能要用的时候才去加热那么大桶水。

网友:
温差比较小的南方应该会划算些

网友:
肯定比电热水器节能啊,不是一个级别的!
即使到了东北冬天,你不用它不就行了.
当然寿命就不清楚了!

网友:
直接查一下空气能型号找参数,铭牌参数即使虚标但也不会太离谱。
空气能理论比电热省电,原理就是一台空调反着使用,所以环境温度不能太低。
现在不要太担心环境温度,好点空气能都有电辅热功能。

网友:
不节能为什么要标配?  这种事情在国内不是很常见吗

网友:
肯定省电了,你想想冬天用空调,同样的用电量肯定比电暖风效果好

网友:
    这个节能要看使用场景,如果是24小时都开启,那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空气能热水器是目前所有热水器中最节能的,大部分酒店,宾馆,大学生宿舍,都是用的空气能,因为这些场景符合需要24小时开启的应用。回收人员说家用不合算,也是有道理的,家用谁会24小时开启?
    但如果是间歇开启的话,空气能热水器加热很慢很慢很慢,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开启,显然是不适合的,那要是开启电辅热,那可不就是一台电热水器了嘛。
    根据我的经验,燃气热水器是最节能的,并不是说加热相同量的水到相同温度燃气最节能,而是燃气即开即用,不浪费,统合起来要节能不少。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一般都是24小时开启的,而家用是随用随开才更节能。还有一点就是各厂家会生产偷工减料的版本,美其名曰工程机,专门卖给开发商。包括中央空调也是一样,工程机不好,好多人家也是把开发商送的中央空调拆了卖掉,自己从新装。

网友:
燃气热水器不香吗

网友:
只能说,开发商的玩意儿只能凑合用,你懂的

网友:
美的200升用了6年,定时谷电工作。机器没坏过,管子被冻漏过几次。天冷时结冰时管道冻住供不上水,碰到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