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需要2kW,270v直流电源。如何低成本实现

楼主(2021-11-02):
2KW的电阻性负载。需要用270V直流驱动。需要适当的调整电压,调整范围是220V直流到300V直流。

现在使用的是可控硅,加整流桥,再加电解电容。EMC太高,同时调压效果太差。

当前使用的电容时,450V/4700uf,实测纹波接近20V了,再增加电容,已经不合适了。

想听听大家意见,如何做优化

网友:
输入范围参数,效率,纹波要求至少描述一下吧,想小体积建议高频化再调输出电压。

网友:
没有电源设计经验,可以买现成电源模块。

网友A:
如能告知这是什么负载,可能办法会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能告知这是什么负载,可能办法会多些

感谢以上大家的回复。
1.  负载是纯电阻负载,和电热丝类似的。多个发热单元串并联组成,引线端测量电阻值大是50欧姆,温度升高会增大一点,在500度左右,会到55欧姆
     不能使用交流供电驱动,只能使用直流供电驱动。最大270V直流电压,功率接近1500W

2.  现在主要是可控硅斩波控制的EMC不过不了。

3.  现有电路的电压纹波接近20V,最大到30V左右,希望能减小一半左右,到10V就比较理想。
    主要的原因是,纹波大,实时电流采样误差也大。

网友:
直接买模块吧,自己做不划算的。
电力操作电源的模块是标称220V输出的(电压可调的),有40A规格的,2个并联即可。

网友B:
你的需求如果没有很大的量,没上千套,研发成本太高。

网友C:
自耦变压器加整流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如果没有很大的量,没上千套,研发成本太高。

270V,这个电压的场景也不太差钱哈哈

网友E:
整流滤波, 后级BUCK降压,如果不差钱的整流滤波中间再增加一PFC

网友:
这些回复里只有自耦变压器加整流桥是最贴合的,不过自耦变压器有全隔离的,这样会安全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耦变压器加整流桥

我也推荐这个方案

网友:
那种直流屏上面用的,充电模块,可以输出175V-295V直流,功率3KW左右。不过是三相输入的。用485口可以直接设置电压电流。淘宝上买台旧的也就三两百块钱。

网友:
用量有多大,可以买个开关电源,我们做的直流驱动都是自己做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大家的回复。
1.  负载是纯电阻负载,和电热丝类似的。多个发热单元串并联组成,引线端测量电阻 ...

为什么不能交流驱动呢? 直流其实比较有的地方处理麻烦吧,因为没有过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270V,这个电压的场景也不太差钱哈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PFC电路,只不过功率大一点。外包出去,可能三五万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滤波, 后级BUCK降压,如果不差钱的整流滤波中间再增加一PFC

感谢各位,
多方评估计划如下操作。

PFC+450V电容,IGBT+pwm+电感。
成本大概在500元左右,客户承受范围内。在我的技术能力范围内。可靠性应该可以保证

其中pfc计划直接采购成品模组,自己只做IGBT+PWM部分。
由于特殊行业应用。暂时不用考虑什么认证,只需要考虑EMC不能太大。

--------------------------------------------
调压器方案主要是不适合交流的原因。
只能直流驱动的原因我们也不大理解,客户指定的。而且纹波特性要求也是客户指定的。

另外询问270V驱动一般是什么应用,且功率这么大? B超还是核磁的?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F:
Lz可控硅的成本算最低了,
自耦的要加2KW变压器,PWM/PFC逆变的定制成本也很高,
也提一个等于自耦变压器的馊方案,调速电动机+交流发电机+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控硅的成本算最低了,
自耦的要加2KW变压器,PWM/PFC逆变的定制成本也很高,
也提一个等于自耦变压器的 ...

自耦也是需要有PFC电路,才能搞到直流。
否则EMC是过不了的。

这样算来,直接pfc,做一个高压的DC-DC,还是划算一些的。
毕竟是高压的应用,使用时都知道危险,隔离不隔离,也没多大的要求。

网友:
你要求的控制精度没有说明。你现在4700uF对于10A的工频负载 能有20V的纹波已经很好了。建议多加几个电容试试效果。
如果电压控制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一个变压器输出几个绕组反串联在220V市电当中。然后输出整流滤波。10A电流工频负载用的电容不可能很小的准备几万uF来滤波吧。用哪个绕组可以简单一点用比较器切换就行。当然MCU控制精度更高。 我估算如果控制精度要求4V ,按照你现在需要270V 变压器 需要 32V 16V 8V 4V    4绕组。变压器功率500W就可以了。
最最简单的是买一个电机控制的稳压电源,设定输出某个值(比如AC 190V)最后整流滤波出来是270V就行了。看你只搞一台,还是要当做产品来做的了。
可控硅调压对电网污染很厉害,但是成本确实是最低的。可以想办法屏蔽或者过滤杂散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多方评估计划如下操作。

自耦调压器加整流怎么就不是直流了?

网友:
因为用的是元宇宙整流桥

网友:
是脉动直流,滤波电容不晓得多大能满足纹波要求

网友:
EMI问题,可控硅整流输出串电抗器,阴极对地接续流二极管,改善会很大。
纹波问题,参考LED的单级PFC剥皮,或是4开关BUCK&BOOST
成本用不了500

网友G:
自偶调压器要什么PFC?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自偶调压器要什么PFC?

自耦变压器可是解决不了EM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耦变压器可是解决不了EMC问题

那试了才知道

网友:
嗯,概率问题。比如走在路上会被陨石砸  死,也要走走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