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航海模型自由号竞赛的电池3.7V 500maH官方价格太黑,竟然要80元

楼主(2021-11-02):
45*20*8mm, 14.5克

淘宝搜索了一下,最便宜也要55元,贵的要140元。

10来元的东西卖5倍甚至14倍,太黑了。

哪里可以买到正常价格?

估计就是插头不一样,可以考虑买普通电池,换这种插头(当然要能买到这种插头)。

网友:
太黑了。    这个10元都不到。而且还是零售。  批量更低。等下我找找淘宝

网友:
普通的无人机,玩具级别的。就是这种插头。当时买的8.8一个330mah,送充电线。

网友:
淘宝搜[3.7V 500maH 航模]按销量排序,基本全是这样的。
这个插头应该是MX2.0 51005,要航模圈子的连接的话可以搜[MX2.0飞行玩具空对空端子线]

楼主:
这种插头原来叫空对空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淘宝上找的红色线的位置是这样的:

而我这个的位置不一样,正负极位置不同:

我量了,红色线的确是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淘宝上找的红色线的位置是这样的:

针挑塑料壳卡扣,退出线,调换线序,重新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挑塑料壳卡扣,退出线,调换线序,重新插入。。。。

哈哈,明白!

楼主:
有没有可靠的店或品牌推荐?

看来我可以买更大容量的,比如1800mah,反正船里面的空间很多。

电池上的那块魔术贴哪里有单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靠的店或品牌推荐?

看来我可以买更大容量的,比如1800mah,反正船里面的空间很多。

格氏、达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靠的店或品牌推荐?

看来我可以买更大容量的,比如1800mah,反正船里面的空间很多。

3M魔术贴,或者蘑菇搭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氏、达普

搜索了一下,达普格氏都没有3.7V的电池。这种电池太弱鸡了,估计达普格氏不屑于做。

楼主:
买了4块600mah的。

原因:容量太大都会重很多,并且自燃起来猛烈,还是保守一点。

楼主:
收到货了,用针将电池的空对空插头的线挑出来,调换位置后重新安装回去。

有一个电池不小心正负极碰了一下,有点小火星。

安装好插头,万用表测量,电压还是4.16V, 但接上航模不能使用,只有1点几伏。

没想到这就坏了。能修好?还是只能扔掉?

楼主:
充电器的线也要调换位置。

发现USB外壳竟然没有胶水的,后面有个地方有个卡扣,很容易打开。

将4个充电器也修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到货了,用针将电池的空对空插头的线挑出来,调换位置后重新安装回去。

有一个电池不小心正负极碰了一下 ...

14楼有人知道如何修复?估计是里面的保护线路坏了,电池仍然是好的。

以后有电池坏了,我将这好的电芯换过去是否可行?

网友C:
充电激活一下试试,正常打火一下不至于。

网友:
这个是15C放电的,也就是7.5A。普通软包锂电池一般是1C放电,如果船体空间大,放电电流够用,可以买大容量的普通电池

网友:
拆开看一下,航模用的大多都是没有保护板,估计是打火引起回路阻抗大了,看下那里烧了,重新焊一下,焊完高温胶带

包一下即可。

网友:
拆的时候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弄戳破电池,否则分分钟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激活一下试试,正常打火一下不至于。

充不了,之前已经充满。

网友:
晒一下刚买的电池

网友D:
有空间的话,放一节18650 3C或更大放电电流的,不加何护板,玩起来更爽。时间又长。

网友:
前几年玩模型,,2S,3S,4S的电池买了好几块。
其中记忆最深刻的是
1,2S电池,10000mah,100C放电,瞬间放电可以到200C,结果撞了以后电调起火烧起来了。黄色烟雾瞬间直冲到3层楼那么高。
2,小孩子差不多3岁左右,拿着竞速车的电池去安装,结果插头歪了导致打火,右手食指指尖被烧焦了大概黄豆那么大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空间的话,放一节18650 3C或更大放电电流的,不加何护板,玩起来更爽。时间又长。 ...

船模型吃水太深影响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不了,之前已经充满。

如果是带保护板的电池, 短路会进入保护模式的, 电池的最初的输出端子(软包接出来的钢带处)能拉出电流(串个表接上个合适的电阻有电流), 而最终引出线(红黑导线处)拉不出电流, 就是这种情况了.
让保护板恢复的办法就是接电源冲一下电, 几秒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带保护板的电池, 短路会进入保护模式的, 电池的最初的输出端子(软包接出来的钢带处)能拉出电流(串 ...

试了,充电无法恢复。

我拆开电池,发现有一块保护小版,有3个6脚芯片。

看来无法维修,只能扔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充电无法恢复。

我拆开电池,发现有一块保护小版,有3个6脚芯片。

Too bad.
这电池保护板也太差了吧, 短一下就废了...

楼主(2021-12-20):
有个家长想买这种电池。我给她写的教程:

操作方法:

针挑塑料壳卡扣,退出线,调换线序,重新插入。。。。

充电器需要打开外壳,焊接,调换两条线的顺序。

结构放大图:

抽出线后,要将刺重新弄起来,才能插入,才能固定,否则线马上掉出来。

抽出红线和黑线后,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能碰上。一碰上电池就损坏。

网友:
航模的电池 印象中确实贵     格氏的就更贵了

不过这个东西真不敢diy  我买的成品 还在厂家特地买了个防爆箱装的

不然总觉得睡着了这玩意能点起来

网友:
貌似是动力电池,贵是应该的,只是不应该那么贵

网友:
几十块,不贵。参加个什么班,都是按小时算,大几百一个小时。你这个航模班应该好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