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ck电源环路设计,下面两种方式有何不同。

楼主(2021-11-03):
设计1.采用电压外环,电流内环计算。         设计2,独立计算电压环,电流环,然后比较取占空比大的。

楼主:
顶一下。做电源过的朋友,请指教。

网友A:
这样看你的电源指标
需要环路速度快慢 优选  电压外环+峰值电流内环  其次 电压外环+平均电流内环
电压环或电流环 取大小 环路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你的电源指标
需要环路速度快慢 优选  电压外环+峰值电流内环  其次 电压外环+平均电流内环
电压环 ...

这就是高手,简单几句话,解决了我所有疑问。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