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AD画四层板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1-11-03):
在两层板中,dielectric层的type是dielectric,下拉有三个选项,Material那里是FR-4;新插入层后type一栏里可选的只有Core和Prepreg,Material那里材料只能选core-xx(对应type那里选core)或者pp-xx(对应Matrial那里选prepreg)。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这三个选项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怎么把新加入的层的type改成dielectric,Matrial那里改成FR-4。各层材料的选取会对打板产生影响吗,还是说这里选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下单打板的时候材料要求是FR4就行了

网友A:
只要管电气层就行了,中间分隔层不用管,普通的板子你也指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管电气层就行了,中间分隔层不用管,普通的板子你也指定不了

那就好,开始还以为自己哪里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