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XX 开发数字电源性能上可以达到DSP开发?

楼主(2021-11-03):
如题,最近在看STM32G4 按照芯片介绍时完全可以取代DSP,甚至比DSP更优秀,哪位使用过,可以介绍下两者之间的优劣?

网友A:
ti的DSP更强。
STM32G4 先联系代理商看能不能买到。
产品 三分看硬件 七分看软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DSP更强。
STM32G4 先联系代理商看能不能买到。
产品 三分看硬件 七分看软件(人)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334和G4系列宣传就是说适合数字电源和电机控制, 结果推出这么多年, 官方在数字电源方面给出的参考相当可怜, 也没什么更新,  市面上也见不到此方案的产品
一个推测, 这个东西虽然有了一些适合数字电源的外设, 但是也仅仅是几个亮点, 其他方面还是不够用, 实际上用起来限制比较多, 并不是很好用, 所以官方也没啥进一步的动作.

网友A:
STM32 和TI的dsp 相比 价格高、缺货 ,官方资料没有TI的多

网友B:
现在市面上成熟的数字电源方案,比如华为或者中兴的数字电源,基本都是TI的方案,ST的还从来没见过,网上相关资料很少,特别是他家最新的G系列单片机都是HAL库,优化空间不大。我估计数字电源如果要用STM32G474来做,必须用LL库,可惜LL库更难搞。总之ST想推G系列还是要优化LL库,多提供一些函数,才能发挥其性能提高性价比。

网友C:
阻碍st g系列的其实就差一个简单的外设初始化工具。
现在的情况是实际工作中要用的例程一个没有,没用的例子一大堆,搞的啥几把库一点不好用。用c写个寄存器级的典型外设初始化例子很难吗?
做电机驱动的,给个典型的3相互补带死区的中心对齐触发多路ADC采样例程,不要什么固件库,简单点就完了。
什么Inc,spi,uart等,给些典型的例子就好了。
就和WINTEL一样,每次CPU性能的提升总是要被越来越复杂的操作系统给吃掉大部分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阻碍st g系列的其实就差一个简单的外设初始化工具。
现在的情况是实际工作中要用的例程一个没有,没用的例 ...

估计你是用库用习惯了,其实用寄存器更方便,自己麻烦一次,就一直受用。
ST的各种接口,基本都是类似的讨论,甚至寄存器都一样,只有细微差别。
用惯了寄存器,遇到问题,你可以非常清晰知道可能是什么问题。
用库,库做得好还行,如果做得不好,遇到问题,查都不知道怎么查,还是得看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碍st g系列的其实就差一个简单的外设初始化工具。
现在的情况是实际工作中要用的例程一个没有,没用的例 ...

有道理,还是标准库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是用库用习惯了,其实用寄存器更方便,自己麻烦一次,就一直受用。
ST的各种接口,基本都是类似的 ...

其实我更希望是寄存器编程,但说明书看不懂,没有例子做参考用不起来。特别是英飞凌的手册,太细节,还是silabs,microchip的好读懂。

st的库基本就是原厂那帮自视清高的吊毛们写的,到处是bug,用的不安心。

今天在华强北买了些样片
stm32g030f6p6也就4块多点,stm32g031g8u6也就8块多,国产芯片去死吧!

网友E:
库的问题,我觉得是厂家想把开发芯片的软件人员和开发电脑端的软件人员去差异化,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毕竟芯片还是芯片,就像电脑端的一些芯片的驱动一样,不是随便一个电脑软件人员都能写的。
所以他弄了一大堆转换和标准化,结果开发芯片的人员看了简直要疯掉,因为要经过N层去壳才能最终看到他的函数到底操作了硬件的什么地方;而这个对搞点脑软件的人来说,恰恰是想要的,因为他不知道那些硬件到底是什么东西,随意干脆不接触就能达到目的的话岂不更好,至于效率,我才不管呢,我只负责程序写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库的问题,我觉得是厂家想把开发芯片的软件人员和开发电脑端的软件人员去差异化,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毕竟 ...

其实是ST的硬件底层驱动做得不好导致,能用就还好,如果不能用或有问题时,去查代码,分分钟被绕晕,各种宏,一层套一层……
其实能把各个功能多做一些寄存器版本的实例代码,我觉得可能更好。

我现在基本有一套很成熟的底层硬件驱动框架了,自己感觉比ST的库,可读性和稳定性以及效率高无数倍。
但是,我只抽象了我需要的功能,没有把各个接口的功能做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ST的硬件底层驱动做得不好导致,能用就还好,如果不能用或有问题时,去查代码,分分钟被绕晕,各种 ...

所以你还是站在mcu工程师角度在做软件,而不是一个普通软件人员能搞定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可编程芯片厂家的软件开发,都向着普通软件人员能上手的方向走了,我一点不适应,因为我没学过软件,搞不懂,只适合以前的模式:(

网友:
软件开发千万不要搞什么大一统理论,嵌入式就是量体裁衣,和硬件紧密相关。就算纯软件开发,一会Java,一会go,一会py,一会r,都说自己更好,但整那么多有个卵用,只是折腾程序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面上成熟的数字电源方案,比如华为或者中兴的数字电源,基本都是TI的方案,ST的还从来没见过,网上相 ...

华为中兴的方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供参考下,目前还是在纠结方向问题,到底时G4还是TI DSP,还处在前期调研阶段。G4的例程确实很少,也是ST刚推的,DEMO板评估看不出来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和TI的dsp 相比 价格高、缺货 ,官方资料没有TI的多

OK,了解,我还在调研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ST的硬件底层驱动做得不好导致,能用就还好,如果不能用或有问题时,去查代码,分分钟被绕晕,各种 ...

牛逼plus

网友F:
纯数字电源没接触过,不过很多国产变频器厂商都使用了F3系列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数字电源没接触过,不过很多国产变频器厂商都使用了F3系列的芯片。

谢谢 ,

网友G:
楼主做啥结构的电源,我觉得其实都能满足,就看熟悉哪个环境,资料多不多。dsPIC资料也不少。像dsPIC33F系列40MIPS,开关频率=采样频率=300KHZ,3P3Z补偿都能3uS之内完成。PWM分辨率1ns,adc独立采样保持,比较器+DAC都有。dsPIC33C系列更快100MIPS可以多路电源了。当然除了完成电源功能外你的MCU其他任务越多可能就需要DSP了,可以达到150M。

网友H:
我用过STM32G474RE做过数字电源(LLC和并网逆变都做过),就同价位的TI DSP来说,性能上ST的有优势。ST的多个高速ADC同步采样和HRPWM,对于做数字电源来说太爽了。如果说供货,找正规代理可以正常供货啊,我们使用G474的产品都已经订到货生产。TI的DSP反而不太好买到,TI国内的代理被艾睿垄断后,对小批量客户爱理不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是用库用习惯了,其实用寄存器更方便,自己麻烦一次,就一直受用。
ST的各种接口,基本都是类似的 ...

如果只用一个芯片,你这个思路当然没问题,但现在厂家的思路是让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在面对新芯片时能快速上手,所以才有标准库之类的平台出来 ,,, 就不知道象中兴华为级别的企业里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库是什么个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库的问题,我觉得是厂家想把开发芯片的软件人员和开发电脑端的软件人员去差异化,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毕竟 ...

好像计算机都是这种趋势,给你界面操作,这样的话上手容易,但是也被捆绑在它的平台了。换家芯片又要学界面操作.(现在企业级的路由器,防火墙绝大部分功能都能界面操作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STM32G474RE做过数字电源(LLC和并网逆变都做过),就同价位的TI DSP来说,性能上ST的有优势。ST的多个 ...

你这个算是给了没做过的同行一些信心,知道这条路可以走通,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源的3P3Z补偿运算是MCU来做的,还是采用了硬件滤波器(FMAC),如果是MCU来做的,恐怕没有太多资源来做其他任务处理吧?能不能透漏3P3Z补偿运算需要多长时间?另外多长时间进行一次补偿运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算是给了没做过的同行一些信心,知道这条路可以走通,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源的3P3Z补偿运算是 ...

G474有FMAC,3P3Z计算可以交给它,具体性能参考官方文档的2.10节。

网友:
做数字电源早期都是TI的DSP方案比较多,使用ST方案的比较少人用,毕竟TI的方案经过多年的验证。国产的GD32E503也是专门针对数字电源开发的,不过我们暂时没敢用,如果实在买不到ST和TI的,也可以作为一个备胎。

楼主:
引用 网友H:
G474有FMAC,3P3Z计算可以交给它,具体性能参考官方文档的2.10节。

谢谢您的分享,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啥结构的电源,我觉得其实都能满足,就看熟悉哪个环境,资料多不多。dsPIC资料也不少。像dsPIC33F系 ...

DC-DC,锂电池行业

网友I(2023-05-23):
ST 334 G4 ,尤其是334 已经大批量了很久,服务器电源 通信电源 车载……
G4 也开始慢慢的大批量。

网友:
我就给ST官方做过Demo,用的474,性能上ST肯定不会差,但是TI在软件生态上把ST甩出一个世纪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I:
ST 334 G4 ,尤其是334 已经大批量了很久,服务器电源 通信电源 车载……
G4 也开始慢慢的大批量。 ...

数字电源如何杜绝死机和程序跑飞的问题?按道理如果一跑飞很可能就炸了, 看门狗也来不及啊.

网友(2023-08-15):
程序写好了,哪里那么容易跑飞哈

网友:
ST 334 G4 从配置上看是很好的,但是没TI的资料多
慢慢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