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自动化系统,往往是用最简洁的设计方式

楼主(2021-11-03):
忍不住赞叹一下,这套粗鄙的运输机械系统,对势能、惯性和摩擦损耗的理解简直是出神入化。刚开始我还以为多少会要车子提供一点电机装置,看到后面那个抬升操作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肤浅了。优秀的自动化系统,往往是用最简洁的设计方式。

视频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698705249632309/4698705708714834

网友A:
视频已经被删除了

网友:
抬起来的地方没看到动力源

网友:
真是不错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已经被删除了

这视频没有被删除。

我也将它上传上论坛:

网友:
你是个成熟的矿车了, 要自己找活干

网友:
轮子和轨道都那么粗狂型的,居然也不会出轨

网友B:
道岔转换那个地方设计应该和车匹配才行,现在轨道交通里面道岔是最难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视频没有被删除。

我也将它上传上论坛:

前面打开说被删除了,现在又能打开了,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打开说被删除了,现在又能打开了,奇怪

不同地区不同帐号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但他们客服也不知道或没有权限说为什么

网友C:
所有的能量都来自提升机的那一点,别的都是靠重力和惯性。

网友:
小时候就是在工厂经常看类似的设备如痴如醉,才励志当上了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能量都来自提升机的那一点,别的都是靠重力和惯性。

还有矿石要运输到地势高点。

网友D:
通过惯性,实现岔道选择;  通过势能推动小车前进;小车自卸部分利用了 前向惯性 和 车斗重力的平衡回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惯性,实现岔道选择;  通过势能推动小车前进;小车自卸部分利用了 前向惯性 和 车斗重力的平衡回弹 ...

真 是神了

网友:
这都能想出来,并且实践出没问题。这个人简直是个鬼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惯性,实现岔道选择;  通过势能推动小车前进;小车自卸部分利用了 前向惯性 和 车斗重力的平衡回弹 ...

带货下坡那段地势最高,自卸那段路也是有点上坡?卸完就下坡回家了。切换轨道这个也很巧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道岔转换那个地方设计应该和车匹配才行,现在轨道交通里面道岔是最难解决的。 ...

那2个道岔应该是弹簧岔, 正向/反向行驶接不同的轨, 全被动的, 不用驱动机构.
这里有个UP主给了详细的说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64y1h7ff

网友F:
倒完料是靠什么往回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打开说被删除了,现在又能打开了,奇怪

weibo的套路。。如果今天你第一次点开微博的连接,他会以为你来源不明,不会给你播放视频。当你第二次点开的时候,他认为你是老熟人,会给你看视频。

所以,遇到微博看不到的时候,再点开一次就行了。

网友:
想起了智障智能家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2个道岔应该是弹簧岔, 正向/反向行驶接不同的轨, 全被动的, 不用驱动机构.
这里有个UP主给了详细的说明 ...

看站长发的这段视频,不像有弹簧,是靠铁轨的分叉交错来实现切换方向。带货下去的时候,左边连续的轨道,带着小车右轮通过第一个岔路,然后右边连续的轨道又带左边的小轮通过相交的轨道,利用这种原理来切换方向,轨道是固定的,没有运动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倒完料是靠什么往回走的?

倒完料,也是下坡,只是坡度没有比带料下去那个坡陡而已。

网友:
有段京张铁路类似的人字形铁路吗这是

网友:
这设计估计能让绝大多数工程师汗颜

网友:
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个设计师,可能还没有太多理论知识,而是非常善于观察和总结,全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设计出来的

网友:
化繁为简,NB

网友: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