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白群晖和硬盘优惠力度大不大?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1-11-03):
想搞个数据同步,又不想太麻烦,想整个NAS玩玩。

网友A:
1T SSD 好像已经降到300多了

网友B:
二手垃圾佬有时会有两三百的伊拉克成色白裙, 不知道是否可用, 全新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比前几月是降了些

早上瞄了眼,DS220+ 每满200减30,西数红盘4T 700多,东芝企业级8T 1100多,jd自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T SSD 好像已经降到300多了

有那么便宜吗?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便宜吗?不会吧!

网友D:
前两天直播间入了一台435Dmini+4T酷狼 纹银3100

网友E:
10月初刚买了1T的凯侠。800+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月初刚买了1T的凯侠。800+块。

铠侠分高低速系列的,高速的现在 7xx,低速的 5xx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二手垃圾佬有时会有两三百的伊拉克成色白裙, 不知道是否可用, 全新的价格不便宜 ...

不要买,是arm处理器型号,用现在的群晖固件,一直cpu全红,内存全红。根本无法使用。 你想一下用iphone4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买,是arm处理器型号,用现在的群晖固件,一直cpu全红,内存全红。根本无法使用。 你想一下用iphone4 ...

这么惨是我没想到的, 不过想想也是, 低端型号就算是全新的,估计也不会很流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铠侠分高低速系列的,高速的现在 7xx,低速的 5xx .

擦,刚查了一下,当时买的时候是879,现在729.我擦,亏死了

网友:
谢谢,看看能不能抢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擦,刚查了一下,当时买的时候是879,现在729.我擦,亏死了

我年初买的时候是 1129 ,还是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年初买的时候是 1129 ,还是两个

这东西,掉价这么厉害,我买的电竞之心那个

网友:
亚马逊上要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买,是arm处理器型号,用现在的群晖固件,一直cpu全红,内存全红。根本无法使用。 你想一下用iphone4 ...

ARM处理器的NAS确实性能差,二手的还不如搞个黑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直播间入了一台435Dmini+4T酷狼 纹银3100

453Dmini,竖着放的,不带万兆扩展口,带4T盘,还行,我一直在看不带mini的,还是下不了手

网友I:
搞了个,威联通的TS-451D 加到8G  1799元。酷狼4T先搞一个,699元。  跟群辉220+性能差不多,而且是4盘的,价格便宜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搞了个,威联通的TS-451D 加到8G  1799元。酷狼4T先搞一个,699元。  跟群辉220+性能差不多,而且是4盘的, ...

给个链接把,我也在看nas,原来的群晖216play太老了,而且是arm核,没啥可玩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个链接把,我也在看nas,原来的群晖216play太老了,而且是arm核,没啥可玩性了。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58mvqa670a4

网友:
刚看,升到8G,要1869了!

网友:
要玩虚拟机或者docker选X86架构的

网友K:
我的453Dmini,插了3个8T,一个14T,又要买硬盘了,453Dmini别用H320,非常热,我敲指令,让两个盘启动休眠,温度低了,功耗也低了,日常20w,全转起来30W

网友:
跟着楼主的帖子 学习nas
之前跟论坛买的 wdmycloud gen1  官方不支持升级了

看了一圈下来  ds220J  限制挺大, 不如直接ds220+  平台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的453Dmini,插了3个8T,一个14T,又要买硬盘了,453Dmini别用H320,非常热,我敲指令,让两个盘启动休眠 ...

H320都热,

我是入了台HP MS GEN10,感觉比这些商业的NAS可玩性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453Dmini,竖着放的,不带万兆扩展口,带4T盘,还行,我一直在看不带mini的,还是下不了手 ...

我也是纠结了挺长时间的,本想着435D和635D的,+

结果今年435D没啥优惠的意思,635D没优惠不说还基本没货。

要是635D去年优惠价其实还不错。

MINI价格相比来说还算挺值的,先用着再说。

其实可以再等等,等新出4盘位464C。264C看着不错,CPU换新的了。

j4125的CPU还是挺慢的。比我在虚拟机里跑的黑裙慢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H320都热,

我是入了台HP MS GEN10,感觉比这些商业的NAS可玩性更高。

我以前也是超微的小主机,装的esxi,虚拟直通SATA控制器给黑群,后来不折腾了就换威联通了,主要是是便宜,另外威联通的灵活性比群辉高一些,威联通里面虚拟机装lede,win10,功耗还是比自己组的低至少10w,噪音也小了,我现在喜欢低噪音的,AMD3600已经换成了NUC11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纠结了挺长时间的,本想着435D和635D的,+

结果今年435D没啥优惠的意思,635D没优惠不说还基本没 ...

我感觉除非你你买企业的,好像有款CPU是I5-8400的,否则都不快,另外本身威联通的响应速度就没群辉的快,我虚拟了一个win10精简版的,日常下载,感觉还行,653D去年双十一4800,今年好像最便宜的时候440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除非你你买企业的,好像有款CPU是I5-8400的,否则都不快,另外本身威联通的响应速度就没群辉的快, ...

之前没用过威联通,现在用起来各种组件响应速度感觉好慢。和我的黑裙没法比。但是看CPU和内存都挺低,估计是限制了资源占用??

但是基础的网盘文件拷贝啥的性能还不错。

关键是653D今年后半年我想换的时候没蹲着低价。

453DMINI和653D比起来还是便宜太多了。CPU都一样,差的就是一个扩展槽和2个盘位。

先用着吧。不够用了再说。反正后面出的性能价格都会比现在要好点。

PS.我用的黑裙就是用NUC8i5在WIN10里虚拟的。主要是外接USB硬盘盒总感觉不踏实。其实也稳定运行了有2年多。

这次换了就不折腾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也是超微的小主机,装的esxi,虚拟直通SATA控制器给黑群,后来不折腾了就换威联通了,主要是是便宜 ...

威联通比HP MS GEN8 GEN10还便宜吗?
我GEN10是esxi装了ikuai,win10用来下载,winserver共享文件。用了个LSI的RAID卡,esxi直通给winserver使用。
没装黑群辉,目前我是用ddnsto远程,基本上也没远程取文件的需求。

不过最近给我大舅子公司弄了个GEN8也是装winserver,公司的华三路由器建了个IPSec VPN, 家里ikuai连接过去,公司和家里就能互相访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威联通比HP MS GEN8 GEN10还便宜吗?
我GEN10是esxi装了ikuai,win10用来下载,winserver共享文件。用了 ...

价格差不多吧,威联通的453Dmini低价能做到2300左右吧,性能比你这个差远了,我主要是不想折腾了买一个成品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用过威联通,现在用起来各种组件响应速度感觉好慢。和我的黑裙没法比。但是看CPU和内存都挺低,估 ...

我去年也想买653D,后来想了想没必要,2.5G网口基本是硬盘的极限了,除非你组RAID,加万兆扩展,加SSD缓存,但是仔细想想,也就测速时看着爽,平时用不上,没必要多出2000块,威联通的UI的确不咋样,很多不好理解的地方,还卡,配置也比群辉复杂,但是更灵活。本身数据传输并不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价格差不多吧,威联通的453Dmini低价能做到2300左右吧,性能比你这个差远了,我主要是不想折腾了买一个成 ...

还有一个原因是,HP的服务器用的是ECC内存,相对来说稳定多了。

网友:
直接黑群就可以了,便宜好用,软件多,可玩性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的453Dmini,插了3个8T,一个14T,又要买硬盘了,453Dmini别用H320,非常热,我敲指令,让两个盘启动休眠 ...

看起来真不错,以前用过群晖。
威联通没用过,所以他的系统不了解,请教下,我有个宽带是联通的,没有公网ipv4但可以获取公网的ipv6,这样从外网访问方便吗?比如说照片/文档/svn/git等应用。

网友N:
之前入手DS718+   3600元,用着还不错

使用群晖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1、如果群晖放在公司
2、如果有一些私人照片

一定不要启用媒体服务器,因为别人可以不需密码直接查看你的照片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之前入手DS718+   3600元,用着还不错

使用群晖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确实,肺腑之言,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真不错,以前用过群晖。
威联通没用过,所以他的系统不了解,请教下,我有个宽带是联通的,没有公 ...

联通的公网ip应该比较好弄吧,打电话找他,说有监控,需要公网IP就行,不是固定ip,可能需要多打 几个,有些人不懂。自己申请个域名,端口映射一下,然后DDNS就行,不过我没用过ipv6,应该也行,自己弄ddns的话,不通过他们的服务(他们的很慢,群辉的快一些,但是也没自己直接弄的快),速度快一些,就是你宽带的上行速度,一般都有好几兆,手机在外面连很方便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真不错,以前用过群晖。
威联通没用过,所以他的系统不了解,请教下,我有个宽带是联通的,没有公 ...

如果有公网IP,比较安全的方法是用VPN连接,
NAS做为VPN的主,外面的PC连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联通的公网ip应该比较好弄吧,打电话找他,说有监控,需要公网IP就行,不是固定ip,可能需要多打 几个, ...

深圳联通,打电话说现在都不给公网IP了。
电信的打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如果有公网IP,比较安全的方法是用VPN连接,
NAS做为VPN的主,外面的PC连接进去。 ...

请问VPN好不好搞?我也想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月初刚买了1T的凯侠。800+块。

凯侠比爱国者可靠多少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VPN好不好搞?我也想试一试

很好弄啊,不过我VPN的目的不是为了看不可描述内容,只是为了建自己的局域网。

现在大部分路由器都支持做为VPN的服务端或客户端,这样建立起来就很方便,改天我另外写个帖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之前入手DS718+   3600元,用着还不错

使用群晖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个怎样验证?可以通过关闭索引文件夹来避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好弄啊,不过我VPN的目的不是为了看不可描述内容,只是为了建自己的局域网。

现在大部分路由器都支持 ...

好的,期待您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