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下单页面计划改版,欢迎抛转

楼主(2021-11-03):
嘉立创PCB下单页面,计划在近期进行改版。准备改下下面的样子,欢迎抛转。

右侧部分变窄,且固定住

网友:
线路板识别最基本的功能应该加强一下!

网友:
5片打样就是打样,选项控制在2-3个选项内就好了。
为了买瓶水,去大超市上下楼都走一趟太费时间。
超出数量的可以照旧。

网友A:
线路板识别最基本的功能应该加强一下!+1
还有,过孔 盖油\不盖油  能不能增加一个 "不做处理,按文件做"
因为个别板的孔有些要盖,有些不用盖.

网友:
线路板文件识别功能应该加强下,我经常遇到解析个半天也不能成功
再就是下单数量如果能支持一定范围内手动输入就好了,我有些板子打样只是为了验证和结构件配合安装,一做5块也挺浪费

网友:
个性化服务里的各项,是不是应该把不产生额外费用的选项放在第一个?这样看着会清晰一点
否则任何个性化服务都不用时,每个都是选中最后一项,是乱的

网友:
先优化软件吧.小助手卡的要死...内存占用及多..

网友:
还是那句话, 建议允许从配置文件读取这些参数
配置文件直接和gerber打包到一个压缩包里, 格式你们定

网友:
就是付款要方便点,微信还是方便

网友B:
改什么我不介意,能不能做下优化。每次关机别的软件都能强制关掉,就这个下单助手卡着不给关。非要手动退出才可以。

网友C:
软件不退出,关机不了,要退出才能顺利关机,不然强制关机,我遇到的问题!

网友:
退出关闭小助手了,任务管理器还看到有小助手在跑

网友:
价格里能不能显示单价,平方数,其它各项费用,再总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识别最基本的功能应该加强一下!+1
还有,过孔 盖油\不盖油  能不能增加一个 "不做处理,按文件做"
因 ...

过孔盖油,gerber文件可以,完全按文件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不退出,关机不了,要退出才能顺利关机,不然强制关机,我遇到的问题! ...

就是,软件做的太差了,安装了小助手软件,几台电脑没有一台能正常关机了,全是要先退小助手,再能关机。并且使用太多进程。感觉没有网页版好用。

网友:
SMT不要每次都弹出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什么我不介意,能不能做下优化。每次关机别的软件都能强制关掉,就这个下单助手卡着不给关。非要手动退出 ...

对,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每次关机的时候,
等半天都关闭不了
取消关机后,显示的是助手在搞鬼
另外,这个助手占用内存大
打开任务管理器,能看到五六个助手的进程
这2点才是紧急要优化的。

网友:
下单选项太多了, 每次都要选一堆, 效率不行, 看看JP的, 下单好快

网友:
建议有一个 自用参数保存(如厚度,颜色。。。)  + 选择    选项,  感觉每次下单都复重购不少东西,其实都变化不大,还得细对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
能否加个QQ登录,一年就用几次可能没说到重点。

网友:
支持改版,现在上下左右都是选项,令人眼花,老是令人遗忘选项,每次点击提交都提示某个选项没有选。

网友:
选项清晰化,每次提交,漏√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