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沉金氧化

楼主(2021-11-03):
有一批板子做好半年了,氧化比较严重,沉金工艺好像很容易氧化。

网友:
如果不可以用三防漆,可以考虑喷蜡,还不行干燥加厌氧保持

网友A:
沉金工艺我也有疑问。
以前别的公司在别的地方做的板卡,空气中放个3-5年,沉金颜色不变,光亮如新。现在自己做的沉金,一年差不多就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沉金工艺我也有疑问。
以前别的公司在别的地方做的板卡,空气中放个3-5年,沉金颜色不变,光亮如新。现在自 ...

不氧化的好像是镀金工艺

网友:
看看那些老外仪器上的板卡插接件,几十年还金光闪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氧化的好像是镀金工艺

金厚度的锅。。

网友:
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我也上过当,时间一久完全不如喷锡,出来的问题千奇百怪,反复焊接未必能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沉金板刚拿回来插件很好焊,放几个月,就不能完全浸润了,还会产生焊接气泡。

网友C:
不知为啥我在嘉立创的沉金板和金百泽的沉金板颜色差好多,下单的沉金厚度是一样的,嘉立创的明显发白,不是那么黄澄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为啥我在嘉立创的沉金板和金百泽的沉金板颜色差好多,下单的沉金厚度是一样的,嘉立创的明显发白,不是 ...

白金,更好更优秀

网友:
看看设备上那些金手指之类的,多少年了依旧光亮。
估计还是厚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