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的线阵CCD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11-03):
请问下图中的线阵CCD型号是什么?

网友A:
目前能做的好像都是只有日立或者比亚迪,其他没听说过
LZ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能做的好像都是只有日立或者比亚迪,其他没听说过
LZ这是什么设备?

是一个光学检测设备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A:
目前能做的好像都是只有日立或者比亚迪,其他没听说过
LZ这是什么设备?

toshiba的不行?

网友:
行,非常行

网友B:
byd的有线阵ccd啊? 网官上只有面阵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yd的有线阵ccd啊? 网官上只有面阵的呢

面阵CCD我反而没见过,我说的线阵是指1x1500点或者1x2500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阵CCD我反而没见过,我说的线阵是指1x1500点或者1x2500那种

是啊,byd官网上没见到呢?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
BF2210PL-M
BF4260PL
我就知道两个型号

网友:
为何官网上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