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买到之后,如何快速检测其兼容性?

楼主(2021-11-03):
除了memtest,还有别的测试工具么?
memtest测一次要好久啊,
内存越大测起来要的时间越久

有什么比memtest更有效、更快速的内存检测方法呢
或者有不耽误电脑使用的内存测试方法也是不错,有这样的测试软件么

网友:
听说3D渲染挺费内存的,搞个核显的电脑渲染个小动画??

不懂,出个馊主意

网友A:
有时候用工具测也不一定测出来,我一台式,64g内存,蓝屏困扰n久,蓝屏代码变来变去,最终居然降频使用就不会了

网友B:
AIDA64 内存压力测试测上一两个小时
以前遇到的不降频的话不定期画面定住,降频用就没事的内存条,用这个压力测试就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用工具测也不一定测出来,我一台式,64g内存,蓝屏困扰n久,蓝屏代码变来变去,最终居然降频使用就不 ...

是ddr4内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用工具测也不一定测出来,我一台式,64g内存,蓝屏困扰n久,蓝屏代码变来变去,最终居然降频使用就不 ...

ddr4 bios调成2t,gdm off,会好很多。ddr3把refi调到2x(3.9us)会好很多。手里的垃圾条子哪怕调1066都不稳,而且有的条子插机子上用一段时间开始不稳,最后连开机都开不开了。。说的就是某威某将的条子,真不是一般的垃圾。

另外ecc内存更扛造。这也是我的所有干活的电脑统统ecc的原因,因为我要求8个9的可靠性和可用性,一次内存失败都不能容忍。游戏电脑和测试电脑就无所谓了。家用系列真的是用够了。现在的ryzen全部是工作站级别的硬件配置,已经连续开机3个季度没断过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DA64 内存压力测试测上一两个小时
以前遇到的不降频的话不定期画面定住,降频用就没事的内存条,用这个压 ...

随机的。你这只能测一丢丢问题。还不如跑p95 large fft来得有效。比如有集显机器随机花屏死机,就是内存某个单元不稳定,仅此而已。所以不是消费级ecc没用,而是大家都不重视数据安全问题,所以厂家才能精简硬件。